如何将PCB中飞线更新到原理图中?

楼主(2017-05-08):
能先在PCB中飞线再将PCB中飞线更新到原理图中吗?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在原理图中应该没有飞线这一说法吧 ,在原理图中怎么连线都行啦

网友B:
好像设计--->update.....to原理图?

网友C:
在原理图中添加元件,重新设计一次,PCB中就有你后来添加的那个元件封装了,至于你说的PCB飞线,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