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比较出5个数组的大小(无符号字符型)怎么用for循环实现呢!c51单片机程序编写

楼主(2017-05-08):
要求比较出5个数组的大小(无符号字符型),怎么用for循环实现呢?  求帮忙列出程序,谢谢

网友A:
请问数组怎么比较大小?还是数组里面的数比较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数组怎么比较大小?还是数组里面的数比较大小?

先给数组进行赋值啊,比如x=10,y=9,z=8…我不知道该怎么进行5个数组的比较,三个我会就用if

网友B:
你是要比较数组长度大小呢?还是要比较数组中存储的值的大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比较数组长度大小呢?还是要比较数组中存储的值的大小呢?

就数组长度的大小,不是对比数据的元素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比较数组长度大小呢?还是要比较数组中存储的值的大小呢?

存储值的大小,比如x=10,y=9这样

网友C:
兄弟 这题目应该是课本上课后题吧  百度下答案 而且你这问的也不全

网友D:
直接用sizeof咯,用循环的话,可以判断结束位\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