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显示数值,按键设置数值 源码加proteus仿真

楼主(2017-05-08):
简单的51练手,下面是proteus仿真原理图: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wei4=P2^0;
  sbit wei3=P2^1;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void delayms(uint);
  uchar numt0,num,flat;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char numdis)
  {
    uchar shi,ge;
        shi=numdis/10;
        ge=numdis%10;
        wei4=1;
        wei3=1;
        P1=table[shi];
        wei4=1;
        wei3=0;
        delayms(5);
        wei4=1;
        wei3=1;
        P1=table[ge];
        wei4=0;
        wei3=1;
        delayms(5);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num++;
                 flat++;
                 if(num==99)
                     num=0;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if(num==0)
                   num=99;
                   flat=99;
                   flat--;
                   num--;
                   while(!key2);
                   }
        }
  }
  void main()
  {init();
   while(1)
   {
     keyscan();
         display(num);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t0++;
         if(numt0==20)
         {numt0=0;
         num++;
         if(num==60)
            num=0;

下载:

网友A:
LZ没认真跑过这个程序吧?怎的不能显示99能,当显示98后再按一次就变00了。其次,每当按键按下不抬起,十位就熄灭不亮,觉得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