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上面的程序里调用下面的函数,拜托各位大神赐教

楼主(2017-05-08):
#include<reg51.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预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at  P0 BUZZ
sbit lcdrs=P2^6;     //1602的数据/指令选择控制线
sbit lcdrw=P2^5;      //1602的读写控制线
sbit lcden=P2^4;      //1602的使能控制线
sbit yihao=P2^0;        //一号病房按键
sbit erhao=P2^1;
sbit sanhao=P2^2;
sbit sihao=P2^3;
uchar table1[]="Number";
uchar table2[]="1234";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子程序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子程序
{
lcdrs=0;
lcdrw=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3);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写数据子程序
{
lcdrs=1;
lcdrw=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3);
lcden=0;
}
void init()              //1602初始化子程序
{
write_com(0x38);//显示模式设置。
delay(5);
write_com(0x0c);//关光标,不闪烁
delay(5);
write_com(0x06);  //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位
delay(5);
write_com(0x01); //清屏
delay(5); }
void Number()                //显示Number子程序
{uchar m;
write_com(0x80);
       for(m=0;m<6;m++)     //将table[]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显示
{
            write_data(table1[m]);
delay(200);
}
}
void main()            //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FLAG;   //FLAG的值为P2口的值
init();
do
{
   FLAG=P2;
switch(FLAG&0X0f)      //屏蔽P2口高四位
{
case 0X0E:
       Number();
       write_com(0x80+10);   //显示地址设为90H(即10H,)上排第十位
           write_data(table2[0]);
delay(200);
break;
case 0X0D:
        Number();
        write_com(0x80+10);   //显示地址设为90H(即10H,)上排第十位
                write_data(table2[1]);
        delay(200);
        break;
case 0X0B:
       Number();
       write_com(0x80+10);   //显示地址设为90H(即10H,)上排第十位
           write_data(table2[2]);
       delay(200);
      break;
case 0X07:
       Number();
       write_com(0x80+10);   //显示地址设为90H(即10H,)上排第十位
           write_data(table2[3]);
        delay(200);
        break;
default:
        break;
       }
   }
while(1);
}
sbit BUZZ =P1^0;   //蜂鸣器控制引脚

unsigned char T0LoadH=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0LoadL=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void OpenBuzz(unsigned int frequ);

void StopBuzz();

void major()

{
    unsigned int i=0;

    TMOD=0x01; //配置T0工作在模式1,暂不启动

    EA=1;      //使能全局中断

    while (1)

    {

      OpenBuzz(4000); //以4KHz的频率启动蜂鸣器

      for (i=0; i<40000; i++);

      StopBuzz();

      for (i=0; i<40000; i++);

      OpenBuzz(1000); //以1KHz的频率启动蜂鸣器

      for (i=0; i<40000; i++);

      StopBuzz();

      for (i=0; i<40000; i++);

    }

}

void OpenBuzz(unsigned int frequ)

{

    unsigned int reload;

    reload = 65536-(11059200/12)/(frequ*2);  //由给定频率值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0LoadH=reload>>8;  //16位重载值分解为高低两个字节

    T0LoadL = reload;

    TH0=0xFF;//设定一个接近溢出的初值,以使定时器马上投入工作

    TL0=0xFE;

    ET0=1;   //使能T0中断

    TR0=1;   //启动T0

}

void StopBuzz()

{

   ET0=0;   //禁用T0中断

   TR0=0;   //停止T0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T0LoadH;  //溢出后进入中断重新赋值

   TL0=T0LoadL;

   BUZZ=~BUZZ; //反转蜂鸣器控制电平

}

网友A:
void major();
在开头把要调用的函数像上面这样声明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