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keil编译显示最后一个}附件存在未知错误

楼主(2017-05-08):
请问这个程序有什么错误
显示最后一个}附件存在未知错误

#include <reg52.h>
#include<string.h>
int i=0,k;
unsigned char mima[]="123456\r",a[10];
unsigned char tab[]="*";
unsigned char tab1[]=" input your password : ";
unsigned char tab2[]=" the password is corret";
unsigned char tab3[]=" the password is incorret ,please re-enter your password!";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c)
{
        SBUF=c;
        while(TI==0);
        TI=0;
}

void send_str(unsigned char *p)
{
        for(;*p!='\0';p++)
        {
                send_char(*p);
        }
}

void interrupt_4()  interrupt 4
{
        if(RI==1)
        {
                 a[i]=SBUF;
                 {if(a[i]!='\r')
                         {
                                 i++;
                                 send_str(tab);
                         }
                         if(a[i]=='\r')
                                 {  i=0;
                                          send_char('\n');
                                 }
                                 else
                                         {a[i]='\0';
                                                  if(strcmp(a,mima)==0)
                                                 {send_str(tab2); i=0;}
                                                 else
                                                 {
                                                          send_str(tab3);
                                                          i=0;
                                                 }
                                         }
                                          RI=0;
                        }
        }
}
void main()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80;
        TH1=0XF3;
        TL1=0XF3;
        ES=1;
        EA=1;
        TR1=1;
         send_str(tab1);
          while(1)
}

网友A:
第65行 while(1)后面加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B:
第65行while(1)后面加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C:
while(1);这个很容易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