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B读卡器实验源码

楼主(2017-05-08):
stm32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mc_sd.h"
#include "ff.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fattester.h"
#include "mass_mal.h"
#include "usb_lib.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usb_pwr.h"
#include "memory.h"
#include "usb_bot.h"
//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实验50
//USB读卡器 实验

//设置USB 连接/断线
//enable:0,断开
//       1,允许连接
void usb_port_set(u8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PORTA时钟
        if(enable)_SetCNTR(_GetCNTR()&(~(1<<1)));//退出断电模式
        else
        {
                _SetCNTR(_GetCNTR()|(1<<1));  // 断电模式
                GPIOA->CRH&=0XFFF00FFF;
                GPIOA->CRH|=0X00033000;
                PAout(12)=0;
        }
}
int main(void)
{
        u8 offline_cnt=0;
        u8 tct=0;
        u8 USB_STA;
        u8 Divece_STA;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USB Card Reader TEST");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2/9/25");
        SPI_Flash_Init();
        if(SD_Initialize())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SD Card Error!");        //检测SD卡错误
        else //SD 卡正常
        {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SD Card Size:     MB");
            Mass_Memory_Size[0]=(long long)SD_GetSectorCount()*512;//得到SD卡容量(字节),当SD卡容量超过4G的时候,需要用到两个u32来表示
            Mass_Block_Size[0] =512;//因为我们在Init里面设置了SD卡的操作字节为512个,所以这里一定是512个字节.
            Mass_Block_Count[0]=Mass_Memory_Size[0]/Mass_Block_Size[0];
                LCD_ShowNum(164,130,Mass_Memory_Size[0]>>20,5,16);        //显示SD卡容量
        }
        if(SPI_FLASH_TYPE!=W25Q64)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W25Q64 Error!");        //检测SD卡错误
        else //SPI FLASH 正常
        {
                   Mass_Memory_Size[1]=1024*1024*6;//前6M字节
            Mass_Block_Size[1] =512;//因为我们在Init里面设置了SD卡的操作字节为512个,所以这里一定是512个字节.
            Mass_Block_Count[1]=Mass_Memory_Size[1]/Mass_Block_Size[1];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SPI FLASH Size:6144KB");
        }
        delay_ms(1800);
        usb_port_set(0);         //USB先断开
        delay_ms(300);
           usb_port_set(1);        //USB再次连接
        LCD_ShowString(60,170,200,16,16,"USB Connecting...");//提示SD卡已经准备了
           //USB配置
        USB_Interrupts_Config();
        Set_USBClock();
        USB_Init();
        delay_ms(1800);
        while(1)
        {
                delay_ms(1);
                if(USB_STA!=USB_STATUS_REG)//状态改变了
                {
                        LCD_Fill(60,190,240,190+16,WHITE);//清除显示
                        if(USB_STATUS_REG&0x01)//正在写
                        {
                                LCD_ShowString(60,190,200,16,16,"USB Writing...");//提示USB正在写入数据
                        }
                        if(USB_STATUS_REG&0x02)//正在读
                        {
                                LCD_ShowString(60,190,200,16,16,"USB Reading...");//提示USB正在读出数据
                        }
                        if(USB_STATUS_REG&0x04)LCD_ShowString(60,210,200,16,16,"USB Write Err ");//提示写入错误
                        else LCD_Fill(60,210,240,210+16,WHITE);//清除显示
                        if(USB_STATUS_REG&0x08)LCD_ShowString(60,230,200,16,16,"USB Read  Err ");//提示读出错误
                        else LCD_Fill(60,230,240,230+16,WHITE);//清除显示
                        USB_STA=USB_STATUS_REG;//记录最后的状态
                }
                if(Divece_STA!=bDeviceState)
                {
                        if(bDeviceState==CONFIGURED)LCD_ShowString(60,170,200,16,16,"USB Connected    ");//提示USB连接已经建立
                        else LCD_ShowString(60,170,200,16,16,"USB DisConnected ");//提示USB被拔出了
                        Divece_STA=bDeviceState;
                }
                tct++;
                if(tct==200)
                {
                        tct=0;
                        LED0=!LED0;//提示系统在运行
                        if(USB_STATUS_REG&0x10)
                        {
                                offline_cnt=0;//USB连接了,则清除offline计数器
                                bDeviceState=CONFIGURED;
                        }else//没有得到轮询
                        {
                                offline_cnt++;
                                if(offline_cnt>10)bDeviceState=UNCONNECTED;//2s内没收到在线标记,代表USB被拔出了
                        }

完整代码下载:
实验50

网友A(2019-11-06):
有没有设计的原理图,基于STM32的USB读卡器设计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