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中,if语句必须加上else吗?

楼主(2017-05-09):
最近调程序发现和C语言有点不同,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不一定,语录1:如果明天下雨,就不能去打球。语录2:如果小明不在班上,可能在食堂,要么在路上。加else结果不是A就是B

网友B:
不是啊,不一定非要ELSE的

网友C:
可以不加,可以用很多个if ,用case比较多

网友D:
不是必须要ELSE

网友E:
不一定的

网友E:
看你的逻辑要不要加else  看情况的可能性

网友F:
不是必须要加的。不加也可以用

网友G:
看情况,,,不一定都加。。。

网友H:
不一定,if语句是用来判定所给定的条件是否满足根据判定的结果(真或假)决定执行给出的两种操作之一。
C51语言提供了3种形式的if语。

网友I:
不是必须,但是作为一个好的编程习惯,最好加else,每一句都加

网友J:
if 语句后面可以没有 else语句 ,但else语句 前面一定要有 if 语句。

网友K:
if 语句 有三种格式,看你用哪一种格式
if(表达式)
语句;

if(表达式)
    语句1;
    语句2;

if(表达式1)
        语句1;
    else  if(表达式2)
        语句2;
    else  if(表达式3)
        语句3;
        …
    else  if(表达式m)
        语句m;
        语句n;

网友L:
不一定啊,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M:
并没有,多个判断都可以不加

网友N:
不是的 加了 在不满足if的时候就按else执行 不加 只要不满足if就不管了 直接干别的

网友O:
不需要,只要满足条件if可以进去,else看你的需要可要可不要

网友P:
根据具体情况来定

网友Q:
不需要,但是要考虑ELSE的异常情况处理

网友R:
不用,因为这个不和学习英语一样

网友S:
不一定啊

网友T:
要看情况的,不是非加else

网友U:
我也说一句可以不加可以用很多个if 用case比较多

网友V:
不一定的,如果判断语句后面没了可以不加,如果后面还要有判断的语句需要加的

网友W:
难道你的教课书上未说清楚?

网友X:
不需要,需要就加

网友Y:
当然是不一定的

网友Z:
根据具体的情况分析

网友AA:
不需要。
就像如果下雨就出门,不下雨就什么都可以干

网友AB:
if是可以单用的,比如if(!a) b=0;,意思就是如果a=0那么b也等于0,否则不执行IF后边的语句

网友AC:
不是还须加的。

网友AD:
这个不一定的

网友AE:
不是必须的,注意使用if语句时大括号的使用及是否用大括号的作用。

网友AF:
不一定非要加ELSE的

网友AG:
不需要的

网友AH:
不需要,可以只用if

网友AI:
if不一定要和else连用

网友AJ:
不一定的,和优先级有一定关系

网友AK:
这个不一定,根据需要加的

网友AL: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一般情况都是忽略

网友AM:
不一定啊 ,要看你用在哪种情况下 ,

网友AN:
不是的,不一定会用到

网友AO:
不需要,if可以单独使用,后面不接else的话如果不满足条件if中的语句不执行,直接执行后面的语句

网友AP:
不一定的,二选一的时候才用到else

网友AQ:
你既然用了if,后面肯定有else啊,如果没有else就不需要用if,直接while就可以了,多省事啊

网友AR:
c51里边的if和c语言里是完全兼容的,看看谭浩强的c程序设计对你有帮助

网友AS:
不一定要加else啊,建议多个判断使用switch,case语句

网友AT:
当判定条件多了才需要用到else

网友AU:
视情况而定。简单的判别语句(单值)可不加,复杂(或多值)则要IF语句嵌套;这时用CASE语句简洁直观。

网友AV:
不是的,看你要怎么实现,可以单独用if的

网友AW:
不一定,if语句是用来判定所给定的条件是否满足根据判定的结果

网友AX:
不一定需要加,看情况

网友AY:
不一定,加了else,如果if语句为false,则执行else;不加else,如果if不成立,则直接执行后面程序

网友AZ:
对 必须加

网友BA:
if语句三种使用形式,并不是一定要加else语句  这一点和C语言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网友BB:
可以不加,看需求。

网友BC:
建议拿本C语言的书看看吧。几乎所有的层主答案都是一致的。

网友BD:
不一定要加上,加上else是if不成立时再执行else里的语句,不加上else的话直接执行接下去的语句

网友BE:
可以不用的

网友BF:
不一定啊,if条件语句如果只是简单判断一个条件,满足就执行不满足就过了,不用非要else

网友BG:
看你进入循环的条件,不是必须的

网友BH:
不是必须加的

网友BI:
写C语言程序时IF和else成对出现

网友BJ(2020-06-01):
画个流程图,按照流程图走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