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调试问题 单步调试都是正确的。但我全速运行的话,结果不会显示

楼主(2017-05-09):
对于一个程序,我单步调试都是正确的。。但是我如果全速运行的话,结果不会显示,这会是什么原因呢?求教大神

网友A:
中间的衔接出了问题,应该是逻辑出了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B:
把你的程序和仿真打包贴出来吧。

网友C:
这个问题不够清楚,假设是数码管动态显示,两个之间不加延时就可能出现此情况。

网友C:
此问题不够详细

网友D:
程序中还是有错,多数是中断和输入的时序与程序有不配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