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MA传输 中断方式配置 源代码

楼主(2017-05-09):
stm32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pbdata.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u16 ADCData[50];
u8 ADC_Ok=0;
int fputc(int ch,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u8)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return ch;
}

int main(void)
{
   u32 ad=0;
   u8 i=0;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
   GPIO_Configuration();//端口初始化
   USART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ADC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while(1)
   {
                ad=0;
                if(ADC_Ok==1)        //通道一传输完成否?
                        {
                                ADC_Ok=0;
                                for(i=0;i<50;i++)
                                {
                                        ad=ad+ADCData[i];
                                }

                                ad=ad/50;

                                printf("ad =%f\r\n",3.3/4095*ad);//实际电压值
                                delay_ms(1000);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72m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12M  最大14M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LE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A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1;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0,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DMACmd(ADC1,ENABLE);//重要

        ADC_Cmd(ADC1,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通道一连接ADC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u32)&ADC1->DR; //外设地址,源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u32)ADCData;                        //目标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DMA_DIR_PeripheralSRC;                        //外设作为数据的来源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50;                                                        //和数组大小一样大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ADC->DR地址是固定的         外设存储地址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DMA_MemoryInc_Enable;                //数组地址递增的                        内存的地址是递增的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外设的数据宽度 16位的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内存的数据宽度=外设的数据宽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DMA_Mode_Circular;                //工作模式:连续的,让DMA不断的采集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DMA_Priority_High;        //优先级:高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DMA_M2M_Disable;                        //外设到内存

完整代码下载:

网友A(2019-01-03):
DMA的中断具体的工作是什么呢?或者说有什么工作是非要在DMA中断里面执行的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DMA的中断什么时候进入?

网友B(2019-08-31):
感谢分享,感谢作者,拿来学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