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8T6+MX6675,检测不到热电偶断线

楼主:
用PA5\6\7和MX6675通讯,室温和100度开水测试温度检测正常,但就是检测不到热电偶断线,将热电偶断开,始终现在在18度或18点几度。SO连接的PA口设置成上拉、下拉、浮空输入都不行,
求助。。。。。。。。。。。

网友A(2017-05-10):
再次说明:设置成上拉、下拉、浮空可以得到D0为为1、0、不确定。就是D2热电偶断线检测不到,始终未为零。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2022-12-13):
楼主可以求一下热电偶的源代码吗!!

网友C:
仔细看芯片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求一下热电偶的源代码吗!!

这种代码网上大把的,这种模块是采用SPI通信的,我的程序在宿舍电脑里面,不然发给你了,我用硬件和软件模式写了两种程序出来,虽然都能读出温度,不过精度不一样,

网友E:
为了检测热电偶断线 ,芯片2脚(T-)与1脚(GND)应该短接,当热电偶断线,串行数据第2位会由低变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再次说明:设置成上拉、下拉、浮空可以得到D0为为1、0、不确定。就是D2热电偶断线检测不到,始终未为零。不 ...

注意不是12位温度数据的第2位,而是整个16位数据的第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