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 contention(s) detected on net 仿真时LCD不显示,报了一个错误 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7-05-09):
仿真时LCD不显示,报了一个错误
logic contention(s) detected on net

网友A:
回帖奖励 +5

仿真错误
logic contention(s) detected on net P00-P07,经验是P0口未上拉,但电路图都有,网上搜一下也没有结果。

检查电路图,最后发现原来上拉电阻的VCC电源端没有连上。修复后OK.

学任何一项技术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