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卡尺单片机电路及程序

楼主(2017-05-09):
1

1

2

2

3

3

4

4

MAIN.C
#include<reg52.h>
#include<Ruler.h>//调用卡尺驱动程序
unsigned char Styles;//模式(0:mm  1:inch)
unsigned char Sign;//正负号(0:正  1:负)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void Init_Com()//串口初始化  9600/n/8/1  MCU:STC12C2052
{
        AUXR = AUXR|0x40;  // T1, 1T Mode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DC;
    TL1 = TH1;
    PCON = 0x00;
    TR1 = 1;
}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       //主函数
{
        unsigned int Tem1;
        Init_Com();
        while(!CP);   //等待拉高
        while(1)
        {
                Tem1=Read();//读出卡尺数据

                SendOneByte(Styles);//模式  0:mm  1:inch
                SendOneByte(Sign);//正负号  0:正  1负
                SendOneByte(Tem1>>8);//有效读数高字节
                SendOneByte(Tem1);//有效读数低字节

                /*数据发送速度取决于卡尺数据输出速度*/
        }
}
Ruler.H
#include<reg52.h>

//卡尺接口
sbit Data = P1^7;//数据
sbit CP = P1^6;//时钟

extern unsigned char Styles;//模式(0:mm  1:inch)
extern unsigned char Sign;//正负号(0:正  1:负)

unsigned char PR_DATA(unsigned char Data_Temp)//高低位交换
{
    unsigned char DATA;
    DATA=((Data_Temp&0x01)<<7|(Data_Temp&0x02)<<5|(Data_Temp&0x04)<<3|(Data_Temp&0x08)<<1
        |(Data_Temp&0x10)>>1|(Data_Temp&0x20)>>3|(Data_Temp&0x40)>>5|(Data_Temp&0x80)>>7);
    return DATA;
}

unsigned int Read()//读出数据  应用: ReadData=Read();
{
        unsigned int Dat,p=24,Temp,mm,inch;
        unsigned char SignBit,Hbit,Lbit;
        while(p--)//开始读数据
        {
                while(CP);
                while(!CP);//等待时钟拉高
                Dat=(Dat<<1)|Data;
                switch (p)
                {
                        case 16:        Lbit=PR_DATA(Dat);break;
                        case 8:                Hbit=PR_DATA(Dat);break;
                        case 0:                SignBit=PR_DATA(Dat);break;
                        default:break;
                }
        }
        Temp=(Hbit<<8)+Lbit;

        if((SignBit==0x00)||(SignBit==0x80))Sign=0;                //正数标志
        if((SignBit==0x10)||(SignBit==0x90))Sign=1;                //负数标志
        if((SignBit==0x00)||(SignBit==0x10))Styles=0;        //mm模式
        if((SignBit==0x80)||(SignBit==0x90))Styles=1;;        //inch模式

        if(Styles==0)//模式判断
        {
                mm=Temp;
                return mm;         //mm模式
        }
        else
        {
                inch=Temp/2; //inch模式
                return inch;
        }
}

楼主:
程序有毛病吗 ?为出来啥乱显示

楼主:
程序有毛病吗

网友A(2017-07-28):
朋友,您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A:
哥们,能加你好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能加你好友吗?

没有 一直乱码 QQ335280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