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学霸帮帮看看程序!!!!!!!

楼主:
#include "WT5188.h"
sbit key1 = P3^4;
sbit key2 = P3^5;
sbit key3 = P3^6;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key1)
                {
                        delayms(200);
                        if(!key1)
                        {
                                Line_1A(0);
                                delayms(3000);
                        }
                }
                if(!key2)
                {
                        delayms(200);
                        if(!key2)
                        {
                                Line_1A(1);
                                delayms(3000);
                        }
                }
                if(!key3)
                {
                        delayms(200);
                        if(!key3)
                        {
                                Line_1A(2);
                                delayms(3000);
                        }
                }
        }

}
大神们看看。主函数里面调用了子函数,子函数怎么写,原理图上三个按键接的是P3口的4.5.6,可程序里怎么是5.6.7,这样能通过调是吗?

网友A(2017-05-09):
子函数要写在主函数之前(之后也行,不过要声明),  一般是  void 函数名()  ,三个按键  在程序里改成456就行了

网友B:
主函数前加个延时函数,带一个形参

网友C:
不能改程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