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和原理图vcc连不起来 Altium Designer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我画完原理图后导入pcb时发现第40引脚没有接入vcc,我看了网上的说法是导入pcb后会自动连接的,这个咋回事啊?麻烦大神指教

网友A(2017-05-09):
原理图VCC也要画上,有网络才能连接

网友B:
在原理图上:
U3的40脚被隐藏起来了,点U3进入40脚的设置,看看40脚的连接名称与你的电源是否相符。或者取消隐藏,直接画线连接。

网友C:
改40脚的网络标号就行了。  双击40脚焊盘》Properties》Net        改成VCC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改40脚的网络标号就行了。  双击40脚焊盘》Properties》Net        改成VCC就可以了

懂了   谢谢大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原理图上:
U3的40脚被隐藏起来了,点U3进入40脚的设置,看看40脚的连接名称与你的电源是否相符。或者取 ...

好的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