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57步进电机测试程序 可控制pwm频率

楼主:
stm32单片机源程序:
/************************************************************
************************************************************/
#include "bsp_TB6600_TIM.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include <stdio.h>

char RX=0;
extern __IO uint16_t prescaler;//这个参数控制pwm频率
/////////////////////////串口函数///////////////////////////////
void Printf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Limit(uint16_t F);//速度限制
////////////////////////////////////////////////////////////////
//////////////////////printf函数////////////////////////////////
int fputc(int ch,FILE*f)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 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等待发送完毕
        USART_SendData(USART1,ch);//将ch送给usart1
        return(ch);//返回ch
}
//因为printf()之类的函数,使用了半主机模式。使用标准库会导致程序无法运行。有两种解决方法
//1.使用微库。魔术棒——Target——Code Generation选择使用Use MicroLIB
//2.添加如下程序代码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Whatever you require here. If the only file you are using is */
/* standard output using printf() for debugging, no file handling */
/* is required. */
};
FILE __stdout; // FILE is typedefed in stdio.h.
///////////////////////////////////////////////////////////////////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TB6600_TIMx_PWM_Init();
        Usart_GPIO_Configuration();
        Printf_Configuration();
        printf("start");
        while(1)       //必须有while(1)否侧程序就会跑飞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 USART1,  USART_FLAG_RXNE)==RESET);
                RX=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RX=='Z')//原速300r/s
                {
                        prescaler=125;
                        printf("speed:300r/s\n\r");
                }
                if(RX=='A')//加速600r/s
                {
                        prescaler=62;
                        printf("speed:600/s\n\r");
                }
                if(RX=='E')//减速150r/s
                {
                        prescaler=250;
                        printf("speed:150/s\n\r");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   //初始化缺省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使能外部高速时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ERDY) == RESET);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HCLK=SYS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PCLK2=HCLK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PCLK1=HCLK/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0x08);
  /* Enable GPIOB, GPIOC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

void Usart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X_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X_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void Printf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判断中断来源标志
  {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IT_RXNE);//清除中断标志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 USART2,USART_FLAG_RXNE)==RESET);//判断接收标志,否则数据会丢失

完整代码下载:

网友A(2018-03-28):
这个是带驱动器的吗

网友B(2021-05-17):
如何接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