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的1602LCD显示驱动程序和课件下载

楼主(2017-05-09):
本实验开发板的电源选择5V。

单片机源程序:
//ATMEGA128的1602型LCD显示驱动程序
//编译环境 ICCAVR 7.16A
//系统时钟7.3728MHZ,设置熔丝位为外部高频石英晶体振荡,启动时间4.1ms
//忠兴电子元件店编辑
//日期:2010.01.14

//***********************************************************************
//                        包含文件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om128v.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S_CLR        PORTF &= ~(1 << PF1)                 //RS置低
#define RS_SET        PORTF |= (1 << PF1)                  //RS置高

#define RW_CLR        PORTF &= ~(1 << PF2)                 //RW置低
#define RW_SET        PORTF |= (1 << PF2)                  //RW置高

#define EN_CLR        PORTF &= ~(1 << PF3)                 //E置低
#define EN_SET        PORTF |= (1 << PF3)                  //E置高

#define Data_IO                PORTA                //液晶数据口
#define Data_DDR        DDRA                 //数据口方向寄存器
#define D_LE0                PORTD &= ~(1 << PD4) //数码管段控制位为0,锁存端口数据
#define D_LE1           PORTD |= (1 << PD4)  //数码管段控制位为1,锁存器输出与端口一致
#define W_LE0                PORTD &= ~(1 << PD5) //数码管位控制位为0
#define W_LE1           PORTD |= (1 << PD5)  //数码管位控制位为1

//*************************************************************************
//                        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system_init()
{

        Data_IO = 0xFF;                                        //电平设置
        Data_DDR = 0xFF;                                        //方向输出
        PORTF = 0xFF;                       //电平设置
        DDRF = 0xFF;                        //方向输出
    PORTD=0xFF;
        DDRD=0xFF;
        D_LE1;                             //关掉数码管,以免显示乱码
    W_LE1;
    Data_IO=0xFF;                      //关数码管
    W_LE0;
}

//***********************************************************************
//        显示屏命令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_IO = com;
        delay_nms(5);
        EN_CLR;
}
//***********************************************************************
//        显示屏数据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_IO = data;
        delay_nms(5);
        EN_CLR;
}
//***********************************************************************
//        显示屏清空显示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_nms(5);
}
//***********************************************************************
//        显示屏字符串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        显示屏单字符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        显示屏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DDRA = 0xFF;                                        //I/O口方向设置
        DDRA |= (1 << PA5) | (1 << PA6) | (1 << PA7);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nms(5);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delay_nms(5);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delay_nms(5);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_n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delay_nms(5);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p;
        system_init();                                //系统初始化,设置IO口属性
        delay_nms(100);                                //延时100ms
        LCD_init();                                   //液晶参数初始化设置

while (1)
   {
                i = 1;
                p = "zhongxingdianzi";                     //字符串输出显示

下载:

网友A(2018-05-08):
您好,附件里面并没有完全的代码啊  我需要全部代码 请问可以发给我吗

网友A:
你好,附件里只有部分代码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全部代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附件里只有部分代码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全部代码吗

来吧,我上传一份原版全部源代码的给你.

网友C(2018-07-19):
引用 网友B:
来吧,我上传一份原版全部源代码的给你.

这不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