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时显示内存不足 怎么办

楼主:
RS BIT P2.0 ;定义液晶显示端口标号
RW BIT P2.1
E BIT P2.2
;********************************************
L50MS EQU 60H
L1MS EQU 61H
L250MS EQU 62H
SEC EQU 65H
MIN EQU 64H
HOU EQU 63H
;*******************************************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TT0
ORG 001BH
LJMP T1INT
org 1000h
main:
;-----------------------;液晶初始化
MOV SP,#70H
MOV P0,#01H  ;清屏
CALL ENABLE
MOV P0,#38H  ;8位,2行显示
lCALL ENABLE
MOV P0,#0FH  ;屏显on,光标on,闪烁on
lCALL ENABLE
MOV P0,#06H  ;计数地址加1,显示幕on
lCALL ENABLE
;-------------------------------内存初始化
lcall initil
;-------------------------------
key1:
lcall key
lcall modd
ljmp key1
;---------------------键盘扫描
key:
nop
nop
lcall ks
jnz k1       ;有按键转到K1
lcall kaiji
lcall SOP
xn:
ljmp key
k1:
lcall modd
lcall modd
lcall ks
jnz k2
ljmp key
k2:
mov R2,#0feh   ;读键盘
mov R4,#00h
k3:
mov A,R2
mov P1,A
mov A,P1
JB ACC.4,L1     ;为1跳转,第一行无按键
mov a,#00h
ljmp lk
L1:
jb acc.5,L2
mov a,#04h
ljmp lk
L2:
jb acc.6,L3
mov a,#08h
ljmp lk
L3:
jb acc.7,next1
mov a,#0ch
;-------------------------------------------------------
lk:
add a,R4
push acc
k4:
lcall delay1   ;若同时有其他按键,则等待
lcall ks
jnz k4
;--------------------------------------------------------
mov r3,#07h
clr a
mov r0,#30h
mov r1,#31h
mm1:
mov a,@r1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3,mm1
pop acc
mov @r0,a
RET
;------------------------------------------------------
next1:
inc R4    ;------列扫描
mov a,R2
JNB acc.3,n2
ljmp n1
n2:
ljmp key
n1:
rl a
mov R2,a
ljmp k3
;----------------------------------------------
ks:
mov a,#0f0h     ;判断P1口
mov P1,a
nop
nop
mov a,P1
cpl a
anl a,#0f0h
RET
;--------------------------------------------------
DELAY1:
SETB RS0
dl:
mov R5,#0ah
dl2:
mov R6,#63
dl3:
nop
nop
djnz R6,dl3
djnz R5,dl2
CLR RS0
RET
;---------------------------------------------------
;30H-37H初值为零
;----------------------------------------------------
initil:
mov r3,#08h
mov r0,#30h
m1:
mov @r0,#00h
inc r0
djnz r3,m1
RET
;----------------------------------------------------
;显示
;---------------------------------------------------
modd:
MOV P0,#8EH
lCALL ENABLE
mov A,37H
mov DPTR,#TABLE3
MOVC A,@A+DPTR
lCALL WRITE2
RET
;--------------------------------------------------
;开机提示字
;-------------------------------------------------
kaiji:
mov a,37h
cjne a,#0fh,DFF
MOV P0,#80H    ;设光标地址
lCALL ENABLE
MOV DPTR,#TABLE1;写数据
lCALL WRITE1
DFF:
RET
;----------------------------------------------
;按键值播放歌曲
;----------------------------------------------
SOP:
mov a,37h
cjne a,#01h,A11
LCALL MODD
MOV 52H,#HIGH TABLE10
MOV 53H,#LOW TABLE10
LCALL INITILE2
lcall MAIN0
A11:
CJNE A,#02H,A22
LCALL MODD
MOV 52H,#HIGH TABLE20
MOV 53H,#LOW TABLE20
LCALL INITILE2
lcall MAIN0
A22:
CJNE A,#03H,A33
LCALL MODD
MOV 52H,#HIGH TABLE30
MOV 53H,#LOW TABLE30
LCALL INITILE2
lcall MAIN0
A33:
CJNE A,#04H,A44
LCALL MODD
MOV 52H,#HIGH TABLE40
MOV 53H,#LOW TABLE40
LCALL INITILE2
lcall MAIN0
A44:
CJNE A,#05H,A55
LCALL MODD
MOV 52H,#HIGH TABLE50
MOV 53H,#LOW TABLE50
LCALL INITILE2
lcall MAIN0
A55:
CJNE A,#06H,A66
LCALL MODD
MOV 52H,#HIGH TABLE60
MOV 53H,#LOW TABLE60
LCALL INITILE2
lcall MAIN0
A66:
CJNE A,#07H,A77
LCALL MODD
MOV 52H,#HIGH TABLE70
MOV 53H,#LOW TABLE70
LCALL INITILE2
lcall MAIN0
A77:
CJNE A,#08H,A88
LCALL MODD
MOV 52H,#HIGH TABLE80
MOV 53H,#LOW TABLE80
LCALL INITILE2
lcall MAIN0
A88:
CJNE A,#09H,A99
LCALL MODD
MOV 52H,#HIGH TABLE90
MOV 53H,#LOW TABLE90
LCALL INITILE2
lcall MAIN0
A99:
CJNE A,#0AH,AAA
LCALL MODD
MOV 52H,#HIGH TABLE100
MOV 53H,#LOW TABLE100
LCALL INITILE2
lcall MAIN0
AAA:RET
;******************************************
INITILE2:
MOV L50MS,#20
MOV L1MS,#00H
MOV L250MS,#00H
MOV SEC,#00H
MOV MIN,#00H
MOV HOU,#00H
MOV A,HOU
MOV B,#10
DIV AB
ADD A,#30H         ;将BCD吗转化为ASIIC码
MOV P0,#0C8H    ;显示小时十位
CALL ENABLE
CALL WRITE2
MOV A,B
ADD A,#30H
MOV P0,#0C9H    ;显示小时个位
CALL ENABLE
CALL WRITE2
MOV A,#3AH
MOV P0,#0DH    ;显示冒号
CALL ENABLE
CALL WRITE2
MOV A,MIN
MOV B,#10
DIV AB
ADD A,#30H
MOV P0,#0CBH    ;显示分十位
CALL ENABLE
CALL WRITE2
MOV A,B
ADD A,#30H
MOV P0,#0CCH    ;显示分个位
CALL ENABLE
CALL WRITE2
MOV A,#3AH
MOV P0,#0CDH    ;显示冒号
CALL ENABLE
CALL WRITE2
MOV A,SEC
MOV B,#10
DIV AB
ADD A,#30H
MOV P0,#0CEH    ;显示秒十位
CALL ENABLE
CALL WRITE2
MOV A,B
ADD A,#30H
MOV P0,#0CFH    ;显示秒个位
CALL ENABLE
CALL WRITE2
MOV P0,#0C0H    ;设光标地址
CALL ENABLE
MOV DPTR,#TABLE2;写数据
CALL WRITE1
RET
;*********************************************写指令
ENABLE:
CLR RS
CLR RW
CLR E
LCALL DELAY
SETB E
RET
;**********************************************写数据
WRITE1:
MOV R1,#00H
A1:
MOV A,R1
MOVC A,@A+DPTR
CALL WRITE2
INC R1
CJNE A,#0FEH,A1   ;未到字符串末尾继续
RET
WRITE2:
MOV P0,A
SETB RS
CLR RW
CLR E
CALL DELAY
SETB E
RET
;**********************************************
DELAY:
MOV R4,#05
D1:
MOV R5,#0FFH
DJNZ R5,$
DJNZ R4,D1
RET
;----------------------------------------------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
db 80h,90h,88h,83h,0c6h,0a1h,86h,8eh
TAB1:db 89h,86h,0c7h,0c7h,0c0h
TAB2:db 0c6h,88h,0c0h
TABLE1:DB 'WELCOM HERE',0FEH
TABLE2:DB 'DFF WB',0FEH
TABLE4:DB 'CAU',0FEH
TABLE3:DB 30H,31H,32H,33h
DB 34H,35H,36H,37H
DB 38h,39H,41H,42H
DB 43H,44H,45H,46H
;--------------------------------------------------------------------
;播放歌曲程序
;--------------------------------------------------------------------
MAIN0:
MOV TMOD,#11H
MOV IE,#8aH
;MOV TH1,#3cH
;MOV TL1,#0b0H
lcall ks
jnz TTM12
MOV 40H,#00H
;---------------------------------------------------------
NEXT20:
MOV A,40H
MOV DPH,52H
MOV DPL,53H
MOVC A,@A+DPTR
MOV R2,A
JZ STOP
ANL A,#0FH
MOV R1,A
MOV A,R2
SWAP A
ANL A,#0FH
JNZ SING
CLR TR0
JMP W1
;----------------------------------------------------------
SING:
DEC A
MOV 22H,A
RL A
MOV DPTR,#TABLE00
MOVC A,@A+DPTR
MOV TH0,A
MOV 21H,A
MOV A,22H
RL A
INC A
MOVC A,@A+DPTR
MOV TL0,A
MOV 20H,A
SETB TR0
SETB  TR1
W1:
LCALL DELAY30
INC 40H
LCALL KS         ;------有键跳出
JNZ STOP
LJMP NEXT20
;-----------------------------------------------------------
STOP:
CLR TR0
CLR TR1
LJMP MAIN0
;----------------------------------------------------------
TTM12:
LCALL K2
MOV A,37H
CJNE A,#0EH,TTM13
CLR TR1
LCALL DELAY1
TTM120:
LCALL KS
LCALL DELAY1
JZ TTM120
LCALL K2
MOV A,37H
CJNE A,#0EH,TTM120
SETB TR1
LJMP NEXT20
TTM13:
CJNE A,#0CH,TTM14
MOV A,52H
INC A
MOV 52H,A
MOV A,53H
INC A
MOV 53H,A
MOV A,36H
INC A
MOV 37H,A
LJMP TTM2
TTM14:
CJNE A,#0DH,TTM2
MOV A,52H
DEC A
MOV 52H,A
MOV A,53H
DEC A
MOV 53H,A
MOV A,36H
DEC A
MOV 37H,A
;------------------------------------------------------
TTM2:
RET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0
;***************************************************
TT0:
PUSH ACC
PUSH PSW
MOV TL0,20H
MOV TH0,21H
CPL P3.7
POP PSW
POP ACC
RETI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1
;***************************************************
T1INT:
MOV TH1, #3cH
MOV TL1, #0b0H
DJNZ L50MS,X4
MOV L50MS,#20
;****************---每秒种时钟刷新秒显示一次
SECSET:
MOV A,SEC
MOV B,#10
DIV AB
ADD A,#30H
MOV P0,#0CEH    ;显示秒十位
lCALL ENABLE
lCALL WRITE2
MOV A,B
ADD A,#30H
MOV P0,#0CFH    ;显示秒个位
lCALL ENABLE
lCALL WRITE2
MOV A,SEC
INC A
MOV SEC,A
XRL A,#60
X4:
JNZ OUT
MINSET:
MOV SEC,#00H
;*************************************每分钟刷新分显示一次
MOV A,MIN
INC A
MOV MIN,A
MOV B,#10
DIV AB
ADD A,#30H
MOV  P0,#0CBH    ;显示分十位
lCALL ENABLE
lCALL WRITE2
MOV A,B
ADD A,#30H
MOV  P0,#0CCH    ;显示分个位
lCALL ENABLE
lCALL WRITE2
MOV A,MIN
MOV B,#3
MUL AB
MOV B,#100
DIV AB
MOV R2,A
MOV A,#10
XCH A,B
DIV AB
MOV A,MIN
XRL A,#60
JNZ OUT
HOUSET:
MOV MIN,#00H
;**************************************每小时刷新小时显示一次
MOV A,HOU
MOV B,#10
DIV AB
ADD A,#30H         ;将BCD吗转化为ASIIC码
MOV P0,#0C8H    ;显示小时十位
CALL ENABLE
CALL WRITE2
MOV A,B
ADD A,#30H
MOV P0,#0C9H    ;显示小时个位
CALL ENABLE
CALL WRITE2
MOV A,HOU
INC A
MOV HOU,A
XRL A,#10
JNZ OUT
SJMP OVERFLOW
OUT:
RETI
;*************************************溢出处理
OVERFLOW:
MOV L50MS,#20
MOV L1MS,#00H
MOV L250MS,#00H
MOV SEC,#00H
MOV MIN,#00H
MOV HOU,#00H
RETI
;--------------------------------------------------------------------
DELAY30:
MOV R7,#2
W2:
MOV R4,#125
W3:
MOV R3,#248
DJNZ R3,$
DJNZ R4,W3
DJNZ R7,W2
DJNZ R1,DELAY30
RET
;--------------------------------------------------------------------
TABLE00:
DW 64580,64684,64777,64820
DW 64898,64968,65030,64260
DW 64400,64524,65058,63835,64021
;-------------------------------------------------------------------
;第一首《精忠报国》
;--------------------------------------------------------------------
TABLE10:
DB 66H,52H,36H,22H,12H,12H,22H,32H,98H,84H,82H,92H,14H,12H,22H
DB 32H,52H,22H,42H,38H,66H,52H,36H,22H,12H,22H,22H,32H,98H
DB 24H,22H,32H,54H,52H,32H,92H,12H,92H,82H,98H,66H,52H,36H,22H
DB 12H,12H,22H,32H,98H,84H,82H,92H,14H,12H,22H,32H,52H,22H,42H,38H
DB 66H,52H,36H,22H,12H,22H,22H,32H,98H,24H,22H,32H,54H,52H,32H
DB 22H,12H,92H,82H,98H,14H,24H,34H,44H,64H,0B4H,64H,32H,52H
DB 62H,0B2H,62H,52H,38H,24H,22H,32H,54H,52H,62H,52H,32H,32H,22H,38H
DB 64H,0B4H,64H,32H,52H,62H,0B2H,62H,52H,38H,22H,22H,22H,32H,52H,52H
DB 52H,62H,7FH,74H,04H,58H,6FH
DB 00
;--------------------------------------------------------------------
;第二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
TABLE20:
DB 02H,82H
DB 16H,32H,54H,02H,52H
DB 0A6H,32H,54H,02H,52H
DB 64H,74H,0B6H,64H
DB 52H,5CH,32H,22H
DB 16H,12H,14H,32H,22H
DB 16H,12H,14H,22H,32H
DB 26H,12H,94H,22H,32H
DB 2CH
DB 32H,52H
DB 36H,22H,14H,54H
DB 0ACH,92H,0A2H
DB 96H,0A2H,96H,82H
DB 3CH,54H
DB 36H,22H,14H,54H
DB 0ACH,92H,0A2H
DB 16H,12H,14H,22H,32H
DB 2CH,02H,82H
DB 16H,32H,56H,12H
DB 0A6H,32H,56H,52H
DB 66H,72H,0B6H,62H
DB 62H,52H,58H,32H,22H
DB 16H,12H,14H,32H,22H
DB 16H,12H,14H,22H,32H
DB 26H,92H,0A4H,12H,22H
DB 1CH
DB 00
;-------------------------------------------------------------------
;第三首《看我七十二变》
;-------------------------------------------------------------------
TABLE30:
DB 0d4H,84H,94H,82H,92H
DB 12H,22H,82H,92H,02H,92H,82H,0d2H
DB 82H,92H,14H,84H,02H,0d1H,0d1H
DB 0c2H,0d2H,84H,0d2H,0d2H,82H,82H
DB 84H,82H,82H,94H,82H,0d2H
DB 82H,82H,82H,92H,02H,82H,82H,0d2H
DB 0c4H,84H,0d4H,92H,0d2H
DB 82H,0d2H,82H,92H,98H
DB 04H,94H,88H
DB 04H,94H,88H
DB 04H,94H,88H
DB 04H,94H,88H,04H
DB 32H,32H,22H,12H,02H,92H,12H,92H
DB 32H,32H,22H,12H,02H,92H,12H,92H
DB 32H,32H,22H,12H,02H,92H,12H,22H
DB 54H,44H,34H,12H,22H
DB 34H,22H,12H,02H,92H,12H,92H
DB 32H,32H,22H,12H,02H,92H,12H,92H
DB 32H,32H,22H,12H,02H,92H,12H,22H
DB 54H,44H,32H,22H,12H,92H
DB 00
;--------------------------------------------------------------------
;第四首《同一首歌》
;--------------------------------------------------------------------
TABLE40:
DB 88h,14h,24h,36H,42H,34H,14H,28H,14H,94H
DB 1fH,88H,14H,24H,34H,32H,42H,54H,14H
DB 46H,32H,54H,22H,32H,32H,22H,2CH,38H,54H,74H
DB 76H,62H,68H,54H,52H,62H,74H,62H,52H,3fH
DB 46H,42H,54H,64H,54H,42H,32H,28H,0a4H,0a2H
DB 92H,84H,94H,1fH,0b8H,68H,46H,52H,68H
DB 74H,72H,72H,74H,62H,52H,3fH,0b8H,68H
DB 46H,52H,68H,64H,62H,62H,64H,42H,32H,2fH
DB 58H,14H,24H,36H,42H,34H,12H,12H,26H,22H,24H,22H,12H
DB 94H,9cH,0a8H,0a6H,92H,84H,64H,54H,22H,22H,46H,42H,44H,32H,22H,5fH
DB 00
;--------------------------------------------------------------------
;第五首《大海》
;--------------------------------------------------------------------
TABLE50:
DB 82H,92H,12H,14H,12H,14H,92H,82H,12H,14H,22H,14H,92H,12H,22H,24H
DB 22H,24H,12H,92H,22H,24H,32H,24H,32H,52H,62H,54H,52H,64H,52H,32H
DB 22H,32H,22H,12H,94H,82H,92H,12H,14H,12H,14H,94H,1cH
DB 82H,92H,12H,14H,12H,14H,92H,82H,12H,14H,22H,14H,92H,12H,22H,24H
DB 22H,24H,12H,92H,22H,24H,32H,24H,32H,52H,62H,54H,52H,64H,52H,32H
DB 22H,32H,22H,12H,94H,82H,92H,12H,14H,12H,14H,22H,12H,1cH,32H,52H
DB 62H,64H,62H,64H,0b2H,62H,52H,54H,62H,54H,32H,22H
DB 12H,14H,12H,14H,24H,3cH,32H,22H,12H,14H,12H,14H,0b2H,62H,52H,54H,62H,54H,32H,52H
DB 66H,0b2H,0b4H,62H,52H,5cH,32H,52H,62H,64H,62H,64H,0b2H,62H,52H,54H
DB 62H,54H,32H,22H,12H,14H,12H,14H,54H,3cH,32H,22H,12H,14H,12H,14H,22H,32H
DB 52H,54H,32H,54H,32H,52H,6fH,04H,02H,92H,32H,24H,12H,1fH
DB 00
;--------------------------------------------------------------------
;第六首《两只蝴蝶》
;--------------------------------------------------------------------
TABLE60:
DB 32H,22H,38H,02H,22H,32H,22H,18H,04H,92H,12H,24H,22H,32H,22H,12H,92H,92H,88H,04H,32H,22H
DB 38H,02H,22H,32H,22H,18H,04H,92H,12H,24H,22H,32H,22H,21H,92H,12H,28H,04H,32H,22H
DB 38H,02H,22H,32H,22H,18H,04H,92H,12H,24H,22H,32H,22H,12H,92H,91H,11H,88H
DB 04H,32H,52H,58H,02H,52H,62H,52H,38H,04H,22H,22H,24H,22H,32H,22H,12H,92H,92H
DB 12H,12H,1cH,08H,02H,52H,52H,62H,0b2H,72H,72H,62H,32H,22H,22H,22H
DB 38H,02H,32H,32H,52H,64H,64H,02H,92H,32H,22H,28H,04H,32H,52H,52H,32H,54H,02H,0b4H,72H
DB 62H,72H,34H,02H,62H,62H,72H,62H,52H,32H,22H,02H,32H,22H,32H
DB 58H,02H,52H,52H,62H,0b2H,72H,72H,62H,32H,22H,22H,22H
DB 38H,02H,32H,32H,52H,64H,64H,02H,92H,32H,22H,28H,04H,32H,52H,52H,32H,54H,02H,0b4H,72H
DB 62H,72H,34H,02H,62H,62H,72H,62H,52H,32H,22H,02H,84H,92H,1cH
DB 00
;--------------------------------------------------------------------
;第七首<<世上只有妈妈好>>
;--------------------------------------------------------------------
TABLE70:
DB 66H,52H,34H,54H,0B4H,62H,52H,68H,34H,52H,62H,54H,34H,12H,92H,52H,32H,28H
DB 26H,32H,54H,52H,62H,34H,24H,18H,56H,32H,22H,12H,92H,12H,8FH
DB 66H,52H,34H,54H,0B4H,62H,52H,68H,34H,52H,62H,54H,34H,12H,92H,52H,32H,28H
DB 26H,32H,54H,52H,62H,34H,24H,18H,56H,32H,22H,12H,92H,12H,8FH
DB 66H,52H,34H,54H,0B4H,62H,52H,68H,34H,52H,62H,54H,34H,12H,92H,52H,32H,28H
DB 26H,32H,54H,52H,62H,34H,24H,18H,56H,32H,22H,12H,92H,12H,8FH
DB 00
;--------------------------------------------------------------------
;第八首歌《彩云追月》
;--------------------------------------------------------------------
TABLE80:
DB 86H,92H,12H,22H,32H,52H,68H,63H,52H,34H,62H,0B2H,0B2H,62H,51H,61H,51H,31H,54H
DB 62H,0B2H,0B2H,62H,52H,32H,52H,52H,51H,61H,51H,31H,34H,52H,62H,74H,32H,52H,52H,32H,21H,31H,21H,11H,24H
DB 32H,52H,52H,32H,22H,12H,24H,32H,52H,52H,32H,62H,52H,61H,51H,31H,21H,21H,31H,21H,11H,1CH
DB 21H,31H,22H,23H,31H,21H,18H,02H,0B2H,0BCH,0B4H,72H,61H,51H,72H,61H,71H,61H,51H,61H,71H,61H,6FH
DB 86H,94H,12H,22H,32H,52H,64H,62H,51H,31H,52H,21H,31H,21H,33H,62H,0B2H,0B2H,62H,51H,61H,51H,31H,54H
DB 62H,0B2H,72H,61H,51H,51H,61H,51H,31H,54H,61H,0B2H,72H,61H,51H,51H,61H,51H,31H,32H,21H,11H,32H,51H,61H,54H
DB 02H,32H,24H,32H,52H,52H,32H,22H,31H,21H,11H,24H,32H,52H,62H,0B2H,72H,61H,51H,61H,51H,31H,32H,52H,52H,32H,62H
DB 51H,31H,31H,21H,11H,91H,23H,31H,21H,1CH,12H,24H,32H,62H,51H,31H,34H,0B4H,72H,61H,51H,63H,71H,64H
DB 0B2H,54H,72H,62H,71H,61H,54H,61H,51H,31H,21H,34H,73H,61H,54H,22H,32H,52H,22H,36H,52H,62H,61H,31H,32H,21H,11H,21H,11H,91H,81H
DB 94H,52H,62H,52H,42H,32H,22H,32H,52H,0B4H,74H,64H,52H,61H,51H,41H,5CH,02H,52H,0B4H,74H,63H,51H,61H,51H,31H,21H
DB 00
;--------------------------------------------------------------------
;第九首<<十年>>
;--------------------------------------------------------------------
TABLE90:
DB 02H,11H,21H,32H,32H,22H,32H,21H,11H,0A1H,91H,92H,0D1H,91H,83H,91H,0A2H,91H,81H,94H,11H,0A1H,91H,0A1H,98H,03H,81H,0A1H,0A1H,91H,0A1H
DB 98H,04H,02H,11H,21H,32H,32H,22H,32H,21H,31H,51H,11H,13H,31H,22H,22H,21H,11H,0A1H,11H,13H,11H,11H,0A1H,91H,0A1H
DB 11H,93H,94H,03H,81H,11H,0A1H,91H,81H,92H,0A1H,91H,94H,08H,03H,81H,32H,21H,11H,22H,31H,21H,21H,83H
DB 01H,11H,91H,0A1H,11H,61H,51H,11H,34H,01H,31H,21H,31H,48H,23H,31H,32H,42H,38H,03H,11H,21H,52H,31H
DB 33H,31H,31H,41H,51H,61H,23H,21H,21H,41H,31H,21H,13H,0D1H,0D1H,21H,11H,0A1H,11H,91H,92H,91H,11H,0A1H,91H
DB 0A1H,31H,31H,22H,0A1H,11H,14H,01H,11H,21H,31H,63H,31H,42H,51H,31H,31H,22H,11H,21H,52H,31H,33H,31H,31H,41H
DB 51H,61H,23H,21H,21H,41H,31H,21H,13H,0D1H,0D1H,21H,11H,0A1H,11H,91H,92H,91H,11H,0A1H,91H
DB 0A2H,41H,31H,22H,31H,21H,12H,12H,11H,11H,21H,31H,63H,51H,32H,11H,21H,26H,11H,0A1H,18H
DB 00
;--------------------------------------------------------------------
;第十首<<你的爱给了谁>>
;--------------------------------------------------------------------
TABLE100:
DB 02H,91H,0A1H,16H,21H,11H,0A6H,81H,0A1H,9CH,02H,91H,0A1H,16H,21H,31H,24H,21H,0A1H,11H,0A1H
DB 9CH,02H,11H,21H,36H,32H,24H,21H,0A1H,11H,0A1H,9CH,02H,91H,0A1H,14H,11H,11H,21H,11H,0A4H,04H,04H,02H,0A1H,11H,0A1H,93H,92H
DB 02H,61H,71H,0B4H,0B2H,0B1H,0B1H,76H,0B1H,71H,6CH,02H,61H,71H,0B6H,0B1H,0B1H,76H,0B1H,71H,6CH,02H,51H,61H,56H,61H,51H,54H,51H,0B1H,71H,0B1H
DB 72H,62H,68H,02H,61H,51H,66H,62H,58H,0CH,02H,51H,41H,5FH
DB 02H,91H,0A1H,16H,21H,11H,0A6H,81H,0A1H,9CH,02H,91H,0A1H,16H,21H,31H,24H,21H,0A1H,11H,0A1H
DB 9CH,02H,11H,21H,36H,32H,24H,21H,0A1H,11H,0A1H,9CH,02H,91H,0A1H,14H,11H,11H,21H,11H,0A4H,04H,04H,02H,0A1H,11H,0A1H,93H,92H
DB 02H,61H,71H,0B4H,0B2H,0B1H,0B1H,76H,0B1H,71H,6CH,02H,61H,71H,0B6H,0B1H,0B1H,76H,0B1H,71H,6CH,02H,51H,61H,56H,61H,51H,54H,51H,0B1H,71H,0B1H
DB 66H,62H,54H,0B2H,71H,61H,6CH
DB 00
END
这个程序然后显示内存不足  求大佬指教

网友A(2017-05-09):
说明你对所使用的单片机认识不足。
需要你自己重新规划使用内存。或重选单片机型号以获得更大的内存。

网友B:
定义到code区。

我不知道汇编怎么加code
c代码是
u8 code dd[]

网友C:
首先你要把kell这个软件破解,还要注意你的寄存器配置规划问题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是换单片机

网友E:
换单片机或者优化代码

网友F:
试试换一下单片机

网友G:
更换内存大的单片机

网友H:
你这个代码是大了点,如果是51或52肯定是不够了。只有换大点的。你编译的时候显示是多少字节?要选一个实际上字节
大一点的才行。

网友H:
看了一下,总共约有6670字节,AT89S52是8K字节,没问题。51是4K字节不行。

网友I:
用stc12单片机,功能完全兼容8051,可以存256K的数据,或者破解keil,因为keil超过4K,编译就通不过!

网友J:
换别的单片机,或定义到code

网友K:
明明知道51的存储器不大,main还从1000h开始,1000h意味着什么?4K呀,是89C51的最大地址。

网友L:
破解keil,因为keil超过4K,编译就通不过!

网友M:
应该是软件没有注册吧,软件没有注册是有限制的,网上收索“keil注册机”,下载注册下。注意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N:
能写出这样的汇编程序 居然会被这种小问题困扰!
表格数据占用空间比较多!先注释掉几首歌曲减少占用空间,确认下是程序 问题 还是占用空间问题,然后根据占用空间选用合适的单片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明明知道51的存储器不大,main还从1000h开始,1000h意味着什么?4K呀,是89C51的最大地址。

????

网友O(2019-09-14):
优化代码

网友P:
不懂汇编。但还是借你的代码仿真编译一下,结果是编译成功通过!
创建时间:2019年6月9日14日              ;处理器:80C51              ;编译器:ASEM-51(proteus)

网友P:
8051汇编代码编译通过!并能正常运行播放音乐,说明不是芯片问题考虑一下软件吧。

才看到2017年的贴~~

网友Q:
重新选一款程序存储器足够大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