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规则组注入组多通道多次采集 DMA传输 KEIL

楼主:
#

stm32单片机源程序:
//通过串口实时打印KEY3 KEY4电压值。
//每个通道采集50次

#include "pbdata.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ADC1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vu16 AD_Value[N][M];        //用来存放ADC转换结果,也是DMA的目标地址 define a N line and M row array
vu16 filterAD[M+1];                        //滤波后AD值
vu16 MM;
int fputc(int ch,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u8)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return ch;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ADC1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while(1)
        {
                delay_ms(10);                //延时,防止第一次上电或复位时,ADC没有转换完成
                filter();
                printf("key3=%f\r\n",filterAD[0]*3.3/4095);
                printf("key4=%f\r\n",filterAD[1]*3.3/4095);
                printf("pot =%f\r\n",filterAD[2]*3.3/4095);
                printf("\r\n");
                delay_ms(1000);
        }
}
void filter(void)
{
        vu32 sum=0;                //必须初始化为0,否则初值将保持上次调用值。
        vu8 i=0,j=0;
        for(i=0;i<M;i++)                //M row
        {
                for(j=0;j<N;j++)        //N line
                {
                        sum+=AD_Value[j][i];
                }
                filterAD[i]=sum/N;
                sum=0;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72m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A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USAR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AF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C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ADC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12M  最大14M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DMA传输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2|GPIO_Pin_3;//ADin: POT K3 K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中断向量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1_2_IRQn;//中断向量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

void ADC1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将外设 ADC1 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ADC_Mode_Independent;                        //ADC1 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ENABLE;                                                //工作在单通道模式(还是扫描模式:多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次模式(还是连续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M;                                                                        //顺序进行转换的通道数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设置它们的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1,ADC通道x,规则采样顺序值为y,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2,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选择ADC1通道12-PC2 KEY3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3,2,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选择ADC1通道13-PC3 KEY4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0,3,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选择ADC1通道10-PC0 POT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ADC1,1);//设置注入组通道的转换序列长度
        //设置指定 ADC 的注入组通道,设置它们的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SetInjectedOffset(ADC1,ADC_InjectedChannel_1,0);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ADC1,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None);                 //选择定时器 1 的 TRGO 作为注入转换外部触发
        ADC_AutoInjectedConvCmd(ADC1, ENABLE);                        //规则组转换完成自动转换注入组,适合做ADC通道的扩展。

//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md(ADC1,ENABLE);                                                                                                    //使用外部触发转换时使能。

//        ADC_ITConfig(ADC1,ADC_IT_EOC,ENABLE);                        //规则组中断使能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JEOC, ENABLE);                //注入组中断使能
        ADC_ClearFlag(ADC1, ADC_FLAG_JEOC);                                  //注入组转换结束标志位 清零 防止第一次转换时出错。

        ADC_DMACmd(ADC1, ENABLE);                                // 开启ADC的DMA支持(要实现DMA功能,还需独立配置DMA通道等参数)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重置校准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获取校准状态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始指定ADC的校准状态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获取指定ADC的校准程序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使能软件启动规则组转换功能

//        ADC_SoftwareStartInjectedConvCmd(ADC1,ENABLE);        //使能ADCx 软件启动注入组转换功能 启动转换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将DMA的通道1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DR;                 //DMA外设ADC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_Value;                                 //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内存作为数据传输的目的地 外设作为数据传输的来源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M*N;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外设数据宽度为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内存数据宽度为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工作在循环缓存模式,当传输完一次后,重新接着传送,永不停息。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完整代码下载:
4 规则组转换 (DMA 多通道多次采集) -

网友A(2019-09-03):
好东东学习了!

网友B(2019-07-01):
正在学习多通道ADC,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