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

楼主(2017-05-09):
#include "qxmcs51_config.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LCD1602_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INT8U strDEC[4];
INT8U strHEX[3];//INT8UtostrHEX函数转换的字符串显示16进制
/*
INT8U *INT8UtostrDEC(INT8U num)
{
        INT8U i2, i1, i0,i;
        i2 = num / 100;
        i1 = num % 100 / 10;
        i0 = num % 100 % 10;
        strDEC[i]=i2+48;
        i++;
        strDEC[i]=i1+48;
        i++;
        strDEC[i]=i0+48;
        i++;
        strDEC[i] = '\0';
        return strDEC;
}
*/
INT8U *INT8UtostrHEX(INT8U num)        //将一个字节的数据转换为字符串
{
        INT8U i = 0;
        switch(num/16)
        {
                case 0:                strHEX[i] = '0';        i++;        break;
                case 1:                strHEX[i] = '1';        i++;        break;
                case 2:                strHEX[i] = '2';        i++;        break;
                case 3:                strHEX[i] = '3';        i++;        break;
                case 4:                strHEX[i] = '4';        i++;        break;
                case 5:                strHEX[i] = '5';        i++;        break;
                case 6:                strHEX[i] = '6';        i++;        break;
                case 7:                strHEX[i] = '7';        i++;        break;
                case 8:                strHEX[i] = '8';        i++;        break;
                case 9:                strHEX[i] = '9';        i++;        break;
                case 10:        strHEX[i] = 'A';        i++;        break;
                case 11:        strHEX[i] = 'B';        i++;        break;
                case 12:        strHEX[i] = 'C';        i++;        break;
                case 13:        strHEX[i] = 'D';        i++;        break;
                case 14:        strHEX[i] = 'E';        i++;        break;
                case 15:        strHEX[i] = 'F';        i++;        break;
        }

        switch(num%16)
        {
                case 0:                strHEX[i] = '0';        i++;        break;
                case 1:                strHEX[i] = '1';        i++;        break;
                case 2:                strHEX[i] = '2';        i++;        break;
                case 3:                strHEX[i] = '3';        i++;        break;
                case 4:                strHEX[i] = '4';        i++;        break;
                case 5:                strHEX[i] = '5';        i++;        break;
                case 6:                strHEX[i] = '6';        i++;        break;
                case 7:                strHEX[i] = '7';        i++;        break;
                case 8:                strHEX[i] = '8';        i++;        break;
                case 9:                strHEX[i] = '9';        i++;        break;
                case 10:        strHEX[i] = 'A';        i++;        break;
                case 11:        strHEX[i] = 'B';        i++;        break;
                case 12:        strHEX[i] = 'C';        i++;        break;
                case 13:        strHEX[i] = 'D';        i++;        break;
                case 14:        strHEX[i] = 'E';        i++;        break;
                case 15:        strHEX[i] = 'F';        i++;        break;
        }
        strHEX[i] = '\0';
        return (strHEX);
}

BOOL LCD1602_Check_Busy()        //LCD1602忙判断
{
        LCD1602_DataPort = 0xFF;
        LCD_RS = 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LCD_RW = 1;
        LCD_EN = 0;
        _nop_();
        LCD_EN = 1;
        return (BOOL)(LCD1602_DataPort & 0x80);
}
/*
void LCD1602_Clear()
{
   LCD1602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Delay_Ms(5);
}*/
/*
INT8U LCDE1602_DATAP_ADDR()
{
        LCD1602_DataPort = 0xFF;
        LCD_RS = 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LCD_RW = 1;
        LCD_EN = 0;
        _nop_();
        LCD_EN = 1;
        return (LCD1602_DataPort & 0x7f);
} */

void LCD1602_Write_Com(INT8U com)  //LCD1602写命令
{
        while(LCD1602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1;
        LCD1602_DataPort= com;
        _nop_();
        LCD_EN = 0;
}

void LCD1602_Write_Dat(INT8U dat)          //LCD1602写数据
{
        while(LCD1602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1;
        LCD1602_DataPort= dat;
        _nop_();
        LCD_EN = 0;
}

void LCD1602_Write_String(INT8U x,INT8U y,INT8U *s) //LCD1602写字符串
{
        if (y == 0)
        {
                LCD1602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1602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0')
        {
                LCD1602_Write_Dat(*s++);
        }
}

void LCD1602_Init() //LCD1602初始化
{
   LCD1602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LCD1602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LCD1602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LCD1602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Delay_Ms(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