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12伏步进电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5-09):
#include<reg52.h>//电机定位(原点几度比如,45度,75度,105度,190度)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数码管段选
sbit wela=P2^7;//数码管位
sbit jia_key=P3^6;///加速键
sbit jian_key=P3^7;//减速键
sbit zf_key=P3^5;//正反转键
bit flag=0;//正反转标志位
uchar num=0,show_num=2,maichong=4,table_begin=0;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table1[]={0x01,0x02,0x04,0x08,0x04,0x02,0x01};//电机正反转I/O口电平对应表
//================================================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dula=0;
                P0=table[show_num];
                dula=1;
                dula=0;
                we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0];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5);
                }
/////////                //////////////////////////////////================================
void key()        //按键扫描
        {
                if(jia_key==0)
                        {
                                delay(5);
                        if(jia_key==0)
                                {
                                        num++;
                                if(num==4)
                                num=3;
                                while(jia_key==0);
                                }
                        }
                if(jian_key==0)
                        {
                                delay(5);
                                if(jian_key==0)
                                {
                                    if(num!=0)
                                                num--;
                                        else
                                                num=0;
                        while(jian_key==0);
                                }
                        }
                if(zf_key==0)
                        {
                                delay(5);
                        if(zf_key==0)
                                {
                                flag=~flag;
                                        while(zf_key==0);
                                }
                        }
}
//======================================================================================
void dispose() //根据速度标识进行数据处理
{
        switch(num)
                {
                case 0:        show_num=2;
                maichong=5;
                break;
                case 1:        show_num=4;
                maichong=4;
                break;
                case 2:        show_num=6;
                maichong=3;
                break;
                case 3:        show_num=8;
                maichong=2;
                break;
                }
        if(flag==0)
                {
                        table_begin=0;
                }
        else
                table_begin=4;
}
//==========================================================================
void qudong() //电机驱动传送数据
        {
                uchar i,j;
                for(j=0+table_begin;j<4+table_begin;j++)
                {
                        P1=table1[j];
                        for(i=0;i<maichong;i++)
                        {
                        display();
                        }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
                        dispose();
                        qudong();
                }
        }
程序这样的找书上,正反转,加减速正常。还有些程序看不懂。现在的问题想按键点动定位,比如按一下按键走一步。按另一个按键定位在35度,在按这个键走70度。请教怎样编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