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器GUI_Calculate_v1.0 STM32源程序 基于UCGUI 带触摸板

楼主:
通过UCGUI的学习,在stm32上面设计的一款触摸板计算器
GUI_Calculate_v1.0

程序初始化时,必须初始化串口1,否则程序会卡死在那里,具体原因尚未找到...
1.GUI_Calculate_v1.0版本根号键、百分号、反比例函数键尚未编写相应的程序。

stm32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e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gui.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WM.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progbar.h"
#include "CHECKBOX.h"
#include "listbox.h"
#include "framewin.h"
#include "SCROLLBAR.h"
#include "edit.h"

// -------------------- 结构变量 --------------------- //
GUI_PID_STATE STATE;                //该变量为GUI触屏的x y位置存储坐标(内部已将其换算为屏幕坐标了)

FRAMEWIN_Handle hFrame;

BUTTON_Handle hButton_1;
BUTTON_Handle hButton_2;
BUTTON_Handle hButton_3;
BUTTON_Handle hButton_4;
BUTTON_Handle hButton_5;
BUTTON_Handle hButton_6;
BUTTON_Handle hButton_7;
BUTTON_Handle hButton_8;
BUTTON_Handle hButton_9;
BUTTON_Handle hButton_0;                //  10
BUTTON_Handle hButton_Point;        //        11

BUTTON_Handle hButton_Add;                //        12
BUTTON_Handle hButton_Sub;                //        13
BUTTON_Handle hButton_Mul;                //        14
BUTTON_Handle hButton_Div;                //        15

BUTTON_Handle hButton_Equ;                //        16
BUTTON_Handle hButton_Inv;                //        17
BUTTON_Handle hButton_Per;                //        18

BUTTON_Handle hButton_Bac;                //        19
BUTTON_Handle hButton_CE;                //        20
BUTTON_Handle hButton_AC;                //        21

BUTTON_Handle hButton_Neg;                //        22
BUTTON_Handle hButton_Sqrt;                //        23

EDIT_Handle hEdit;

// -------------------- 计算变量 ---------------------- //
double Result=0;
u8 AC_Flag=0;                                // 0:刚刚清零,重新开始计算        1:计算过程中
u8 Operator=0;                                // 0:运算符号清空        1:+                2:-                3:*                4:/
u8 Operator_Last=0;
u8 Update_Var=0;
double Variable=0;                                // 加减乘除运算的变量
u8 Inte_Digits=0;                        // 整数位数
u8 Deci_Digits=0;                        // 小数位数
u8 Point_Flag=0;                        // 0:没有小数点 1:有小数点
unsigned char str[9];
unsigned char Inv_str[10];
u8 Deci_Len;
int Inverse_Flag=1;

// --------------------- 分界线 ----------------------- //
void Result_To_String(void);
void Inverse_Key(void);

// -----------------------------------------------------//
//
void Touch_Process(void)
{
        GUI_TOUCH_GetState(&STATE);
//        GUI_DispStringAt("x:", 0, 300);
//        GUI_DispDec(STATE.x, 3);
//        GUI_DispStringAt("y:", 50, 300);
//        GUI_DispDec(STATE.y, 3);
        if (STATE.Pressed == 1)
        {
                GUI_CURSOR_SetPosition(STATE.x,STATE.y);
        //        GUI_CURSOR_Show();
        }
}
//

//
void Button_Process(void)
{
        float temp1,temp2;
        switch(GUI_GetKey())
        {
                case 10:// 0
                                Operator_Last=Operator;
                                if(Update_Var==1)
                                {
                                        Update_Var=0;
                                        Variable=0;
                                        EDIT_SetText(hEdit,"0");
                                }
                                if(Point_Flag!=0)          // 出现小数点,开始输入小数
                                {
                                        if(Deci_Digits<7)
                                        {
                                                Deci_Digits++;
                                                EDIT_AddKey(hEdit,'0');
                                        }
                                }
                                else
                                {
                                        if(Variable!=0)
                                        {
                                                if(Inte_Digits<8)
                                                {
                                                        Inte_Digits++;
                                                        Variable*=10;
                                                        EDIT_AddKey(hEdit,'0');
                                                }
                                        }
                                }
                                break;

                case 1:        Operator_Last=Operator;
                                if(Update_Var==1)
                                {
                                        Update_Var=0;
                                        Variable=0;
                                }
                                if(Point_Flag!=0)                  // 出现小数点,开始输入小数
                                {
                                        if(Deci_Digits<7)
                                        {
                                                Deci_Digits++;
                                                Variable+=1/pow(10,Deci_Digits)*Inverse_Flag;
                                                EDIT_AddKey(hEdit,'1');
                                        }
                                }
                                else
                                {
                                        if(Inte_Digits<8)
                                        {
                                                if(Inte_Digits==0)
                                                {
                                                        EDIT_SetText(hEdit,NULL);
                                                }
                                                Inte_Digits++;
                                                Variable*=10;
                                                Variable+=1*Inverse_Flag;
                                                EDIT_AddKey(hEdit,'1');
                                        }
                                }

                                break;
                case 2:        Operator_Last=Operator;
                                if(Update_Var==1)
                                {
                                        Update_Var=0;
                                        Variable=0;
                                }
                                if(Point_Flag!=0)                  // 出现小数点,开始输入小数
                                {
                                        if(Deci_Digits<7)
                                        {
                                                Deci_Digits++;
                                                Variable+=2/pow(10,Deci_Digits)*Inverse_Flag;
                                                EDIT_AddKey(hEdit,'2');
                                        }
                                }
                                else
                                {
                                        if(Inte_Digits<8)
                                        {
                                                if(Inte_Digits==0)
                                                {
                                                        EDIT_SetText(hEdit,NULL);
                                                }
                                                Inte_Digits++;
                                                Variable*=10;
                                                Variable+=2*Inverse_Flag;
                                                EDIT_AddKey(hEdit,'2');
                                        }
                                }
                                if(Operator!=0)
                                {
                                        AC_Flag=1;
                                }

                                break;

                case 3:        Operator_Last=Operator;
                                if(Update_Var==1)
                                {
                                        Update_Var=0;
                                        Variable=0;
                                }
                                if(Point_Flag!=0)                  // 出现小数点,开始输入小数
                                {
                                        if(Deci_Digits<7)
                                        {
                                                Deci_Digits++;
                                                Variable+=3/pow(10,Deci_Digits)*Inverse_Flag;
                                                EDIT_AddKey(hEdit,'3');
                                        }
                                }
                                else
                                {
                                        if(Inte_Digits<8)
                                        {
                                                if(Inte_Digits==0)
                                                {
                                                        EDIT_SetText(hEdit,NULL);
                                                }
                                                Inte_Digits++;
                                                Variable*=10;
                                                Variable+=3*Inverse_Flag;
                                                EDIT_AddKey(hEdit,'3');
                                        }
                                }

                                break;

                case 4:        Operator_Last=Operator;
                                if(Update_Var==1)
                                {
                                        Update_Var=0;
                                        Variable=0;
                                }
                                if(Point_Flag!=0)                  // 出现小数点,开始输入小数
                                {
                                        if(Deci_Digits<7)
                                        {
                                                Deci_Digits++;
                                                Variable+=4/pow(10,Deci_Digits)*Inverse_Flag;
                                                EDIT_AddKey(hEdit,'4');
                                        }
                                }
                                else
                                {
                                        if(Inte_Digits<8)
                                        {
                                                if(Inte_Digits==0)
                                                {
                                                        EDIT_SetText(hEdit,NULL);
                                                }
                                                Inte_Digits++;
                                                Variable*=10;
                                                Variable+=4*Inverse_Flag;
                                                EDIT_AddKey(hEdit,'4');
                                        }
                                }

                                break;
                case 5:        Operator_Last=Operator;
                                if(Update_Var==1)
                                {
                                        Update_Var=0;
                                        Variable=0;
                                }
                                if(Point_Flag!=0)                  // 出现小数点,开始输入小数
                                {
                                        if(Deci_Digits<7)
                                        {
                                                Deci_Digits++;
                                                Variable+=5/pow(10,Deci_Digits)*Inverse_Flag;
                                                EDIT_AddKey(hEdit,'5');
                                        }
                                }
                                else
                                {
                                        if(Inte_Digits<8)
                                        {
                                                if(Inte_Digits==0)
                                                {
                                                        EDIT_SetText(hEdit,NULL);
                                                }
                                                Inte_Digits++;
                                                Variable*=10;
                                                Variable+=5*Inverse_Flag;
                                                EDIT_AddKey(hEdit,'5');
                                        }
                                }

                                break;
                case 6:        Operator_Last=Operator;
                                if(Update_Var==1)
                                {
                                        Update_Var=0;
                                        Variable=0;
                                }
                                if(Point_Flag!=0)                  // 出现小数点,开始输入小数
                                {
                                        if(Deci_Digits<7)
                                        {
                                                Deci_Digits++;
                                                Variable+=6/pow(10,Deci_Digits)*Inverse_Flag;
                                                EDIT_AddKey(hEdit,'6');
                                        }
                                }
                                else
                                {
                                        if(Inte_Digits<8)
                                        {
                                                if(Inte_Digits==0)
                                                {
                                                        EDIT_SetText(hEdit,NULL);
                                                }
                                                Inte_Digits++;
                                                Variable*=10;
                                                Variable+=6*Inverse_Flag;
                                                EDIT_AddKey(hEdit,'6');
                                        }
                                }

                                break;
                case 7:        Operator_Last=Operator;
                                if(Update_Var==1)
                                {
                                        Update_Var=0;
                                        Variable=0;
                                }
                                if(Point_Flag!=0)                  // 出现小数点,开始输入小数
                                {
                                        if(Deci_Digits<7)
                                        {
                                                Deci_Digits++;
                                                Variable+=7/pow(10,Deci_Digits)*Inverse_Flag;
                                                EDIT_AddKey(hEdit,'7');
                                        }
                                }
                                else
                                {
                                        if(Inte_Digits<8)
                                        {
                                                if(Inte_Digits==0)
                                                {
                                                        EDIT_SetText(hEdit,NULL);
                                                }
                                                Inte_Digits++;

完整代码下载:

网友A(2020-01-14):
在战舰板上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