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有没有哪位大神有电导率传感器的驱动程序?谢谢啦~

楼主(2017-05-09):
RT,最近搞一个水质采集的东西,但是不太清楚电导率传感器的响应驱动程序,不知道哪位路过的大神了解的?谢啦~

网友A:
电导率:电阻率的倒数。就是测电阻啊!电导率传感器?不好意思,孤陋寡闻了。

网友B(2018-04-05):
请问你最后做成了吗,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传感器

网友C(2019-05-27):
请问代码写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