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INK和自带STLINK给STM32F429 Discovery 烧录程序

楼主(2017-05-09):
1.先说JLINK,
惭愧的说 之前竟然不知道这板子的烧录用的是二号线…没带回来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烧录了…学了两天终于搞明白一些。先上个图
再放一个 stm32f4 discovery 的一部分原理图
我手头有一个j-link 所以打算用SWD那排引脚进行烧录 找到了各引脚的定义 与st-link进行对比 然后得知对应关系为
T_JTCK–TCK
T_JTMS–TMS
T_NRST–RESET
T_SWO–TDO
5v供电 –>5V-Supply
GND –>GND

然而我连接后一点反应没有… 又检查了好几遍根本没反应 我就感觉可能是电源有问题 用万用表一测果然5v-supply 根本没电…百思不得其解 第一天时间就这么荒废过去
今天我下先把vcc连接到1引脚上 发现能够正常的3.3v供电 把j-link拆开发现jp3跳线帽连接到3.3v上 我把他拔下来连接到NC上 发现还是不行 惭愧的说查过才知道NC是没有用这的意思
然后经过不断的查找终于找到发现5v输出是需要设置的…
5V输出设置,把jlink连到电脑上USB口上,打开C:\ProgramFiles\SEGGER\JLinkARM_V450l\jlink.exe(默认安装JLinkARM_V450l驱动); 在jlink.exe控制台下输入poweronperm打开5V电源,JTAG19脚会输出5V300mA电源;关掉命令:poweroffperm;(此命令会被jlink记忆在内部,下次上电一样有效)

顺便说一下如果出现下图
点是 升级就行
最后按如上操作就能正常输出5v电压了
最后附上一张

2.再说自带STLINK
如图可知,自带的STLINK烧录接线很简单,只需要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