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串行口给传感器发送字符后,传感器向单片机发送测量数值。程序不太懂。

楼主(2017-05-09):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P2^0;
sbit lcdrw=P2^1;
sbit lcden=P2^2;
uchar table[]="aa 01 03 0f 00";
uchar table1[];
unsigned char a,b,m;
uchar sendflag=0;
uchar receflag=0;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rs=0;
        lcdrw=1;
        lcden=1;
        delay(10);
        result=(bit)(P0&0X80);
        lcden=0;
        return(result);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rs=0;
        lcdrw=0;
        lcden=0;
        delay(5);
        P0=cmd;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rs=1;
        lcdrw=0;
        lcden=0;
        P0=dat;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lcd_init()
{
        delay(15);
        lcd_wcmd(0x01);
        lcd_wcmd(0x38);
        delay(5);
        lcd_wcmd(0x38);
        delay(5);
        lcd_wcmd(0x0c);
        delay(5);
        lcd_wcmd(0x01);
        delay(5);
}
void lcd_pos(uchar pos)  //设定显示位置
{
        lcd_wcmd(pos | 0x80);
}
void senddata()  //发送数据
{
        ES=0;
        for(a=0;a<14;a++)
        {
                SBUF=table[a];
                while(!TI);
                TI=0;
        }
        ES=1;
}
void serial()interrupt 4
{
        if(RI)
        {
                RI=0;
                delay(1000);
                if(b)
                        {
                                b=0;
                                b++;
                                b<14;
                                receflag=1;  //发送完了清标志
                        }
                        table1[b]=SBUF;
          }
}
void display()  //数据显示
{
        if(receflag)
        {
                lcd_pos(0x00);
                for(m=0;m<16;m++)
                {
                        lcd_wdat(table1[b]);
                }
                receflag=0;
        }
}
void main(void)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lcd_init();
        while(1)
        {
                senddata();
                delay(2000);
                display();
        }
}

网友A:
提问模糊!不得要领。你那个传感器是什么东东?能串行接收和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