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2052AD单片机移相控制可控硅导通还是没解决。

楼主(2017-05-10):
原理是这样的:他们说这个过零电路,流进单片机里只能得到半波,另半波必须由程序来完成,所以我的程序思路是这样的:起初第一个过零信号到来就触发外部中断,启动定时器,开始计时,计时时间一到就触发三极管导通,然后接着计时,计时到10ms的时候正半波结束,清零变量,关掉三极管的输出,并接着计时,开始负半波的控制,计时时间一到再打开三极管,使可控硅导通,然后过零信号来了,又触发外部中断,清变量参数等。。。。
发现还是只能控制半波,另半波还是不受控制,我程序上有说明问题的现象。求原因。

网友A:
已经给你解答了,这个解答是我在2个项目中应用的成熟经验,为什么不认真理解和实践。你那个思路是错的,什么“流进单片机里只能得到半波,另半波必须由程序来完成”?另半波你计时计数啊?你那个手画的电路也是错的,都给你指出了。

网友B:
你的那个过零检测电路看着好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给你解答了,这个解答是我在2个项目中应用的成熟经验,为什么不认真理解和实践。你那个思路是错的,什 ...

第一我认为我的思路是对的,程序上:当交流过零点的时候,触发外部中断,并启动定时器,计时到需要移相的时间,就触发三极管导通,使可控硅导通,然后接着计时,计时到零点的时间,关掉触发信号,清零变量等,在重新计时,然后再触发,有什么错吗?
我的过零电路是简单了点,也是看我手上两个成熟产品的电路,我想学会这种控制方式,您说的用MOC3021、3081、TLP521来隔离,我知道,暂时不用。
第二,有的人说,我这种过零检测电路,只能检测到半波,另外半波,必须由程序来实现。所以我程序上是那么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我认为我的思路是对的,程序上:当交流过零点的时候,触发外部中断,并启动定时器,计时到需要移相的 ...

1. 可控硅导通,若无触发脉冲,过零时自动关断。不需计时零点,用程序关掉触发信号。
2. 有的人说,我这种过零检测电路,只能检测到半波,错!!!你实验过没有,你可以不用单片机,过零检测电路,用双踪示波器观测,是否只有半波?另外,你说的半波,必须由程序来实现,那就必须计时计数,什么是计时计数?你理解么?这种计时计数准确么?
你要试试看,我已经告诉你,这是我2个项目的实践证明了的。
上述波形与概念摘自于 《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2版ISBN 978-7-111-08314-8机械工业出版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可控硅导通,若无触发脉冲,过零时自动关断。不需计时零点,用程序关掉触发信号。
2. 有的人说,我这 ...

我现在明白了,过零的时候延时给个触发信号,然后在关掉这个触发信号,因为可控硅导通后,只要不过零就一直导通,不需要计时零点。。。我用TLP521搭了个过零检测电路,现在可以移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可控硅导通,若无触发脉冲,过零时自动关断。不需计时零点,用程序关掉触发信号。
2. 有的人说,我这 ...

既然能检测到交流过零点的信号,只要能控制好交流的过零信号,也可以实现周波控制了,对吧?

网友C:
过零的时候延时给个触发信号,然后在关掉这个触发信号,因为可控硅导通后,只要不过零就一直导通,不需要计时零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已经给你解答了,这个解答是我在2个项目中应用的成熟经验,为什么不认真理解和实践。你那个思路是错的,什 ...

前辈 搭车请教一下 如何能检测到过零了 我很早以前试图驱动可控硅失败 后来就没再接触 今天赶上了 想请前辈给指导一二

单片机才5v甚至更低 怎么采集过零信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前辈 搭车请教一下 如何能检测到过零了 我很早以前试图驱动可控硅失败 后来就没再接触 今天赶上了 想请前 ...

网友E(2019-03-24):
老师  图再搭配个源程序  帮助大家解答下吧  我也想了很久了

网友F(2019-04-27):
引用 网友E:
老师  图再搭配个源程序  帮助大家解答下吧  我也想了很久了

我这有个程序,但是我这个一直有问题,我也想不通为什么,我这个是使用1个中断触发推动的是双向可控硅,但是双向可控硅不满足要求,要改成单向可控硅使用变压器触发,现在有个问题还是不懂就是单向可控硅导通之后,栅极(G)的对地电压是多少?是否是等于那半个波的变化的电压呢?楼主需要看看我这个程序吗?

网友G(2024-04-17):
楼主的电路图没问题,最低成本解决方案就应该这么画,楼主的问题既然是低成本只能检测一个过零点,另一个过零点需要用程序实现,楼主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