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酒精检测仪源程序+仿真

楼主(2017-05-10):
这是一个用51单片机做的酒精浓度检测仪

原理图:

pcb图:

酒精浓度检测仿真:

DXP格式用            Altium designer Summer 软件打开
protel99格式用       protel99SE 软件打开
PDF格式用            PDF 软件打开
Word格式用           Word 或用WPS 软件打开

4种格式的原理图都内容是一样的  只是打开方式不同

请看原理图焊接,不要看仿真图焊接。

wrod格式里面的原理图是复制出来的,有一点点变行变形,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尽量看其他三种格式的图焊接,

如果论文里面的原理图和原理图文件夹内的图不一样的话,请大家以原理图文件夹内的为准,原理图文件夹的图是和实物配套的,可以自己截图或复制,然后粘贴到论文里面去。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uchar a_a;
#include <intrins.h>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04,0x14,
                                           0x0c,0xa4,0x27,0xc4,0x26,0x2e,0xff};         //断码

//数码管位选定义
uchar code smg_we[]={0x7f,0xbf,0xdf,0xef};
uchar dis_smg[8]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uchar smg_i = 4;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sbit CS=P3^2;                //CS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CS脚
sbit SCL=P3^3;                //SCL定义为P1口的第3位脚,连接ADC0832SCL脚
sbit DO=P3^4;                //DO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DO脚

sbit beep = P3^6;   //蜂鸣器IO口定义
long dengji,s_dengji = 50;     //酒精等级

bit flag_300ms = 1;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define RdCommand 0x01 //定义ISP的操作命令
#define PrgCommand 0x02
#define EraseCommand 0x03
#define Error 1
#define Ok 0
#define WaitTime 0x01 //定义CPU的等待时间
sfr ISP_DATA=0xe2;  //寄存器申明
sfr ISP_ADDRH=0xe3;
sfr ISP_ADDRL=0xe4;
sfr ISP_CMD=0xe7;
sfr ISP_TRIG=0xe6;
sfr ISP_CONTR=0xe5;

/* ================ 打开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 关中断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 0001,1000 */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Time; /* 写入硬件延时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ISPEN=1  */
}
/* =============== 关闭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ISPEN = 0 */
         ISP_TRIG = 0x00;
         EA   =   1;   /* 开中断 */
}
/* ================ 公用的触发代码 ==================== */
void ISPgoon(void)
{
         ISP_IAP_enable();   /* 打开 ISP,IAP 功能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1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2 */
         _nop_();
}
/* ==================== 字节读 ======================== */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byte_addr)
{
        EA = 0;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地址赋值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除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 /* 写入读命令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EA  = 1;
         return (ISP_DATA);    /* 返回读到的数据 */
}
/* ================== 扇区擦除 ======================== */
void SectorErase(unsigned int sector_addr)
{
         unsigned 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 取扇区地址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iSector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空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EraseCommand; /* 擦除命令3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
/* ==================== 字节写 ======================== */
void byte_write(unsigned int byte_addr, unsigned char original_data)
{
         EA  = 0;
         SectorErase(byte_addr);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 取地址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PrgCommand;  /* 写命令2 */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 写入数据准备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AP功能 */
         EA =1;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读出保存数据
{
        s_dengji  = byte_read(0x2001);
        s_dengji <<= 8;
        s_dengji  |= byte_read(0x2000);
        a_a      = byte_read(0x2058);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s_dengji % 256);
        byte_write(0x2001, s_dengji / 256);
        byte_write(0x2058,a_a);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
        read_eeprom();           //读出保存数据
        if(a_a != 33)
        {
                a_a = 33;
                s_dengji = 80;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读数模转换数据********************************************************/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再来读本函数,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
                                                //  1  0  0 通道
                                                //  1  1  1 通道
unsigned char ad0832read(bit SGL,bit ODD)
{
        unsigned char i=0,value=0,value1=0;
                SCL=0;
                DO=1;
                CS=0;                //开始
                SCL=0;                //第一个上升沿
                SCL=1;
                DO=SGL;
                SCL=1;          //第二个上升沿
                SCL=0;
                DO=ODD;
                SCL=1;            //第三个上升沿
                SCL=0;            //第三个下降沿
                DO=1;
                for(i=0;i<8;i++)
                {
                        SCL=0;
                        SCL=1; //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
                        value<<=1;
                        if(DO)
                                value++;
                }
                for(i=0;i<8;i++)
                {                        //接收校验数据
                        value1>>=1;
                        if(DO)
                                value1+=0x80;
                        SCL=0;
                        SCL=1;
                }
                CS=1;
                SCL=1;
                if(value==value1)                                //与校验数据比较,正确就返回数据,否则返回0
                        return value;
        return 0;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2 |= 0x0f;                                        //把按键的IO口输出为高电平
        if((P2 & 0x0f) != 0x0f)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2 & 0x0f) != 0x0f)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2 & 0x0f)
                        {
                                case 0x0e: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1键值
                                case 0x0d: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0b: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3键值
//                                case 0x07: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4键值
                        }
                }
        }
        else
                key_new = 1;
}

/****************按键处理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2)
                {
                        menu_1 = 0;
                }
        }
        if(menu_1 == 1)                        //设置酒精报警值
        {
                smg_i = 4;                    //显示4位数码管
                if(key_can == 2)
                {
                        s_dengji ++ ;                 //加1
                        if(s_dengji > 500)
                                s_dengji = 500;
                }
                if(key_can == 3)
                {
                        s_dengji -- ;                //减1
                        if(s_dengji <= 1)
                                s_dengji = 1;
                }
                dis_smg[0] = smg_du[s_dengji % 10];                   //取个位显示
                dis_smg[1] = smg_du[s_dengji / 10 % 10] ;      //取十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s_dengji / 100 % 10] ;           //
                dis_smg[3] = 0x0c;         //a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数码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P1 = 0xff;                         //消隐
        P2 = smg_we[i];                          //位选
        P1 = dis_smg[i];                 //段选
        i ++;
        if(i >= smg_i)
                i = 0;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static uchar value;
        if((dengji >= s_dengji))                //报警
        {
                value ++;
                if(value >= 2)
                {
                        value = 10;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else
        {
                if((dengji < s_dengji))          //取消报警
                {
                        value = 0;
                        beep = 1;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beep = 0;                                //开机叫一声
        delay_1ms(150);
        P0 = P1 = P2 = P3 = 0xff;                //单片机IO口初始化为1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while(1)
        {
                key();                                        //独立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按键按下要执行的程序
                }
                if(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 = 0;
                        clock_h_l();
                        dengji = ad0832read(1,0);
                        dengji = dengji * 450 / 255.0;
                    dengji = dengji - 100;              //首先减去零点漂移,一般是100mV
                        if(dengji < 0)
                                dengji = 0;
                        dengji = dengji * 2;             //将mV转变成mg/L,系数需要校准
                                                                  //电压每升高0.1V,实际被测气体的浓度增加20ppm
                                                                  //1ppm=1mg/kg=1mg/L=1×10-6 常用来表示气体浓度,或者溶液浓度。
                        if(menu_1 == 0)
                        {
                                if(dengji >= 1000)
                                        smg_i = 4;
                                else
                                        smg_i = 3;
                                dis_smg[3]=smg_du[dengji/1000%10];        //千位
                                dis_smg[2]=smg_du[dengji/100%10];        //百位
                                dis_smg[1]=smg_du[dengji/10%10];        //十位
                                dis_smg[0]=smg_du[dengji%10];            //个位        ADC0832为8位ADC,数值为0~255,我们将其分开放入l_tmpdate数组中显示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全部资料下载:

网友A:
我的是LCD的,但是程序仿真不太对,ADC0832可能程序有问题,心烦。

网友B(2018-04-17):
剩下的代码在哪里看

网友B:
用这个代码生成的hex文件在仿真软件中不可以用啊,数码管显示不正常,压缩包里的文件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C(2018-05-22):
给力。看好你,赞

网友D(2018-12-27):
程序根本都不对,仿真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嗨,你这个压缩包可以给我发一下吗?我加你qq

可以给我发一下吗,谢谢你,你是好人,1416022721,我的qq

网友G(2019-03-18):
酒精检测模块能仿真吗?

网友H:
求分享一下 593785475  跪求 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很给力

求分享呀,大神!感谢qq1329302962

网友K(2019-04-22):
有一部分看不懂,感觉很厉害

网友L(2019-06-13):
非常实用

网友M(2019-08-22):
看了一遍,心里有底感觉启发很大,收藏了。

网友N(2020-06-26):
代码根本运行不了

网友O(2020-12-09):
代码编译有错误吧

网友P(2023-10-24):
为什么我的仿真显示的数字不完整啊家人

网友P: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代码生成的hex文件在仿真软件中不可以用啊,数码管显示不正常,压缩包里的文件就可以正常使用

我的也是,什么问题啊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