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区分stc15W4K单片机的ret按钮端复位还是看门狗复位的疑问

楼主(2017-05-10):
我想编写一个程序,程序中需要区分复位原因。是掉电复位还是看门狗复位,或者是RET端按钮复位。冷启动复位和热启动复位我已可以区分出来了,就是复位后如何区分看门狗复位和RET端按钮复位。stc15W4K单片机的ret端按钮复位后,看数据手册IAP_CONTR.6=1,但我程序中就是按这个位来区分是RET端按钮复位还是看门狗复位的,但RET按钮复位后,好像IAP_CONTR.6为0,不知为什么,我是采用 if((IAP_CONTR & 0x40)==0x40)来判断IAP_CONTR.6/SWBS是否复位后为1的,请教知道的帮助一下。

楼主:
看门狗复位WDT_CONTR.7=1,冷启动复位PCON.4=1,那么RET端按钮复位,怎么分辨呢?WSTC15W共有7种复位,我主要为了按钮复位后恢复原始设置用。

网友A:
复位后:立即停止计数,并看门狗计数器的值及其复位标记,以证明复位的原因是不是看门狗所致。
如果所有复位标记都查不到,则是……

楼主:
从数据手册上表看,只有冷启动或RET按钮启动时,不管之前IAP_CONTR.6为0还是1,复位后,都变为1,本来可以根据这点排除冷启动后,就可以判断为RET复位按钮复位了,但实验结果,RET复位按钮复位后,IAP_CONTR.6=0,这样,就没法判断了。难道数据手册错了?还是那我没理解。楼上排除看门狗复位后,我还是没没明白怎样区分出RET按钮复位,请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