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初学者,有些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方面的知识,怎样快速入门。

楼主:
本人是单片机的初学者,有些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方面的知识,怎么可以可以快速入门啊,希望可以得到有经验的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2017-05-10):
推荐先学习51单片机,一通百通。

网友B:
看例程,定项目,自己动手干,遇到问题再寻求解决方法——一句话:在干中学!别啃书本,别钻牛角尖。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目标达到,别在乎程序难以程度;安全、稳定;通俗易懂,便于维护、移植就好。

网友C:
先照抄,再默写;在一个函数一个函数的去弄透,要积累各个模块的逻辑结构。

网友D:
建议买套51学习版,配套资料很基础也很全面,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E:
先把模电 数电摸熟悉 在学51单片机 带着学C语言

网友F:
找个师傅带最快

网友G:
学单片机的话最好先看看C,毕竟是用c编程

网友H:
单片机初学者,有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基础,好!!!真诚地给你推荐2本书,《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与其他书比较一下,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绝不忽悠你!

网友I:
多看视频多读代码

网友J:
看自动化控制系统的书

网友K:
多学多练。

网友L:
还是老老实实多练习吧,感觉没有捷径

网友M:
最好先买单片机来组装,在动手过程中,遇到不懂的就去查资料,这样能快速入门。我是这样入门的。你觉得行就采纳吧。

网友N:
你可以看一些有解析的电路图或者用MOOC学

网友O:
做个电子称实际动手用到什么学什么 很快就会了

网友P:
多做项目,给自己电压力,如果是学生可以参加相关的比赛,在比赛中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动手能力

网友Q:
慢慢看书喽!!

网友R:
买一个开发板,自己动手编程序,看懂工作过程

网友S:
模拟电路比较难学电,放大器比较重要,重点学好放大电路,数字电路相对好学,芯片功能引脚熟悉了就好学了

网友T:
买一个开发板,自己编程序,我就是这样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