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迅为i.MX6Q开发板-飞思卡尔系统烧写工具MFGTool2工具详解

楼主(2017-05-10):
fsl i.MX6开发板有多种系统烧写方式,这里介绍使用联机烧写工具MFGTool及其对系统的烧写。MFGTool是fsl官方开发的一套PC联机系统烧写程序,通过USB将PC和开发板连接后,使用MFGTool就可以烧写
u-boot,kernel和filesys。
MFGTool当前的版本是MFGTool V2。

MFGTool程序的具体烧写和运行流程是:
一.Boot跳线到USB下载模式---BOOT_MODE[1:0]为0b10

二.MFGTool加载相关的配置文件:UICfg.ini、cfg.ini、ucl2.xml。其中:
  1. UICfg.ini指明了MFGTool界面配置。
  2. cfg.ini指明了芯片和开发板名称,并指定了ucl2.xml文件中的LIST项名称。另外,MFGTool根据芯片和开发板
      名称在.\Profiles中寻找 相应的配置文件ucl2.xml,启动镜像和烧写镜像文件。此处的".\"为相对目录,即
      MFGTool 的存放和执行目录。
     如文件cfg.ini内容如下:
     [profiles]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LIST]
     name = Sabre-SD

     [profiles]
     chip = MX6Q Linux Update,它指明了文件操作的目录,即为.\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
     例如MFGTool会在在.\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中寻找相应的配置文件ucl2.xml。

      name = Sabre-SD
      ucl2.xml有多个LIST项,每一项对应于一个开发板相关烧写配置,此处指明哪一项LIST有效。
      LIST中指明了执行的下载/烧写动作,要操作(下载/烧写/或命令)的文件,shell命令等内容,
      针对文件,根据上面的chip =xxx来指明其路径名。

     下图中说明了文件cfg.ini和 标签中name的关系:

     下面两个图中说明了文件ucl2.xml中相关文件的具体指向:

  3.ucl2.xml通过LIST项来列出要执行的命令集和相应文件。

三.MFGTool通过USB将前导u-boot,kernel,文件系统下载到开发板中的RAM中,并跳转到RAM中的u-boot处来
    执行kernel,挂载文件系统。
   之所以称"前导u-boot,kernel,文件系统“,因为它们是为最终的程序烧写做系统准备,它们并不是最终要下
   载到Flash、SD、TF卡等非易失存储器中的系统镜像。
   对应于ucl2.xml中的标签,有如下内容: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u-boot-mx6q-sabreauto.bin" >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uImage" address="0x1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Kernel.</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0x10C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Initramfs.</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以下是对其中内容详细的说明:
   state="BootStrap"指明其为启动,对比参照下面程序烧写时的state="Updater"。
   type="boot"或type="load",加载或启动,对比参照下面程序烧写时的 type="push" 。
   file指明要操作的文件, address指明了加载的地址。

四.MFGTool强制开发板启动RAM中的kernel,并装载相关特定的USB下载驱动,开发板中的Linux系统做好了程序烧写的前期准备。

五.通过执行一组在配置文件中设置的Linux命令,MFGTool使用USB将要烧写的系统镜像烧写到非易失存储器中。
   如 u-boot烧写,在ucl2.xml文件中,有如下命令:
   1.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mknod block,mmcblk1,/dev/mmcblk1,block"/>
   2.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mksdcard.sh.tar">Sending partition shell</CMD>

3.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tar xf $FILE "> Partitioning...</CMD>

4.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sh mksdcard.sh /dev/mmcblk1"> Partitioning...</CMD>
5.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mknod block/mmcblk1,mmcblk1p1,/dev/mmcblk1p1,block"/>

6.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bin">Sending u-boot.bin</CMD>

7.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1 bs=1k seek=1 skip=1 conv=fsync">write u-boot.bin to sd card</CMD>   上面红色字体部分是ucl2.xml文件中的原命令,蓝色数字是为了方便下面的说明而附加的行号。
   以下是对其中命令(body标签部分)详细的说明:
   行1. body="mknod block,mmcblk1,/dev/mmcblk1,block"   为使用SD,TF卡等设备创建结点。
   行2. body="send" file="mksdcard.sh.tar"   发送文件mksdcard.sh.tar到开发板的RAM中。
   行3. body="$ tar xf $FILE "   解压文件mksdcard.sh.tar。
   行4. body="$ sh mksdcard.sh /dev/mmcblk1 执行mksdcard.sh,mksdcard.sh是个shell脚本文件,
         它用来对Flash、SD、TF进行分区,具体的内容可查看该文件。
   行5. body="mknod block/mmcblk1,mmcblk1p1,/dev/mmcblk1p1,block" 创建设备结点,
          具体的用法参考设备驱动程序相关内容 。
   行6. body="send" file="files/u-boot.bin" 发送文件files/u-boot.bin到开发板的RAM中。
   行7.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1 bs=1k seek=1 skip=1 conv=fsync" 执行u-boot的烧写。
           其中变量$FILE为第6行中设 定的值,最终执行烧写的命令 是dd。

六.掉电,跳线到正常的启动模式,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