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410 红外传感器接收后如何ad转换呀呀呀

楼主(2017-05-10):
求助 各位~~~~~

网友A:
请楼主说说:红外传感器接收后为何要ad转换呀?

楼主:
就是红外传感器接收信号是模拟信号,我需要把它AD转换后,拿去比较然后报警

网友B:
用红外接收头可直接转换成脉冲信号,然后解析即可。

网友C(2017-07-03):
引用 网友B:
用红外接收头可直接转换成脉冲信号,然后解析即可。

如果直接解析的话,对失真问题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