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上

楼主(2017-05-10):
我前一段时间想自己做一个遥控车 然后买了一个遥控器谁知道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就是51单片机对于我一个文盲来说实在太难啊,目前卡在了怎么吧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上,淘宝上是给了我程序可是他没教怎么下啊 网上找教程 下了好多软件可就是下不下来 再次跪求各位大神替我解决难题

网友A:
你的单片机型号是什么?

网友B:
软件仿真还是单片机盒子

网友C:
用keil和另一个

网友D: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先试试stc-isp-15xx-v6.86

网友E:
在学校用的是开发板下载的,需要专门的软件烧写

网友F:
STC-ISP下载软件,网上找下载程序的就好了。可以用keil等去编写。

网友G:
郭天祥的那个视频里有详细的下载教程,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H:
型号是什么?郭天祥似乎有教程。。

网友I:
这还是得看你用的啥单片机,不同单片机不一样

网友J:
单片机串口下载线连接好单片机后,看看是否自动安装好驱动,如果没有可以网上下载。然后点击打开stc-isp-单片机烧录软件,进去后首先选择好与你使用的单片机对应的单片机型号,然后选择好串口号,点击“打开文件那里”上传你的编写好的程序hex文件,再看看晶振对应不,最后点击下载,重新按下单片机电源开关。程序就自动烧录进去了。

网友K:
如果是“文盲”不建议干这一行。

网友L:
STC的话用usb转串口工具,ST的话用J-LINK或者ST-link

网友M:
我是用STC-ISP下载的,试试去网上找下,找不到可以加我我给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单片机型号是什么?

STC12C5A60S2 1T增强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仿真还是单片机盒子

就是一个遥控器 和一个主板

网友N:
用USB转TTL模块(CH340就行)连接电脑和单片机串口,然后再用STC-ISP软件下载对应的HEX程序就行

网友O:
用keil等去编写,得生成hex文件,然后再用下载起下载到单片机中

网友P:
先用keil编译,再连上电脑,检查晶振什么的对不对

网友Q:
买个下载器算了!

网友R:
建议先了解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S:
如果有USB口就可以一键下载,或者用USB转TTL下载器,与MCU连接

网友T:
用stc的下载器就可以了,网上有很多资源的,这个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51单片机

网友U:
KEIL编程,有专门的烧录软件,百度51烧录就可以

网友V:
用专用的下载软件结合KEIL软件,编译调试之后找到后缀名为hex文件下载

网友W:
要用那个STC ISP烧HEX程序

网友X:
通过下载线连接电脑

网友X:
下载线连接即可

网友Y:
直接买个串口下载器 就可以了 不需要其他电路

网友Z:
用仿真器 上传。hex文件 然后烧录  烧录的话用usb转ttl或者有数据口的可以用数据线

网友AA:
用STC软件

网友AB:
单片机型号是什么?

网友AB:
先确定型号,哪家公司的,买仿真器,才能烧录啊

网友AB:
先确定哪家的芯片,买对应的仿真器

网友AC:
用烧录机烧录进去

网友AD:
用keil UV4 创建项目 根据你的单片机创建项目 然后编写程序 C或汇编,之后运行改错,存下来,然后打开仿真,双击单片机把程序加进去 就可以了!

网友AE:
应该先确定单片机的型号,在Keil4中编译程序,生成HEX文件,将HEX文件烧进单片机中就行了

网友AF:
多看看基础教程

网友AG:
如果是实物,那么需要把单片机的10/11、引脚外接一个下载器(接线时TXD、RXD跟下载器的相对应的引脚要反接),接完线之后用电脑打开下载软件选对信号点下载,最后冷启动既可以了。
如果是仿真,那么就双击单片机,之后会出来一个对话框,对话框里会有个文件夹的标志,点击那个标志,找到你程序保存的位置打开之后,确定,就OK了。

网友AH:
用keil建立个hex文件,然后用mcuisp(或者其他串口下载软件)下载到单片机上就可以了。这个烧录软件要看你的单片机型号的。

网友AI:
用stc-isp烧了软件,进STC官网有下载,里面有选择各个型号的单片机,你看你的表面的单片机型号是什么,找到相应的单片机型号,选择你要烧录的软件,然后下载到单片机就可以了,大致这样,有的要注意配置晶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