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 怎么把这些程序下到单片机中

楼主(2017-05-10):
对这方面一点都不知道,只因为买了一个遥控器没想到这么难,研究了几天了还是处于蒙蔽状态又对这行有点兴趣,先求大神先帮我把这个遥控器弄好,再求大神叫我从哪起步开始学

网友A:
1.利用keilC建立工程,然后编译程序,生成Hex文件。
2.利用烧录器将Hex文件烧录到单片机中

网友B:
先用keil编译,然后右stc_isp烧到单片机中

网友C:
1.用鼠标左键点一下“main.c”,再用鼠标右键点一下,出现菜单后,用鼠标指示点扫到“打开方式”,会出现子菜单,点击“记事本”,看里面的pin的使用是否与你的硬件一致。如果一致,在“output"里找到“  .hex”文件,再下载其到你的硬件里运行。
2.如果“main.c”里的文件pin使用与你的硬件不同,那就照ls说的做,

网友D:
把编译好的HEX文件通过编程器或者但编辑的下载程序写入单片机即可

网友E:
你得先有keil软件,可以将c语言程序变成可以进行烧录的hex文件,再得有烧录软件和开发板,就OK了

网友F:
用Keil uVision4生成hex文件,然后用STC_ISP_V486.exe烧入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G:
你输出hex没打开

网友H:
先在keil里面选择生成hex文件,然后打开stc下载软件点选择程序文件,然后就可以下载进单片机了

网友I:
先下载个keil软件,建个工程,生产hex文件,用烧录软件录入单片机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J:
先下载个keilv4软件,建个工程,生产hex文件,用烧录软件stc_isp录入单片机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K:
如果要下载的话,直接通过ISP将.hex下载进去就OK,如果修改程序就安装个KEIL,慢慢看代码吧

网友L(2019-02-08):
下个视频看看不就得了,坛子里不是也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