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烧录程序

楼主(2017-05-10):
如题。。。。。。。。。

网友A:
可以购买仿真器

网友B:
学会看手册查资料这一点很重要!

网友C:
有专门的下载器

网友D:
stm32下载程序的方法有很多,可以买一个ST-link下载器,或J-LINK仿真器,然后在keil中配置一下工程选项

网友E:
jlink或者swd

网友F:
仿真器在keil里面下载  不然就用串口下载

网友G(2017-12-19):
可以用串口下载,买一个串口下载器。发射端和接收端连接,接地,boot1置0,boot0置1.调整好波特率,选择好hex文件来连接电脑用烧录软件烧录程序。注意串口号对应。

网友H:
keil软件加上下载线

网友I:
买个下载器就可以了FLYMCU

网友J:
我用的是ST-link,USB 的 网上 10几块钱一个。

网友K:
先用USB线连上,再用这个烧录软件就可以了。(注意要安装驱动)

STM32串口下载软件(FLYMCU).zip

网友L:
可以用keil

网友M:
我一般用jlink

网友N:
编辑器,大批量可以使用烧录机

网友O:
确定安装好固件库以后,USB连接板子,装好驱动一般就可以了

ST LINK驱动及教程.rar

网友P:
J-LINK仿真器,然后在keil中配置一下工程选项

网友Q:
可以使用开发板配套下载器,STLINK

网友R:
JLINK或者STLINK或者串口

网友S:
可以买一个ST-link下载器,或J-LINK仿真器

网友T:
用串口烧的,或者买个st-link v2 stm8/stm32仿真器

网友U:
连接SWD SWC  VDD  GND用STVP

网友V:
keil5或者FLYMCU都可以的

网友W:
在淘宝买个ST-LIKE,在STM官网下个STVP就可以了

网友W:
淘宝买个ST-LIKE,官网下载个STVP就可以了,STVP(sttoolset.) 80M,超出上传容量了,自己去下载吧

网友X:
用一个仿真器呀

网友Y:
可以用jlink,tb上面有卖,4线的就可以烧录程序

网友Z:
3种方法可以烧录,你可以使用JLINK,jlink可以使用keil 5 ARM版的直接下载仿真,第二种方式是用usb下载,连接你的电脑,需要在下载一个烧录软件,你可以私聊我给你传,第三种是使用USB-TTL(STLINK)版的,有的可以自动下载,有的需要冷启动,需要你重启一下,

网友AA:
用usb--ttl+stm32的软件下载

网友AB:
淘宝买个STLINK,用IAR或者  keil都可以

网友AC:
引用 网友B:
学会看手册查资料这一点很重要!

ST-link

网友AD:
uart1串口,然后PC上安装一个fly或STM32 ISP for mcu.exe之类的PC端软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