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41M光耦问题 小白提问。。。

楼主:
本模块电路中采用了过零双向可控硅型光耦MOC3041M ,集光电隔离、过零检测、过零触发等功能于一身,避免了输入输出通道同时控制双向可控硅触发的缺陷, 简化了输出通道隔离2驱动电路的结构。

这个原理图,用了上面这段话所说的可控硅型光耦吗?我怎么觉得并不对应阿...

另外,根据这个电路图,实现风扇调速的功能,是不是只能通过PWM?PWM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2017-05-10):
电路图不全吧?没有风扇的电路图,那个光耦是不是在风扇电路上呢?
PWM 就是脉宽调制,8051没有这个功能需要用定时器模拟,新型的如STC单片机直接带PWM端口,
网络搜索下大把资料供参考!

网友B:
黑体字描述的恰恰不是LZ展示的电路图!

网友C:
3041过零触发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第2版,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 978-7-111-08314-8。

网友D:
赞同楼主的说法。
PWM是利用改变脉冲占空比来调节输出能量(电流、电压……)的一种方式。全1输出100&,全0输出0%,各半输出50%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