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算法的流程图

楼主(2017-05-10):
for(i=0;i<3;i++)
        {
                P0=0x00; P2=0x00; P3=0x00; P1=0x00;
                delay(300);
                P0=0xff; P2=0xff; P3=0xff; P1=0xff;
                delay(300);
        }
}
这个程序的流程图要怎么画,求解答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学学基本的软件知识,至少关于流程图那部分看看。程序你都写出来了,还不会画流程图?貌似流程图应该在程序之前。

网友B:
善编程序的人一般不用先编流程图,有其编流程图的时间,程序已经写好了。自己写程序,并写好注释,就是一个流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