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计数器 能够统计10s时间内的按键次数

楼主(2017-05-10):
设计一个按键计数器,能够统计10s时间内的按键次数,如果将按键信号换成外来方波信号,可以测量信号的频率。
要求:
1.     系统启动时,LED数码管显示“000”,表示系统初始化完成
2.     当按键A第一次按下时,系统启动计数,自动统计10s时间内按键按下的次数,并在数码管上显示
3.     10s时间到后,不再对按键A进行计数,数码管显示10s内按键的计数值
4.     按键B按下后,系统复位,可以重新对按键A进行计数
设计思想:使用定时器T0确定10s的延时,使用计数器T1统计按键次数。
系统流程:
1.     初始化:设置定时器、计数器工作状态和初值;
2.     开始测量:第1次按键A按下,启动定时器计数器,定时器进行10s计时,计数器统计按键次数;
3.     终止测量:10s时间到,定时器、计数器停止,显示按键次数;
4.     复位:按键B按下,系统复位,显示“000”,准备下一次测量;

网友A:
实例71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的脉冲数

实例7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2019-04-18):
麻烦一哈,能提供代码不,图书馆没得书。

网友C:
没代码,只能给你一个思路,开两个定时计数器,一个定时器十秒(定一个全局变量i;定时50ms,i++,当i==200退出);一个计数器进入定时后就进入计数中断,计个数(同样要用全局变量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