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3121|回9|收藏
楼主 ID:199081 只看他

楼主(2017-05-10):
我在做智能小车红外避障,实现小车的定点停泊。我想用一个红外发射端最为定点,小车上安装红外接收器,指引到定点处,这样是否可行。
沙发 ID:321034 只看他

网友(2018-07-25):
请问  你  红外测距实现小车的定点停泊 这个方案   做出来了吗??   如果做出来了 可以 分享下吗?  非常感谢
板凳 ID:303383 只看他

网友:
地板 ID:113375 只看他

网友:
最好不要,国为遇到的环境太复杂了,比较稳定的环境才可以使用,而且红外有角度问题,你怎么保证四周布满足够密度的红外呢
5# ID:365824 只看他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可行的,可以查下关于红外循迹小车的原理,不过精度可能较低
6# ID:375198 只看他

网友:
定点停泊没问题,但是避障的话还要考虑怎样修正车头朝向,否则即使找准了点,车头方向不正,下一步的路线就不对了
7# ID:364341 只看他

网友:
遇到的环境太复杂了,比较稳定的环境才可以使用,而且红外有角度问题,你怎么保证四周布满足够密度的红外呢
8# ID:330902 只看他

网友:
应该可以
9# ID:385318 只看他

网友:
有点难度,因为小车只接收到了红外信号,但是信号源的具体位置小车是无法判定的
10# ID:389283 只看他

网友(2018-08-24):
不可行。
1.发射光线角度大 30度,远大话机器很难识别
2.机器怎么知道原点?要达到哪里才认为是原点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