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定时浇花的设计程序

楼主(2017-05-10):
定时器
     我做的是一个定时浇花的设计。对定时的要求·;
1.首先有一个24小时的时钟程序,
2,其次就是定时功能,在我定时的点能启动驱动浇花。(就是启动一个驱动程序,然后就是我定时的单位为24小时)
3.这个程序的定时功能要在168小时循环一次,就是在我不手动定时的情况下,它每经过一周(168小时)自动启动进行驱动浇花。
4,每次定时启动时间为5分钟。五分钟后自动停止。
需要仿真图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定时淋花思路有点不太好,比如时间到了刚好碰下雨时就没必要启动淋花了吧.
要是能检测土壤的湿度来做出适当淋花那更好.

网友B:
定时浇花不科学,应该检测土壤湿度,利用A/D端口,检测到湿度达到阀值时,启动灌溉系统,定时关闭。

网友C:
做检测湿度浇花的把。。。简单方便合理科学

楼主:
但是我的论文题目是定时浇花,各位大神给点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设计里面需要设定多少个定时点呢

一周一个,这一个是自动循环每周启动的,然后就是我可以随时输入定时点去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