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写了一个动态显示654321的代码

楼主(2017-05-10):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x (12.02 KB, 下载次数: 6)       这个是代码,我拷到单片机上是,只能显示1,不能循环,自己检查了好久,无奈小白还是看不出问题,特来求救!求大神解惑!

网友A:
估计是循环扫描太快,最后定格在最后一个显示数字1

网友B:
把能显示的1换成2试试,再换成3,再换……
看看如此做法,对你会不会有所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能显示的1换成2试试,再换成3,再换……
看看如此做法,对你会不会有所提示。

谢谢,我马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循环扫描太快,最后定格在最后一个显示数字1

感激不尽!

网友C:
while(1)
        {
                if(num==20)
                {        num=0;
                        if(dunum==6)
                                dunum=0;
                        if(wenum==5)
                                wenum=0;
                        display();
                        dunum++;
                        wenum++;

                }
        }

display(uchar dunum,uchar wenum)
你调用函数这边有问题,调用的函数是有参数的,那么调用时就需要给参数啊,不然当然会只显示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