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SHT10温湿度读取、光照强度读取 物联网实验代码 gpio_iic

楼主(2017-05-10):
物联网相关实验代码
源程序:
/**********************************************************************************************************************************************************
* 文 件 名:HumiTempLight.c
×
* 功    能:实验十 SHT10温湿度读取、光照强度读取
*
*              SHT10 是一款高度集成的温湿度传感器芯片, 提供全标定的数字输出。它采用专利的CMOSens技术,确保产品具有极高的可靠性与卓
*          越的长期稳定性。传感器包括一个电容性聚合体测湿敏感元件、一个用能隙材料制成的测温元件,并在同一芯片上,与14 位的A/D 转
*          换器以及串行接口电路实现无缝连接。
*
*           SHT10引脚特性如下:
*             1. VDD,GND SHT10 的供电电压为2.4~5.5V。传感器上电后,要等待11ms 以越过“休眠”状态。在此期间无需发送任何指令。
*               电源引脚(VDD,GND)之间可增加一个100nF 的电容,用以去耦滤波。
*             2. SCK 用于微处理器与SHT10 之间的通讯同步。由于接口包含了完全静态逻辑,因而不存在最小SCK频率。
*             3. DATA 三态门用于数据的读取。DATA 在SCK 时钟下降沿之后改变状态,并仅在SCK 时钟上升沿有效。数据传输期间,
*                在SCK 时钟高电平时,DATA必须保持稳定。为避免信号冲突,微处理器应驱动DATA 在低电平。需要一个外部的上拉电阻
*               (例如:10kΩ)将信号提拉至高电平。上拉电阻通常已包含在微处理器的I/O 电路中。
*
*           向SHT10发送命令:
*               用一组“ 启动传输”时序,来表示数据传输的初始化。它包括:当SCK 时钟高电平时DATA 翻转为低电平,紧接着SCK变为低电平,
*           随后是在SCK 时钟高电平时DATA 翻转为高电平。后续命令包含三个地址位(目前只支持“000”),和五个命令位。SHT10会以下
*           述方式表示已正确地接收到指令:在第8 个SCK 时钟的下降沿之后,将DATA 拉为低电平(ACK 位)。在第9 个SCK 时钟的下降沿
*           之后,释放DATA(恢复高电平)。
*
*           测量时序(RH 和 T):
*               发布一组测量命令(‘00000101’表示相对湿度RH,‘00000011’表示温度T)后,控制器要等待测量结束。这个过程需要大约
*            11/55/210ms,分别对应8/12/14bit 测量。确切的时间随内部晶振速度,最多有±15%变化。SHTxx 通过下拉DATA 至低电平并
*            进入空闲模式,表示测量的结束。控制器在再次触发SCK 时钟前,必须等待这个“数据备妥”信号来读出数据。检测数据可以
*           先被存储,这样控制器可以继续执行其它任务在需要时再读出数据。
*                接着传输2 个字节的测量数据和1 个字节的CRC 奇偶校验。uC 需要通过下拉DATA 为低电平,以确认每个字节。所有的数据从
*           MSB 开始,右值有效(例如:对于12bit 数据,从第5 个SCK 时钟起算作MSB; 而对于 8bit 数据, 首字节则无意义)。用
*            CRC 数据的确认位,表明通讯结束。如果不使用CRC-8 校验,控制器可以在测量值LSB 后,通过保持确认位ack 高电平, 来中
*           止通讯。在测量和通讯结束后,SHTxx 自动转入休眠模式。
*
*           通讯复位时序:
*               如果与 SHTxx 通讯中断,下列信号时序可以复位串口:当DATA 保持高电平时,触发SCK 时钟9 次或更多。在下一次指令前,发送
*            一个“传输启动”时序。这些时序只复位串口,状态寄存器内容仍然保留。
*
*            更多SHT10信息,请参考相应文档。
*
*            光照强度采集:
*                光照采集主要是通过用CC2530内部的ADC来得到OURS-CC2530开发板上的光照传感器输出电压。传感器输出电压(连接到CC2530的AIN0)
*
*           本实验将使用CC2530读取温湿度传感器SHT10的温度和湿度数据,并通过ADC得到光照传感器的数据。最后将采样到的数据转换然后在LCD上显示。
*
*           在\include\hal.h文件中包含了和ADC相关的一些宏,用户使用这些宏
*           可以简化对ADC的操作,提高代码的可读性,本实验中就使用了其中的一些宏。
*
* 注    意:本实验所需硬件资源:
*           OURS-CC2530RF板
*           带LCD的智能主板
*           温湿度+光照传感器板
*
*
* 版    本:V1.0
* 作    者:wuxianhai
* 日    期:2011.2.14
* 奥尔斯科技主页:www.ourselec.com
**********************************************************************************************************************************************************/
#include "hal.h"
#include "LCD.h"
#include "stdio.h"

#define noACK 0
#define ACK   1

#define STATUS_REG_W 0x06
#define STATUS_REG_R 0x07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define RESET        0x1e

#define SCL          P1_0     //SHT10时钟
#define SDA          P1_1     //SHT10数据线

unsigned char d1,d2,d3,d4,d5,d6,d7;

void Wait(unsigned int ms);
void QWait(void)  ;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void s_transstart(void);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char s_measur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void initIO(void);

/**************************************************************************************************
* 函数名称:Wait
*
* 功能描述:延时函数(不精确延时)
*
* 参    数:ms -- 延时时间
*
* 返 回 值:无
**************************************************************************************************/
void Wait(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g,k;
   while(ms)
   {

          for(g=0;g<=167;g++)
           {
             for(k=0;k<=48;k++);
           }
      ms--;
   }
}

/**************************************************************************************************
* 函数名称:QWait
*
* 功能描述:延时函数(大约1us的延时)
*
* 参    数:无
*
* 返 回 值:无
**************************************************************************************************/
void QWait()
{
    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
    asm("NOP");

}

/**************************************************************************************************
* 函数名称:initIO
*
* 功能描述:SHT10串行通信IO初始化
*
* 参    数:无
*
* 返 回 值:无
**************************************************************************************************/
void initIO(void)
{
  IO_DIR_PORT_PIN(1, 0, IO_OUT);
  IO_DIR_PORT_PIN(1, 1, IO_OUT);
  P1INP |= 0x03;
  SDA = 1; SCL = 0;
}

/**************************************************************************************************
* 函数名称:s_write_byte
*
* 功能描述:从SHT10写一个字节
*
* 参    数:value -- 需写入的字节值
*
* 返 回 值:error -- 操作是否成功
**************************************************************************************************/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error=0;
  IO_DIR_PORT_PIN(1, 0, IO_OUT);      //时钟和数据IO设置为输出
  IO_DIR_PORT_PIN(1, 1, IO_OUT);
  for (i=0x80;i>0;i/=2)               //将一个字节的8位逐一输出
  {
     if (i & value)
           SDA=1;
     else
             SDA=0;
    SCL = 1;
    QWait();QWait();QWait();QWait();QWait();
    SCL = 0;
    asm("NOP"); asm("NOP");
  }
  SDA = 1;
  IO_DIR_PORT_PIN(1, 1, IO_IN);      //将数据线设置为输入,以准备接收SHT10的ACK
  SCL = 1;  asm("NOP");
  error = SDA;
  QWait();QWait();QWait();
  IO_DIR_PORT_PIN(1, 1, IO_OUT);     //将数据线恢复为输出状态
  SDA = 1;
  SCL = 0;

  return error;
}

/**************************************************************************************************
* 函数名称:s_read_byte
*
* 功能描述:从SHT10读取一个字节
*
* 参    数:ack -- 读取数据后,向SHT10发送ACK
*
* 返 回 值:val -- 读取的字节值
**************************************************************************************************/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IO_DIR_PORT_PIN(1, 0, IO_OUT);     //时钟和数据IO设置为输出
  IO_DIR_PORT_PIN(1, 1, IO_OUT);
  unsigned char i,val=0;
  SDA= 1;
  IO_DIR_PORT_PIN(1, 1, IO_IN);      //将数据线设置为输入,以准备接收SHT10的数据
  for (i=0x80;i>0;i/=2)
  {
    SCL = 1;
    if (SDA)
     val = (val | i);
    else
      val = (val | 0x00);
    SCL = 0;
    QWait();QWait();QWait();QWait();QWait();
  }
  IO_DIR_PORT_PIN(1, 1, IO_OUT);     //将数据线恢复为输出状态
  SDA = !ack;
  SCL = 1;
  QWait();QWait();QWait();QWait();QWait();
  SCL = 0;
  SDA = 1;

  return val;                       //返回读取的值
}

/**************************************************************************************************
* 函数名称:s_transstart
*
* 功能描述:启动SHT10,开始与SHT10通信
*
* 参    数:无
*
* 返 回 值:无
**************************************************************************************************/
void s_transstart(void)
{
  IO_DIR_PORT_PIN(1, 0, IO_OUT);
  IO_DIR_PORT_PIN(1, 1, IO_OUT);
   SDA = 1; SCL = 0;
   QWait();QWait();
   SCL = 1;QWait();QWait();
   SDA = 0;QWait();QWait();
   SCL = 0;QWait();QWait();QWait();QWait();QWait();
   SCL = 1;QWait();QWait();
   SDA = 1;QWait();QWait();
   SCL = 0;QWait();QWait();
}

/**************************************************************************************************
* 函数名称:s_connectionreset
*
* 功能描述:与SHT10通信复位
*
* 参    数:无
*
* 返 回 值:无
**************************************************************************************************/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
  IO_DIR_PORT_PIN(1, 0, IO_OUT);
  IO_DIR_PORT_PIN(1, 1, IO_OUT);
  unsigned char i;
  SDA = 1; SCL= 0;
  for(i=0;i<9;i++)
  {
    SCL = 1;QWait();QWait();
    SCL = 0;QWait();QWait();
  }
  s_transstart();
}

/**************************************************************************************************
* 函数名称:s_measure
*
* 功能描述:发送命令、读取SHT10温度或湿度数据
*
* 参    数:*p_checksum -- 校验和
*           mode -- 读取数据类型(3为温度,5为湿度)
*
* 返 回 值:er -- 操作结果
**************************************************************************************************/
char s_measur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unsigned er=0;
  unsigned int i,j;
  s_transstart();                              //启动传输
  switch(mode)
  {
    case 3        :er+=s_write_byte(3);break;    //发送温度读取命令
    case 5        :er+=s_write_byte(5);break;    //发送湿度读取命令
    default     :break;
  }
  IO_DIR_PORT_PIN(1, 1, IO_IN);                //将数据线设置为输入,以准备接收SHT10的ACK
  for(i=0;i<65535;i++)
  {
    for(j=0;j<65535;j++)
    {if(SDA == 0)
    {break;}}
    if(SDA == 0)
    {break;}
  }

  if(SDA)                                     //SDA没有拉低,错误信息加1

  {er += 1;}
  d1 = s_read_byte(ACK);                     //数据读取
  d2 = s_read_byte(ACK);
  d3 = s_read_byte(noACK);
  return er;
}

/**************************************************************************************************
* 函数名称:th_read
*
* 功能描述:调用相应函数,读取温度和数据数据并校验和计算
*
* 参    数:*t -- 温度值
*           *h -- 湿度值
*
* 返 回 值:无
**************************************************************************************************/
void th_read(int *t,int *h )
{
  unsigned char error,checksum;
  float humi,temp;
  int tmp;
  initIO();

  s_connectionreset();                  //启动传输
    error=0;
   error+=s_measure(&checksum,5);       //读取湿度数据并校验
    humi = d1*256+d2;

    error+=s_measure(&checksum,3);      //读取温度数据并校验
    temp = d1*256+d2;
    if(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读取失败,通信复位
    else                                //读取成功,计算数据
    {
       temp = temp*0.01  -  44.0 ;
       humi = (temp - 25) * (0.01 + 0.00008 * humi) -0.0000028 * humi * humi + 0.0405 * humi-4;
       if(humi>100)
       {humi = 100;}
       if(humi<0.1)
       {humi = 0.1;}
    }

    tmp=(int)(temp*10)%10;

    if(tmp>4)
    {
     temp=temp+1;
    }
    else
    {
       temp=temp;
    }

  *t=(int)temp;

   tmp=(int)(humi*10)%10;

    if(humi>4)
    {
     humi=humi+1;
    }
    else
    {
       humi=humi;
    }

  *h=(int)humi;

}

/**************************************************************************************************
* 函数名称:main
*
* 功能描述:读取温度、湿度和光照强度数据,并同过LCD显示
*
* 参    数:无
*
* 返 回 值:无
**************************************************************************************************/
void main()
{
  int tempera;
  int humidity;
  char  s[16];
  UINT8 adc0_value[2];
  float num = 0;
  SET_MAIN_CLOCK_SOURCE(CRYSTAL);                          // 设置系统时钟源为32MHz晶体振荡器

  GUI_Init();                                              // GUI初始化
  GUI_SetColor(1,0);                                       // 显示色为亮点,背景色为暗点
  GUI_PutString5_7(25,6,"OURS-CC2530");                    //显示 OURS-CC2530
  GUI_PutString5_7(10,22,"Temp:");
  GUI_PutString5_7(10,35,"Humi:");
  GUI_PutString5_7(10,48,"Light:");
  LCM_Refresh();

  while(1)
  {
   th_read(&tempera,&humidity);                            //读取温度和湿度
   sprintf(s, (char*)"%d%d C",  ((INT16)((int)tempera / 10)), ((INT16)((int)tempera % 10)));  //将温度结果转换为字符串
   GUI_PutString5_7(48,22,(char *)s);                      //显示结果
   LCM_Refresh();
   sprintf(s, (char*)"%d%d %%",  ((INT16)((int)humidity / 10)), ((INT16)((int)humidity % 10)));//将湿度结果转换为字符串
   GUI_PutString5_7(48,35,(char *)s);                     //显示结果
   LCM_Refresh();

       /* AIN0通道采样 */
    ADC_ENABLE_CHANNEL(ADC_AIN0);                          // 使能AIN0为ADC输入通道

    /* 配置ADCCON3寄存器以便在ADCCON1.STSEL = 11(复位默认值)且ADCCON1.ST = 1时进行单一转换 */
    /* 参考电压:AVDD_SOC引脚上的电压 */
    /* 抽取率:512                     */
    /* ADC输入通道:AIN0              */
    ADC_SINGLE_CONVERSION(ADC_REF_AVDD | ADC_14_BIT | ADC_AIN0);

    ADC_SAMPLE_SINGLE();                                   // 启动一个单一转换

    while(!ADC_SAMPLE_READY());                            // 等待转换完成

    ADC_ENABLE_CHANNEL(ADC_AIN0);                          // 禁止AIN0

    adc0_value[0] = ADCL;                                      // 读取ADC值
    adc0_value[1] = ADCH;                                      // 读取ADC值
    adc0_value[0] = adc0_value[0]>>2;

     num = (adc0_value[1]*256+adc0_value[0])*3.3/8192;  //有一位符号位,取2^13;
     num /= 4;
     num=num*913;                                        //转换为Lx
     sprintf(s, (char*)"%d%d%d%d lx",  ((INT16)((int)num/1000)), ((INT16)((int)num%1000/100)),((INT16)((int)num%100/10)),((INT16)((int)num%10))); //将光照结果转换为字符串
     GUI_PutString5_7(48,48,(char *)s);                    //显示结果
     LCM_Refresh();
  }
}

/**********************************************************************************************************
* 文 件 名:iic.C
* 功    能:实验二 GPIO控制实验
*            该实验采用CC2530的I/O口(P1.0和P1.1)模拟IIC总线的SCL和SDA,然后通过IIC总线形式控制GPIO扩展芯片
*            PCA9554,最后通过扩展的IO来控制LED的亮灭。
*
* 硬件连接:将OURS的CC2530RF模块插入到普通电池板或智能电池板上。
*
*           P1.0 ------ SCL
*           P1.1 ------ SDA
*
* 版    本:V1.0
* 作    者:WUXIANHAI
* 日    期:2011.1.18
* 奥尔斯电子主页:www.ourselec.com
**************************************************************************************************************/

#include "ioCC2530.h"
#include "hal_mcu.h"

#define SCL          P1_0       //IIC时钟线
#define SDA          P1_1       //IIC数据线

#define ON           0x01       //LED状态
#define OFF          0x00

//定义IO方向控制函数
#define IO_DIR_PORT_PIN(port, pin, dir)  \
   do {                                  \
      if (dir == IO_OUT)                 \
         P##port##DIR |= (0x01<<(pin));  \
      else                               \
         P##port##DIR &= ~(0x01<<(pin)); \
   }while(0)

#define OSC_32KHZ  0x00                //使用外部32K晶体振荡器

//时钟设置函数
#define HAL_BOARD_INIT()                                         \
{                                                                \
  uint16 i;                                                      \
                                                                 \
  SLEEPCMD &= ~OSC_PD;                       /* 开启 16MHz RC 和32MHz XOSC */         \
  while (!(SLEEPSTA & XOSC_STB));            /* 等待 32MHz XOSC 稳定 */               \
  asm("NOP");                                                                         \
  for (i=0; i<504; i++) asm("NOP");          /* 延时63us*/                            \
  CLKCONCMD = (CLKCONCMD_32MHZ | OSC_32KHZ); /* 设置 32MHz XOSC 和 32K 时钟 */        \
  while (CLKCONSTA != (CLKCONCMD_32MHZ | OSC_32KHZ)); /* 等待时钟生效*/               \
  SLEEPCMD |= OSC_PD;                        /* 关闭 16MHz RC */                      \
}

#define IO_IN   0           //输入
#define IO_OUT  1           //输出

uint8 ack;                    //应答标志位
uint8 PCA9554ledstate = 0;  //所有LED当前状态

/******************************************************************************
* 函数名称:QWait
*
* 功能描述:1us的延时
*
* 参    数:无
*
* 返 回 值:无
*****************************************************************************/
void QWait()
{
    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
    asm("NOP");
}

/******************************************************************************
* 函数名称:Wait
*
* 功能描述:ms的延时
*
* 参    数:ms - 延时时间
*
* 返 回 值:无
*****************************************************************************/
void Wait(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g,k;
   while(ms)
   {

          for(g=0;g<=167;g++)
           {
             for(k=0;k<=48;k++);
           }
      ms--;
   }
}

/******************************************************************************
* 函数名称:Start_I2c
*
* 功能描述:启动I2C总线,即发送I2C起始条件.
*
* 参    数:无
*
* 返 回 值:无
*****************************************************************************/
void Start_I2c()
{
  IO_DIR_PORT_PIN(1, 0, IO_OUT);    //设置P1.0为输出
  IO_DIR_PORT_PIN(1, 1, IO_OUT);    //设置P1.1为输出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asm("NOP");
  SCL=1;
  QWait();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QWait();
  QWait();
  QWait();
  QWait();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QWait();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QWait();
  QWait();
  QWait();
  QWait();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asm("NOP");
  asm("NOP");
}

/******************************************************************************
* 函数名称:Stop_I2c
*
* 功能描述: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
* 参    数:无
*
* 返 回 值:无
*****************************************************************************/
void Stop_I2c()
{
  IO_DIR_PORT_PIN(1, 0, IO_OUT);    //设置P1.0为输出
  IO_DIR_PORT_PIN(1, 1, IO_OUT);    //设置P1.1为输出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asm("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QWait();
  QWait();
  QWait();
  QWait();
  QWait();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QWait();
  QWait();
  QWait();
  QWait();
}

/******************************************************************************
* 函数名称:SendByte
*
* 功能描述: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假)
*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 参    数:c - 需发送的数据
*
* 返 回 值:无
*****************************************************************************/
void  SendByte(uint8 c)
{
uint8 BitCnt;
IO_DIR_PORT_PIN(1, 0, IO_OUT);    //设置P1.0为输出
IO_DIR_PORT_PIN(1, 1, IO_OUT);    //设置P1.1为输出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asm("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QWait();
      QWait();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QWait();
      QWait();
      QWait();
     SCL=0;
    }
    QWait();
    QWait();
    QWait();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asm("NOP");
    IO_DIR_PORT_PIN(1, 1, IO_IN);
    SCL=1;
    QWait();
    QWait();
    QWait();
    QWait();
    if(SDA==1)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QWait();
    QWait();
    IO_DIR_PORT_PIN(1, 1, IO_OUT);
}

/******************************************************************************
* 函数名称:RcvByte
*
* 功能描述: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
*
* 参    数:无
*
* 返 回 值:retc - 从器件传来的数据
*****************************************************************************/
uint8  RcvByte()
{
  uint8 retc;
  uint8 BitCnt;
  IO_DIR_PORT_PIN(1, 0, IO_OUT);    //设置P1.0为输出
  IO_DIR_PORT_PIN(1, 1, IO_OUT);    //设置P1.1为输出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IO_DIR_PORT_PIN(1, 1, IO_IN);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asm("NOP");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QWait();
        QWait();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QWait();
        QWait();
        QWait();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QWait();
        QWait();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QWait();
        QWait();
      }
  SCL=0;
  QWait();
  QWait();
  IO_DIR_PORT_PIN(1, 1, IO_OUT);
  return(retc);
}

/******************************************************************************
* 函数名称:Ack_I2c
*
* 功能描述: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
* 参    数:无
*
* 返 回 值:无
*****************************************************************************/
void Ack_I2c(uint8 a)
{
  IO_DIR_PORT_PIN(1, 0, IO_OUT);    //设置P1.0为输出
  IO_DIR_PORT_PIN(1, 1, IO_OUT);    //设置P1.1为输出
  if(a==0)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else SDA=1;
  QWait();
  //QWait();
  //QWait();
  SCL=1;
  QWait();
  QWait();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QWait();
  QWait();
  QWait();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QWait();
  //QWait();
}

/******************************************************************************
* 函数名称:ISendByte
*
* 功能描述:从启动总线到发送地址,数据,结束总线的全过程,从器件地址sla.
*           如果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否则操作有误。
*
*
* 参    数:sla - 从器件地址
*           c - 需发送的数据
*
* 返 回 值:0 -- 失败
*           1 -- 成功
*****************************************************************************/
uint8 ISendByte(uint8 sla,uint8 c)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 函数名称:ISendStr
*
* 功能描述:从启动总线到发送地址,子地址,数据,结束总线的全过程,从器件
*            地址sla,子地址suba,发送内容是s指向的内容,发送no个字节。
*           如果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否则操作有误。
*
*
* 参    数:sla - 从器件地址
*           suba - 从器件子地址
*           *s - 数据
*           no - 数据字节数目
*
* 返 回 值:0 -- 失败
*           1 -- 成功
*
* 注    意:使用前必须已结束总线。
*****************************************************************************/
uint8 ISendStr(uint8 sla,uint8 suba,uint8 *s,uint8 no)
{
   uint8 i;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for(i=0;i<no;i++)
    {
     SendByte(*s);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
    }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 函数名称:IRcvByte
*
* 功能描述:从启动总线到发送地址,读数据,结束总线的全过程,从器件地
*          址sla,返回值在c. 如果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否则操作有误。
*
*
* 参    数:sla - 从器件地址
*           *c - 需发送的数据
*
* 返 回 值:0 -- 失败
*           1 -- 成功
*
*注    意:使用前必须已结束总线。
*****************************************************************************/
uint8 IRcvByte(uint8 sla,uint8 *c)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1);            /*发送器件地址*/
   //SendByte(sla);
   if(ack==0)return(0);
   *c=RcvByte();               /*读取数据*/
   Ack_I2c(1);                 /*发送非就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 函数名称:IRcvStr
*
* 功能描述:从启动总线到发送地址,子地址,读数据,结束总线的全过程,从器件
*          地址sla,子地址suba,读出的内容放入s指向的存储区,读no个字节。
*         如果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否则操作有误。
*
*
* 参    数:sla - 从器件地址
*           suba - 从器件子地址
*           *s - 数据
*           no - 数据字节数目
*
* 返 回 值:0 -- 失败
*           1 -- 成功
*
* 注    意:使用前必须已结束总线。
*****************************************************************************/
uint8 IRcvStr(uint8 sla,uint8 suba,uint8 *s,uint8 no)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 if(ack==0)return(0);
  // SendByte(sla+1);
   if(ack==0)return(0);
   while(no > 0)
   {
    *s++ = RcvByte();
     if(no > 1)  Ack_I2c(0);   /*发送就答位*/
     else Ack_I2c(1);          /*发送非应位*/
     no--;
   }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 函数名称:ctrPCA9554LED
*
* 功能描述:通过IIC总线控制PCA9554的输出,进而控制相应的LED。
*
*
* 参    数:LED - 所控制的LED
*           operation - 开或关操作
*
* 返 回 值:无
*
*
* 注    意:PCA9554的地址为:0x40
*****************************************************************************/
void ctrPCA9554LED(uint8 led,uint8 operation)
{
  uint8 output = 0x00;
  uint8 *data = 0;
  if(ISendStr(0x40,0x03,&output,1))  //配置PCA9554寄存器
  {
    switch(led)
    {
      case 0:                        //LED0控制
        if (operation)
        {
          output = PCA9554ledstate & 0xfe;
        }
        else
        {
          output = PCA9554ledstate | 0x01;
        }
      break;
       case 1:                      //LED1控制
        if (operation)
        {
          output = PCA9554ledstate & 0xfd;
        }
        else
        {
          output = PCA9554ledstate | 0x02;
        }
      break;
       case 2:                     //LED2控制
        if (operation)
        {
          output = PCA9554ledstate & 0xf7;
        }
        else
        {
          output = PCA9554ledstate | 0x08;
        }
      break;
       case 3:                     //LED3控制
        if (operation)
        {
          output = PCA9554ledstate & 0xfb;
        }
        else
        {
          output = PCA9554ledstate | 0x04;
        }
      break;
       case 4:                    //LED4控制
        if (operation)
        {
          output = PCA9554ledstate & 0xdf;
        }
        else
        {
          output = PCA9554ledstate | 0x20;
        }
      break;
       case 5:                   //LED5控制
        if (operation)
        {
          output = PCA9554ledstate & 0xef;
        }
        else
        {
          output = PCA9554ledstate | 0x10;
        }
      break;

     default:break;
    }
    if(ISendStr(0x40,0x01,&output,1)) //写PCA9554输出寄存器
    {
      if(IRcvByte(0x40,data))         //读PCA9554输出寄存器
      {
        PCA9554ledstate = *data;
      }
    }
  }
}

/******************************************************************************
* 函数名称:PCA9554ledInit
*
* 功能描述:初始化6个LED,即关闭所有的LED
*
* 参    数:无
*
* 返 回 值:无
*
*****************************************************************************/
void PCA9554ledInit()
{
  uint8 output = 0x00;
  uint8 *data = 0;
  if(ISendStr(0x40,0x03,&output,1))  //配置PCA9554寄存器
  {
    output = 0xbf;
    if(ISendStr(0x40,0x01,&output,1)) //写输出寄存器
    {
      if(IRcvByte(0x40,data))         //读输出寄存器
      {
        PCA9554ledstate = *data;
      }
    }
  }
}

/******************************************************************************
* 函数名称:main
*
* 功能描述:6个LED轮流开启和关闭
*
* 参    数:无
*
* 返 回 值:无
*
*****************************************************************************/
void main()
{
  uint8 i;
    HAL_BOARD_INIT();    //时钟设置
    PCA9554ledInit();

完整代码下载:

网友A(2017-06-18):
光照强度数据怎么转换的?那三行代码怎么解读的?大神求解。

网友B(2018-03-24):
钱不够,哎

网友C(2019-01-08):
点赞!正好在做温湿度采集,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