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I2C存储卡读写实验 AT24c08a

楼主(2017-05-10):
本实验为IIC总线通信协议,以友善之臂mini2440为实验平台,对其开发板上的AT24c08a指定位置写入字符串“hello”,并指定位置读出该位置的内容。

    初始工作,首先需要配置GPE14、15管脚分别为IICSLC、IICSDA,并禁止上拉功能。然后设置IIC时钟频率,使能应答信号,并使IIC中断使能,禁止IIC中断屏蔽寄存器。

应答中断处理函数为清除中断标志位,清除中断标记flag。

    指定内存写函数的实现为:首先设置主设备发送模式,写入从设备地址,清除中断标记,然后等待应答,写入设备内存地址,等待到应答后开始连续发送数据,存入指定空间。发送结束发出停止命令,结束本次通讯,让IIC状态改为开始状态,准备下一次读写操作。

    指定内存读函数,首先配置设备为发送模式,写入要读的设备地址,写入要读的设备内存,设置为主机接收模式,发送接收设备地址,此后从设备会返回一个要读的内存地址,读取该地址抛弃后,连续读取指定内存数据,读到最后一个数据不再产生应答,停止接收,改为准备状态。

    AT24C08 的地址格式为: 1 0 1 0 A2 P1 P0 W/R

    A2为设备地址位、P1,P0为片内页寻址  LSB=0 写    LSB=1 读

其中mini2440读写位为自动标记无需配置。

/*51实验24: I2C存储卡读写实验*/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cp8155 XBYTE[0xff20]
#define pa8155 XBYTE[0xff21]
#define pb8155 XBYTE[0xff22]
#define pc8155 XBYTE[0xff23]
#define dataadr 0x4000

//*********************************************
//MON51必须用到的
code unsigned char stop[3] _at_ 0x3b;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0x0C0,0x0F9,0x0A4,0x0B0,0x99,0x92,0x82,0x0F8,0x80,0x90,
                            0x088,0x83,0x0C6,0x0A1,0x86,0x8E,0xFF,0x0C,0xDE,0x0F3,0x08F};
unsigned char ledbuf[6];
sbit SCL=P3^0;
sbit SDA=P3^1;
sbit INS=P1^0;
sbit WRS=P1^1;
sbit RDS=P1^2;
bit ack;                             //是否应答
void disp(void);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dl);
void Start_I2c(void);
void Stop_I2c(void);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RcvByte();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bit IRcv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mp1,tmp2;
    bit wrok,wrst;                  //读写正常,读写状态
    //SP=0x60;
        SP=0x53;
    tmp2=0x50;
    wrok=1;  wrst=0;
        cp8155=0x43;
    while(1)
    {
       while(INS);
       delay(1);
       if (INS==0) break;
    }
    while(1)
    {
       if (wrst==0)
       {//写数据到卡
          for (tmp1=0;tmp1<0x80;tmp1++)
          {
             WRS=!WRS;
             if (ISendByte(tmp1,tmp2)==0) {wrok=0; break;}
             tmp2++;
          }
          Stop_I2c();
       }
       else
       {//从卡读数据
          for (tmp1=0;tmp1<0x80;tmp1++)
          {
             RDS=!RDS;
             if (IRcvByte(tmp1,&tmp2)==0) {wrok=0; break;}
             XBYTE[dataadr+tmp1]=tmp2;               //读取数据
          }
          Stop_I2c();
       }
       if (wrok==0)
       {//读写错误
          ledbuf[0]=0x01;  ledbuf[1]=0x0c;  ledbuf[2]=0x10;
          ledbuf[3]=0x0E;  ledbuf[4]=0x14;  ledbuf[5]=0x14;//IC-ERR
          while(1) disp();
       }
       if (wrst==0) wrst=1; //向卡写数据完成后,读取数据
       else
       {//IC卡读写正确
          ledbuf[0]=0x01;  ledbuf[1]=0x0c;  ledbuf[2]=0x09;
          ledbuf[3]=0x00;  ledbuf[4]=0x00;  ledbuf[5]=0x0d;//ICgood
          while(1) disp();
       }
    }
}

void disp(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ledwz=0x20;
    for (i=0;i<6;i++)
    {
       pb8155=DISPB[ledbuf[i]];
       pa8155=~(ledwz>>i);
       delay(8);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dl)
{
   unsigned char ii1,ii2;
   for (ii1=0;ii1<dl;ii1++)
    // for (ii2=0;ii2<0xA;ii2++);
     for (ii2=0;ii2<0x0f;ii2++);
}

//发送开始
void Start_I2c(void)
{
   SDA=1;  delay(1);
   SCL=1;  delay(1);
   SDA=0;  delay(1);
   SCL=0;  delay(1);
}
//发送停止
void Stop_I2c(void)
{
   SCL=0;  delay(1);
   SDA=0;  delay(1);
   SCL=1;  delay(1);
   SDA=1;  delay(1);
}

//发送数据C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置状态位ack=1(ok)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SCL=0;
      if((c<<BitCnt)&0x80) 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delay(1);
      SCL=1;  delay(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
   SCL=0;    delay(1);
   SCL=1;    delay(1);
   if(SDA==1) 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

//发送字节数据函数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
    Stop_I2c();  delay(1);               //结束总线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0xA0);             //WR2401
    if(ack==0) return(0);
    SendByte(sla);              //地址
    SCL=0;    delay(1);
    if(ack==0) return(0);
    SendByte(c);         //写数据
    if (ack==0) return(0);
    Stop_I2c(); delay(3);
    return(1);
}

//读字节数据函数从器件地址sla,返回值在c. 返回1(OK)
bit IRcv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
    Stop_I2c();  delay(1);       //结束总线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0xA0);             //WR2401
    if(ack==0) return(0);
    SendByte(sla);             //地址
    SCL=0;    delay(1);
    if(ack==0) return(0);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0xA1);             //设备地址00
    if(ack==0) return(0);
    *c=RcvByte();               //读取数据
    if (ack==0) return(0);
    Stop_I2c();
    return(1);
}

//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unsigned char  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0;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SCL=0;   delay(1);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SCL=1;   delay(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delay(1);
   }

完整资料下载:
12实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