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565R 12864液晶程序和资料_单色COG液晶的规格书

楼主:
使用st7565R芯片的12864液晶驱动和资料-_单色COG液晶的规格书和源代码例程等

单片机源程序:
/**********************************/
/*      IC:ST7565               */
/*      Date:09-07-23             */
/**********************************/
/**********************************/
/*      Head File Define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E:\driver_prg\image\char.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
/*      Interface Define          */
/**********************************/
sbit     RESET=P3^0;
sbit     CD=P3^4;
sbit     CS=P3^2;
sbit     SCL=P1^6;
sbit     SDA=P1^7;
sbit     KEY_PRESS=P3^3;
sbit     DEC_KEY=P3^1;
sbit     EXIT_KEY=P3^7;
/**********************************/
/*      Parameter Define          */
/**********************************/
#define  CONTRAST=0x0C
#define  DATA0=0x40
#define  DATA1=0x41
unsigned char  page_width;
unsigned char  seg_width;

unsigned char Buf_1,Buf_2,Buf_3,conversion;
unsigned char *char_point;
int  contrast;
/**********************************/
/*      Picture data              */
/**********************************/
unsigned char code row_table[]={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nsigned char code char_0[]={62,65,65,62,0 };
unsigned char code char_1[]={0,66,127,64,0 };
unsigned char code char_2[]={98,81,73,70,0};
unsigned char code char_3[]={34,73,73,54,0 };
unsigned char code char_4[]={28,18,127,16,0 };
unsigned char code char_5[]={39,69,69,57,0};
unsigned char code char_6[]={62,73,73,50,0};
unsigned char code char_7[]={1,121,7,1,0};
unsigned char code char_8[]={54,73,73,54,0 };
unsigned char code char_9[]={6,73,73,62,0};
unsigned char code orise_tech[]={
/*--  调入了一幅图像:C:\Documents and Settings\xuanquan.wang\My Documents\BMP\Made myself\MONO\orise-12864.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FF,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
};

unsigned char code description1[]={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
};

unsigned char code description2[]={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8,0x00,0x00,0x00,0x00,0x40,0x00,0x00,0x00,0x20,0x08,0x08,0x00,0x00,0x00,0x00,
0x04,0xFF,0xC2,0x40,0x80,0x20,0x01,0xFE,0x0F,0xFF,0x84,0x08,0x00,0x00,0x00,0x00,
0x04,0x80,0x82,0x48,0x9F,0xFF,0xC1,0x02,0x00,0x20,0x06,0x08,0x00,0x00,0x00,0x00,
0x00,0x24,0x02,0x48,0x80,0x20,0x01,0xFE,0x03,0xFE,0x04,0x08,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description3[]={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40,0x40,0x00,0x00,0x3F,0xFC,0x00,0x00,0x40,0x40,0x00,0x00,0x20,0x90,0x20,0x80,
0x20,0x20,0x0F,0xF0,0x20,0x04,0x00,0x00,0x20,0x20,0x0F,0xF0,0x20,0x90,0x20,0x80,
0x27,0xFE,0x08,0x10,0x20,0x04,0x00,0x00,0x27,0xFE,0x08,0x10,0x27,0xFC,0x20,0x80,
0x09,0x20,0x0F,0xF0,0x3F,0xFC,0x00,0x00,0x09,0x20,0x0F,0xF0,0x20,0x90,0x23,0xF8,
...
};

unsigned char code description4[]={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F,0xFF,0x82,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8,0x00,0x82,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8,0x20,0x82,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description5[]={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      Time Delay                */
/**********************************/
void Delay(long i)
{
     while(i!=0)
        {
              i--;
         }
}

/**********************************/
/*      Transfer Commmand         */
/**********************************/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int i,j;
     j=0x80;
     CS=0;
     CD=0;
     for(i=0;i<8;i++)
     {
        SCL=0;
        if(command&j)SDA=1;
        else SDA=0;
        SCL=1;
        j=j>>1;
     }
     CS=1;
}

/**********************************/
/*      Transfer Data             */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1)
{
     int i,j;
     j=0x80;
     CS=0;
     CD=1;
     for(i=0;i<8;i++)
     {
        SCL=0;
        if(data1&j)SDA=1;
        else SDA=0;
        SCL=1;
        j=j>>1;
     }
     CS=1;
}
//-------------------------------------------------------------------
void Set_column_addr(unsigned char add)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add;
     add=add>>4;
     add=add&0x0f;
     add=add|0x10;
     Write_Command(add);        //Set upper addr;
     add=temp;
     add=add&0x0F;
     Write_Command(add);        //Set lower addr;
}
//-----------------------------------------------------------------
void Set_row_addr(unsigned char row)
{
     row=row&0x0F;
     row=row|0x0B0;
     Write_Command(row);                //page addr set
}
/**********************************/
/*      LCD Initial Code          */
/**********************************/
void Lcd_Set()
{
     RESET=0;
     Delay(1000);
     RESET=1;
     Delay(1000);

     Write_Command(0xE2);          //Software Reset
     Write_Command(0xA2);          //Set Bias        0xA2
     Write_Command(0xA0);          //Segment Direction Select ,bit0=1,reverse;=0,normal;
     Write_Command(0xC8);          //Common Direction Select,bit3=1,reverse direction;=0,normal;
     Write_Command(0x2C);          //Power Control Set
     Delay(10);
     Write_Command(0x2E);          //Power Control Set
     Delay(10);
     Write_Command(0x2F);          //Power Control Set
     Delay(10);
     Write_Command(0x24);          //set ra/rb 0x25
     Write_Command(0x81);          //Set Contrast
     Write_Command(0x2C);          //29
     Write_Command(0xAF);          //Display ON

}

/**********************************/
/*      Clear Display             */
/**********************************/
void Display_Clear(data1,data2)
{
     int i,j,m;
     m=0xb0;
     for(i=0;i<9;i++)
        {
            Write_Command(m);
            Write_Command(0x10);
            Write_Command(0x00);
            for(j=0;j<66;j++)
               {
                  Write_Data(data1);
                  Write_Data(data2);
                }
            m++;
         }
}
/**********************************/
void show_three_h_bar(int row)
{
     int i,page,row_data;
     page=row/8;
     i=row%8;
     row_data=row_table[i];

     Set_row_addr(page-1);                //清除前一条横线
     Set_column_addr(00);
     for(i=0;i<132;i++)
        {
            Write_Data(0x00);
         }
     Set_row_addr(page);                //清除前一条横线
     Set_column_addr(00);
     for(i=0;i<132;i++)
        {
            Write_Data(0x00);
         }

     Set_row_addr(page);
     Set_column_addr(00);
     for(i=0;i<132;i++)
        {
            Write_Data(row_data);
         }
}
/**********************************/
/**********************************/
/*      three vertical bar         */
/**********************************/
void show_three_v_bar(int bar)
{
     int i;
     Set_column_addr(bar-1);
     for(i=0;i<9;i++)
        {
            Set_row_addr(i);
            Set_column_addr(bar-1);
            Write_Data(0x00);
         }
     Set_column_addr(bar);
     for(i=0;i<9;i++)
        {
            Set_row_addr(i);
            Set_column_addr(bar);
            Write_Data(0x0ff);
         }
     for(i=0;i<9;i++)
        {
            Set_row_addr(i);
            Set_column_addr(bar+1);
            Write_Data(0x0ff);
         }
     for(i=0;i<9;i++)
        {
            Set_row_addr(i);
            Set_column_addr(bar+2);
            Write_Data(0x0ff);
         }
}
/**********************************/
/**********************************/
/*      one vertical bar         */
/**********************************/
void show_one_v_bar(int bar)
{
     int i;
     Set_column_addr(bar-1);
     for(i=0;i<9;i++)
        {
            Set_row_addr(i);
            Set_column_addr(bar-1);
            Write_Data(0x00);
         }
     Set_column_addr(bar);
     for(i=0;i<9;i++)
        {
            Set_row_addr(i);
            Set_column_addr(bar);
            Write_Data(0x0ff);
         }
}
/**********************************/
/*      one horizontal bar         */
/**********************************/
void show_one_h_bar(int row)
{
     int i,page,row_data;
     page=row/8;
     i=row%8;
     row_data=row_table[i];

     Set_row_addr(page-1);                //清除前一条横线
     Set_column_addr(00);
     for(i=0;i<132;i++)
        {
            Write_Data(0x00);
         }
     Set_row_addr(page);                //清除前一条横线
     Set_column_addr(00);
     for(i=0;i<132;i++)
        {
            Write_Data(0x00);
         }

     Set_row_addr(page);
     Set_column_addr(00);
     for(i=0;i<132;i++)
        {
            Write_Data(row_data);
         }
}
/**********************************/
/*      Display Font              */
/**********************************/
void Display_Font(unsigned char page0,seg0,unsigned char *p)
{
     int i,m,n;
     m=((seg0&0xf0)>>4)|0x10;
     n=seg0&0x0f;
     Write_Command(page0);
     Write_Command(m);
     Write_Command(n);
     for(i=0;i<5;i++)
        {
            Write_Data(*p++);
         }
}

/**********************************/
/*      Display Hanzi             */
/**********************************/
void Display_Hanzi(unsigned char page0,seg0,unsigned char *p)
{
     int i,m,n;
     m=((seg0&0xf0)>>4)|0x10;
     n=seg0&0x0f;
     Write_Command(page0);
     Write_Command(m);
     Write_Command(n);
     for(i=0;i<16;i++)
        {
            Write_Data(*p++);
         }
     m=((seg0&0xf0)>>4)|0x10;
     n=seg0&0x0f;
     Write_Command(page0+1);
     Write_Command(m);
     Write_Command(n);
     for(i=0;i<16;i++)
        {
            Write_Data(*p++);
         }
}

/**********************************/
/*      Display Character         */
/**********************************/
void Display_Character(unsigned char page0,seg0,unsigned char *p0)
{
           int step0=10;
           int step1=5;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p0);

           seg0=seg0+step0;
           p0=p0+step1;
           Display_Font(page0,seg0,_00);
           */

}
//-------------------------------------------------------------------
void Show_one_char(unsigned char xs,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p)
{
     int i;
     Set_column_addr(xs);                //column addr set
     Set_row_addr(page);
     for(i=0;i<5;i++)                //5X8 font
        {
            Write_Data(*(p++));
            //Write_Data(*(p++));
         }
}
//------------------------------------------------------------------

//------------------------------------------------------------------
void Conversion_T0_char(int number)
{
           Buf_1=number/100;
           conversion=number%100;
           Buf_2=conversion/10;
           Buf_3=conversion%10;
}
//-------------------------------------------------------------------
char *Get_addr(int num)
{
                        unsigned char *pt;
                        switch(num)
                        {
                                case 0: pt=char_0;break;
                                case 1: pt=char_1;break;
                                case 2: pt=char_2;break;
                                case 3: pt=char_3;break;
                                case 4: pt=char_4;break;
                                case 5: pt=char_5;break;
                                case 6: pt=char_6;break;
                                case 7: pt=char_7;break;
                                case 8: pt=char_8;break;
                                case 9: pt=char_9;break;
                        }
                        return pt;
}
//------------------------------------------------------------------
void show_three_number(unsigned char x,y,int n)
{
         Conversion_T0_char(n);
         char_point=Get_addr(Buf_1);
         Show_one_char(x,y,char_point);
         char_point=Get_addr(Buf_2);
         x=x+5;
         Show_one_char(x,y,char_point);
         char_point=Get_addr(Buf_3);
         x=x+5;
         Show_one_char(x,y,char_point);
}
//********************************
/**********************************/
void Wait_Press()
{
        while(KEY_PRESS);
        Delay(0x5000);
}
/**********************************/
/*      Draw a image              */
/**********************************/
void Display_Image(unsigned char page0,seg0,pagew,segw,unsigned char *p)
{
     int i,j,m,n;
     m=((seg0&0xf0)>>4)|0x10;
     n=seg0&0x0f;
     for(i=0;i<pagew;i++)
        {
            Write_Command(page0);
            Write_Command(m);
            Write_Command(n);
            for(j=0;j<segw;j++)
               {
                  Write_Data(*(p++));
                }
            page0++;
         }
}
/**********************************/
//REGULATE CONTRAST
void Regulate_contrast()
{

        while(EXIT_KEY&&01)
        {
            if(KEY_PRESS==0)
            {
                    contrast=contrast+1;
                     Write_Command(0x81);          //Set Contrast
                     Write_Command(contrast);
                     Delay(0x5000);
            }
            if(DEC_KEY==0)
            {
                    contrast=contrast-1;
                     Write_Command(0x81);          //Set Contrast
                     Write_Command(contrast);
                Delay(0x5000);
            }
        }
}
/**********************************/
/*      Main                      */
/**********************************/
void main()
{
     int i;
     int j=0x40;
     contrast=0x0C;
     Lcd_Set();
     while(1)
        {

           Display_Image(0xb0,0x01,8,128,description1);
           Wait_Press();        //Delay(0x5000);
                   Display_Image(0xb0,0x01,8,128,description2);
           Wait_Press();        //Delay(0x5000);
           Display_Image(0xb0,0x01,8,128,description3);
           Wait_Press();        //Delay(0x5000);
                   Display_Image(0xb0,0x01,8,128,description4);
           Wait_Press();        //Delay(0x5000);

                   Display_Image(0xb0,0x01,8,128,description5);
           Wait_Press();        //Delay(0x5000);

//           Regulate_contrast();
          // Display_Image(0xb0,0x01,8,128,orise_tech);
          // Wait_Press();        //Delay(0x5000);
                Display_Clear(0x00,0x00);
                Display_Clear(0x55,0xaa);                        //SNOW
                Wait_Press();
                Display_Clear(0x00,0x00);
                Display_Clear(0xFF,0xFF);                        //BLACK
                Wait_Press();

                Display_Clear(0x00,0x00);
                Display_Clear(0xff,0x00);                        //V_BAR
                Wait_Press();

                Display_Clear(0x00,0x00);
                Display_Clear(0x55,0x55);                        //H_BAR
                Wait_Press();

                Display_Clear(0x00,0x00);
                //Display_Clear(0xFF,0xFF);                        //BLACK
                for(i=0;i<65;i++)
                {
                   show_one_h_bar(i);
                   show_three_number(4,3,i);
                   Wait_Press();
                }
/*
                Display_Clear(0x00,0x00);
                for(i=0;i<132;i++)
                {
                   show_one_v_bar(i);
//                   show_three_v_bar(i);
                   show_three_number(4,0,i);
                   Wait_Press();
                }
                Display_Clear(0x00,0x00);

完整资料下载:

网友A(2021-09-13):
老王店铺里面有这个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