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液晶12864显示开机画面,多级菜单,配置ADC-DAC-DDS

楼主(2017-05-10):
STM32控制液晶12864显示开机画面,多级菜单,配置ADC-DAC-DDS
STM32陶老师布置的(AD9851 20M晶振)

/**
  ******************************************************************************
  * @file    lcd12864.c
  * @author  ice8cry
  * @version V3.5.0
  * @date    17-August-2013
  * @brief   lcd12864 driver and handler.
  ******************************************************************************
  * @use
  *
  * Display
  *
  ******************************************************************************
  */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extern u8 Keyval;                          //键值
extern u8 Keyflag;                          //按键标志

double number = 0;                          //将矩阵键盘输入的字符转化成的数字

static u8 w = 0;                          //字符串位
static u8 lastw = 0;                  //字符串最后一位
static u8 point = 0;                  //小数点位

u8 const lcd_table[17] = {"0123456789.+-*/_ "};                //常用字符串
u8 TAB[];                                          //图片
u8 intdata_table[10];                  //整数
u8 decdata_table[10];                  //带小数
u8 init[10];                                   //数组还原
u8 num_table[10];                      //输入的字符串设为十位
u8 clean[16] = {"                "};//清除数字,16个空格

/**
  * @brief  Configurate GPIO of LCD12864.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LCD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onfig the extiline(PE) clock and AFIO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 LCDPORT_RCC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S | SID | SCLK | RST ;        //用“|”设置多个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LCDPORT,&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Delay nms.(粗略延时)
  * @param  nms.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Delay_ms(u32 nms)
{
        u16 i,j;
        for( i = 0;i < nms;i++ )
                for( j = 0;j < 1800;j++);
}

/**
  * @brief  Send 1 byte.
  * @param  zdata.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endbyte(u8 zdata)
{
        u8 i;
        for(i = 0; i < 8; i++)
        {
                if((zdata << i) & 0x80)
                {
                        SID_Set;
                }
                else
                {
                        SID_Reset;
                }
                SCLK_Set;
                SCLK_Reset;
        }
}

/**
  * @brief  Write command.(串行方式)
  * @param  cmd.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Write_Command(u8 cmd)
{
        CS_Set;
        sendbyte(0xf8);
        sendbyte(cmd & 0xf0);
        sendbyte((cmd << 4) & 0xf0);
        Delay_ms(5);
}

/**
  * @brief  Write data.(串行方式)
  * @param  dat.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Write_Data(u8 dat)
{
        CS_Set;
        sendbyte(0xfa);
        sendbyte(dat & 0xf0);
        sendbyte((dat << 4) & 0xf0);
        Delay_ms(5);
}

/**
  * @brief  Init LCD.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GPIO_Config();
        RST_Reset;
        Delay_ms(100);
        RST_Set;
        Delay_ms(500);
        Delay_ms(5);
        Write_Command(FunctionSetB);        //基本功能
        Delay_ms(5);
        Write_Command(DisplayOnCtrl);        //显示状态开关:整体显示开,光标显示关,光标显示反白关
        Delay_ms(5);
        Write_Command(EntryModeSet);        //启始点设定:光标右移
        Delay_ms(5);
        Write_Command(ClearDisplay);        //清除显示DDRAM
        Delay_ms(5);
        Write_Command(ClearAddress);        //地址归零
        Delay_ms(5);
}

/**
  * @brief  Clear LCD.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LCD_Clear(void)
{
        Write_Command(ClearDisplay);
}

/**
  * @brief  LCD display position.
  * @param  x,y.(第x行1:4,第y列1:8)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LCD_Pos(u8 x,u8 y)
{
        u8 pos;
        switch(x)
        {
                case 1:x=0x80;break;
                case 2:x=0x90;break;
                case 3:x=0x88;break;
                case 4:x=0x98;break;
        }
        pos=x+y-1;
        Write_Command(pos);
        Delay_ms(5);
}

/**
  * @brief  Display char.
  * @param  x,y,c.
  * @retval None.
  */
void Display_Char(u8 x,u8 y,u8 c)
{
        LCD_Pos(x,y);
        Write_Data(lcd_table[c]);
}

/**
  * @brief  Display String.
  * @param  x,y,s.
  * @retval None.
  */
void Display_String(u8 x,u8 y,u8 *s)
{
        LCD_Pos(x,y);
        while(*s !='\0')
    {
                Write_Data(*s);
                s++;
                Delay_ms(50);
    }
}

/**
  * @brief  Display Picture.
  * @param  TAB.
  * @retval None.
  */
void Display_Picture(u8 *TAB)
{
        int i,j;
           Write_Command(FunctionSetE);        //打开扩展指令集
        //*******显示上半屏内容设置
           for(i=0;i<32;i++)              //
           {
             Write_Command(0x80 + i); //SET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
              Write_Command(0x80);       //SET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
              for(j=0;j<16;j++)
               {
                Write_Data(*TAB++);
               }
    }
        //*******显示下半屏内容设置
           for(i=0;i<32;i++)              //
    {
              Write_Command(0x80 + i); //SET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
              Write_Command(0x88);       //SET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
              for(j=0;j<16;j++)
               {
                 Write_Data(*TAB++);
       }
    }
        Write_Command(FuncDrawOn);          //打开绘图显示
        Write_Command(FunctionSetB);          //回到基本指令集
}

/**
  * @brief  Display number sent by keypad.
  * @param  x,y.
  * @retval None.
  */
void Display_Number(u8 x,u8 y)
{
        if( Keyflag == 1 && Keyval < 11 )                        //有按键按下并且是"0~9"或"."
        {
                num_table[w] = lcd_table[Keyval];        //num_table[]值改变并保存
                Display_String(x,y,num_table);
                if(Keyval == 10)                                                //记录小数点的位置
                {
                        point = w;
                }
                lastw = w;                                                                //记录最后一位
                w++;
                Keyflag = 0;                                                        //按键标志重置
                Keyval = 0;
        }
}

/**
  * @brief  Turn string to number.
  * @param  None.
  * @retval number.
  */
double Turn_Number(void)
{
        u8 m,n,p;
        u32 integer = 0;     //整数部分
        double decimals = 0;         //小数部分
        /*整数*/
        if(point == 0)
        {
                for(m = 0;m <= lastw;m++)
                {
                        integer = integer + (num_table[m] - 0x30) * pow(10,lastw - m);        //注意-0x30,字符转数据
                }
                number = integer;
        }
        /*带小数*/
        else
        {
                for(n = 0;n <= ( point - 1 );n++)
                {
                        integer = integer + (num_table[n] - 0x30) * pow(10,point - n -1);
                }
                for(p = point + 1;p <= lastw;p++)
                {
                        decimals = decimals + ( num_table[p] - 0x30 ) * pow(0.1,p - point );
                }
                number = integer + decimals;
        }
        return number;
}

/**
  * @brief  Display intdata.(显示5位整数,xxxxx)
  * @param  x,y,intdata.
  * @retval None.
  */
void Display_intData(u8 x,u8 y,u16 intdata)
{
        u8 i;
        if( intdata /10000 != 0)
        {
                intdata_table[0] = intdata / 10000 + 0x30;
                intdata_table[1] = intdata % 10000 / 1000 + 0x30;
                intdata_table[2] = intdata % 1000 / 100 + 0x30;
                intdata_table[3] = intdata % 100 / 10 + 0x30;
                intdata_table[4] = intdata % 10 + 0x30;
        }
        else if( intdata /1000 != 0)
        {
                intdata_table[0] = intdata / 1000 + 0x30;
                intdata_table[1] = intdata % 1000 / 100 + 0x30;
                intdata_table[2] = intdata % 100 / 10 + 0x30;
                intdata_table[3] = intdata % 10  + 0x30;
        }
        else if( intdata /100 != 0)
        {
                intdata_table[0] = intdata / 100 + 0x30;
                intdata_table[1] = intdata % 100 / 10 + 0x30;
                intdata_table[2] = intdata % 10 + 0x30;
        }
        else if( intdata /10 != 0)
        {
                intdata_table[0] = intdata / 10 + 0x30;
                intdata_table[1] = intdata % 10 + 0x30;
        }
        else
        {
                intdata_table[0] = intdata % 10 + 0x30;
        }
        Display_String(x,y,intdata_table);
        for(i = 0;i < 10;i++)
        {
                intdata_table[i] = init[i];
        }
}

/**
  * @brief  Display decdata.(显示小数点后4位,xxxxx.xxxx)
  * @param  x,y,decdata.
  * @retval None.
  */
void Display_decData(u8 x,u8 y,float decdata)
{
        u32 int_decdata = (u32)(decdata);
        u32 int_10000decdata = (u32)(decdata * 10000);
        u8 i;
        if( int_decdata /10000 != 0)
        {
                decdata_table[0] = int_decdata / 10000 + 0x30 ;
                decdata_table[1] = int_decdata % 10000 / 1000 + 0x30;
                decdata_table[2] = int_decdata % 1000 / 100 + 0x30;
                decdata_table[3] = int_decdata % 100 / 10 + 0x30;
                decdata_table[4] = int_decdata % 10 + 0x30;
                decdata_table[5] = 0x2e;        //小数点
                decdata_table[6] = int_10000decdata % 10000 / 1000 + 0x30;
                decdata_table[7] = int_10000decdata % 1000 / 100 + 0x30;
                decdata_table[8] = int_10000decdata % 100 / 10 + 0x30;
                decdata_table[9] = int_10000decdata % 10 + 0x30;
        }
        else if( int_decdata /1000 != 0)
        {
                decdata_table[0] = int_decdata / 1000 + 0x30;
                decdata_table[1] = int_decdata %1000 / 100 + 0x30;
                decdata_table[2] = int_decdata %100 / 10 + 0x30;
                decdata_table[3] = int_decdata %10  + 0x30;
                decdata_table[4] = 0x2e;        //小数点
                decdata_table[5] = int_10000decdata % 10000 / 1000 + 0x30;
                decdata_table[6] = int_10000decdata % 1000 / 100 + 0x30;
                decdata_table[7] = int_10000decdata % 100 / 10 + 0x30;
                decdata_table[8] = int_10000decdata % 10 + 0x30;
        }
        else if( int_decdata /100 != 0)
        {
                decdata_table[0] = int_decdata / 100 + 0x30;
                decdata_table[1] = int_decdata %100 / 10 + 0x30;
                decdata_table[2] = int_decdata %10 + 0x30;
                decdata_table[3] = 0x2e;        //小数点
                decdata_table[4] = int_10000decdata % 10000 / 1000 + 0x30;
                decdata_table[5] = int_10000decdata % 1000 / 100 + 0x30;
                decdata_table[6] = int_10000decdata % 100 / 10 + 0x30;
                decdata_table[7] = int_10000decdata % 10 + 0x30;
        }
        else if( int_decdata /10 != 0)
        {
                decdata_table[0] = int_decdata / 10 + 0x30;
                decdata_table[1] = int_decdata %10 + 0x30;
                decdata_table[2] = 0x2e;        //小数点
                decdata_table[3] = int_10000decdata % 10000 / 1000 + 0x30;
                decdata_table[4] = int_10000decdata % 1000 / 100 + 0x30;
                decdata_table[5] = int_10000decdata % 100 / 10 + 0x30;
                decdata_table[6] = int_10000decdata % 10 + 0x30;
        }
        else
        {
                decdata_table[0] = int_decdata % 10 + 0x30;
                decdata_table[1] = 0x2e;        //小数点
                decdata_table[2] = int_10000decdata % 10000 / 1000 + 0x30;

下载:

网友A(2020-08-07):
工业控制板

网友B(2025-06-16):
可以 的 好用 可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