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降压3.7v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17-05-10):
如题,该用什么芯片,求给个图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3.7V负载有多大了,如果负载不重,简单的一个电阻降压,一个3.7V稳压管就行了;如果负载较重,就需串联型稳压电路了,需要一个大功率三极管,一个稳压管,几个电阻就OK了。

网友B:
有许多方案,但要根据你的负载来选择。

网友C:
你连具体负载都不告知,没人能给你最佳方案

网友D:
用两个二极管串联,可以降压1.4V的样子

网友E:
串联一个电阻降压

网友F:
最简单,LM317加2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许多方案,但要根据你的负载来选择。

电压  3.7V  电流 1.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3.7V负载有多大了,如果负载不重,简单的一个电阻降压,一个3.7V稳压管就行了;如果负载较重, ...

谢谢您的回复,3.7V的电压   1.5A电流该怎么设计呢。该用什么芯片呢

楼主:
输出电流1.5A  电压3.7V,输入大概在5V  1.5A。谢谢大家了帮忙解答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G:
...........................

如果本来就是稳压输出就不用这个图,串联两只电流大于1.5A的硅二极管降压即可,大致输出3.6-3.8V,这样最简单。

网友C:
如果5V输入来自稳压源,可直接串接2只电流大于1.5A的硅二极管,输出3.6-3.8V,正好满足要求,也最简洁。

网友H:
芯片LM317可以完成

网友I:
你直接按充电宝的电路搞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J:
用降压芯片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串联一个电阻降压

馊主意

网友K:
用电阻降压,肯定不好!用2个LED降压,因I>1.5A,也不妥!在7805后再降压,也不妥!最好重新设计3.7V稳压电源。

网友L:
装一个电位器,调节电位器

网友M:
用线性稳压LDO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