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航模无刷电机遥控驱动程序-里面有很多模块lcd键盘24l01主机和丛机程序一体

楼主(2017-05-10):
stm32航模无刷电机遥控驱动程序-里面有很多模块lcd键盘24l01主机和丛机程序一体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Defineall.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uchar Key_NumberKeyInputTimes=0;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键盘纵轴,用作中断输入(下拉电阻,上升沿)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键盘横轴,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拉高X轴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12);                //将GPIO连接到外部中断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13);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14);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1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12|EXTI_Line13|EXTI_Line14|EXTI_Line15;//Y轴做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Rising;//上升沿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char KeyValue=0;
        uint16_t KeyValueStatus=0;
        uchar KeyValueY=0,KeyValueX=0;
        uchar Times=0;
        uint TestKeyValue=GPIO_Pin_6;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2|EXTI_Line13|EXTI_Line14|EXTI_Line15);//复位中断挂起标志位,防止因为中断挂起标志位置位,反复进入中断
        EXTI->IMR&=~(EXTI_Line12|EXTI_Line13|EXTI_Line14|EXTI_Line15);//暂时关闭中断,防止抖动触发中断,待处理完成后再次开启中断
        DelayMs(30);//消除抖动
        if((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F000)!=0X0000)//检查是否按键仍旧处于按下状态。无按键按下时GPIOB Bit15_12(下拉电阻)的值都为低。
        {
                //Led亮
                KeyValueStatus=GPIO_ReadInputData(GPIOB);
                KeyValueY=(uchar)(KeyValueStatus>>12)&0X0F;
                for(Times=0;Times<4;Times++)        //检测纵轴
                {
                        if((KeyValueY&0X01)==0X01)
                        {
                                KeyValueY=Times*4;
                                break;
                        }
                        KeyValueY=KeyValueY>>1;
                }
                for(Times=0;Times<4;Times++)//检测横轴
                {
                        GPIO_ResetBits(GPIOB,TestKeyValue);
                        if((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F000)==0X0000)
                        {
                                KeyValueX=Times+1;
                                break;
                        }
                        TestKeyValue=TestKeyValue<<1;
                }
                KeyValue=KeyValueX+KeyValueY;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拉高X轴
                do
                {
                        KeyValueStatus=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F000;
                        DelayMs(1);
                }
                while(KeyValueStatus==0X0000);//等待按键释放
                //led灭
//                printf("KeyValueY:%d\n",KeyValueY+KeyValueX);
                        Key_Redefine((char)KeyValue);
        }
        EXTI->IMR|=(EXTI_Line12|EXTI_Line13|EXTI_Line14|EXTI_Line15);//开启中断
}
/***************************
按键分布
1        2        3 Enter                                //        1                2                3                4
4        5        6        Return                        //        5                6                7                8
7        8        9        Delete                        //        9                10        11        12
                0                        Home                        //        13        14        15        16
****************************/
void Key_Redefine(uchar KeyValue)//重定义按键
{
        switch(KeyValue)
        {
                case        1:        KeyValue=1;break;
                case        2:        KeyValue=2;break;
                case        3:        KeyValue=3;break;
                case        4:        KeyValue=KeyEnter;break;//11
                case        5:        KeyValue=4;break;
                case        6:        KeyValue=5;break;
                case        7:        KeyValue=6;break;
                case        8:        KeyValue=KeyReturn;break;//12
                case        9:        KeyValue=7;break;
                case        10:        KeyValue=8;break;
                case        11:        KeyValue=9;break;
                case        12:        KeyValue=KeyDelete;break;//13
                case        13:        KeyValue=KeyUp;break;//15
                case        14:        KeyValue=0;break;
                case        15:        KeyValue=KeyDown;break;//16
                case        16:        KeyValue=KeyHome;break;//14
                default:break;
        }
        printf("键值是:%d\n",KeyValue);
        Key_Check(KeyValue);
}
void Key_Check(uchar KeyValue)//检查当前页面,以确定需要传递处理和屏蔽的干扰按键
{
        uchar LcdPageChecked=Lcd_PageStatusCheck();
        switch(LcdPageStatus)
        {
                case Lcd_LogoPage:
                {
                        Key_Proccess(LcdPageChecked,KeyValue);
                        break;
                }

                case        Lcd_PasswordInputPage:
                {
                                if((KeyValue!=KeyUp)||(KeyValue!=KeyDown))
                                {
                                        Key_Proccess(LcdPageChecked,KeyValue);
                                }
                                break;
                }

                case Lcd_MainPage:
                {
                                if((KeyValue!=KeyDelete)||(KeyValue!=KeyEnter))
                                {
                                        Key_Proccess(LcdPageChecked,KeyValue);
                                }
                                break;
                }
                case Lcd_PasswordRightPage:
                {
                                Key_Proccess(LcdPageChecked,KeyValue);
                                break;
                }
                case Lcd_PasswordFaultPage:
                {
                        Key_Proccess(LcdPageChecked,KeyValue);
                        break;
                }
                default:break;
        }
}
void Key_ClearInputInformation(void)//清除输入信息
{
        uchar Times=0;
        Key_NumberKeyInputTimes=0;
        for(Times=0;Times<MotorPasswordLength;Times++)
        {
                MotorPassWordInput[Times]=0;
        }
}
void Lcd_RefreshCommandStatus(uchar Selection)
{
                Lcd_ClearScreen(1,1,16);
                if(Selection==1)
                {
                        Lcd_PrintString(1,1,"Rsing");
                }
                else if(Selection==0)
                {
                        Lcd_PrintString(1,1,"Downiing");
                }
                else
                {
                        Lcd_PrintString(1,1,"No Operation");
                }
                Lcd_PrintAByte(4,6,Motor_PowerLevelSatatus+0x30);
                Lcd_DisplayPosition(4,8);
                Lcd_PrintString(4,1,"Th");
                //Lcd_PrintAByte(4,7,'%');
}
void Key_Proccess(uchar PageStatusChecked,uchar KeyValue)
{
        uchar Times=0;
        switch(PageStatusChecked)
        {
                case Lcd_LogoPage:
                        if(MotorPasswordRightFlag==1)
                        {
                                Lcd_PageCreate(Lcd_MainPage);
                        }
                        else
                        {
                                Lcd_PageCreate(Lcd_PasswordInputPage);
                        }
                break;

                case Lcd_MainPage:
                if(KeyValue>9)
                {
                        switch(KeyValue)
                        {
                                case KeyHome:
                                        Motor_PowerLevelSatatus=0;
                                        Motor_PowerLevelSatatus=0;
                                        Motor_PowerLevelPast=0;
                                        Lcd_PageCreate(Lcd_LogoPage);
                                        Motor_SendCammand(Motor_SetPowerLevel,Motor_PowerLevelSatatus);                        //发送
                                        printf("已经向从机发送了将至最低功率命令\n");
                                break;
                                case KeyReturn:
                                        Motor_PowerLevelSatatus=0;
                                        Motor_PowerLevelPast=0;
                                        Lcd_PageCreate(Lcd_LogoPage);
                                        Motor_SendCammand(Motor_SetPowerLevel,Motor_PowerLevelSatatus);                        //发送
                                        printf("已经向从机发送了将至最低功率命令\n");
                                break;

                                case KeyDelete:__nop();break;
                                case KeyEnter:__nop();break;

                                case KeyUp:
                                        if(Motor_PowerLevelSatatus>=9)
                                        {
                                                Motor_PowerLevelSatatus=9;
                                                Lcd_RefreshCommandStatus(2);//无操作
                                                Motor_SendCammand(Motor_SetMotorPowerHigher,Motor_PowerLevelSatatus);                                                //发送
                                                printf("已经向从机发送了无操作命令\n");
                                        }
                                        else
                                        {
                                                Lcd_RefreshCommandStatus(1);        //显示加速
                                                Motor_PowerLevelSatatus++;
                                                Motor_SendCammand(Motor_SetMotorPowerHigher,Motor_PowerLevelSatatus);                                                //发送
                                                printf("已经向从机发送了加速命令\n");
                                        }
                                break;

                                case KeyDown:
                                        if(Motor_PowerLevelSatatus<=0)
                                        {
                                                Motor_PowerLevelSatatus=0;
                                                Lcd_RefreshCommandStatus(2);//无操作
                                                Motor_SendCammand(Motor_SetMotorPowerLower,Motor_PowerLevelSatatus);                                                //发送
                                                printf("已经向从机发送了无操作命令\n");
                                        }
                                        else
                                        {
                                                Lcd_RefreshCommandStatus(0);//显示减速
                                                Motor_PowerLevelSatatus--;
                                                Motor_SendCammand(Motor_SetMotorPowerLower,Motor_PowerLevelSatatus);                                                //发送
                                                printf("已经向从机发送了减速命令\n");
                                        }
                                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
                                Motor_PowerLevelPast=Motor_PowerLevelSatatus;
                                Motor_PowerLevelSatatus=KeyValue;
                                if(Motor_PowerLevelPast<Motor_PowerLevelSatatus)
                                {
                                                Lcd_RefreshCommandStatus(1);//显示提速
                                                printf("已将功率大小信息发送到从机(提速)\n");
                                }
                                if(Motor_PowerLevelPast>Motor_PowerLevelSatatus)
                                {
                                                Lcd_RefreshCommandStatus(0);//显示减速
                                                printf("已将功率大小信息发送到从机(减速)\n");
                                }
                                if(Motor_PowerLevelPast==Motor_PowerLevelSatatus)
                                {
                                        Lcd_RefreshCommandStatus(2);//显示无操作
                                                printf("已将功率大小信息发送到从机(无操作)\n");
                                }
                                Motor_SendCammand(Motor_SetPowerLevel,Motor_PowerLevelSatatus);                        //发送
                }
                break;

                case Lcd_PasswordInputPage:
                        if(KeyValue>9)
                        {
                                switch(KeyValue)
                                {
                                        case KeyDelete:
                                                Key_ClearInputInformation();//        清除输入信息
                                                Lcd_PageCreate(Lcd_PasswordInputPage);//返回重新输入
                                        break;

                                        case        KeyHome:
                                                Key_ClearInputInformation();//        清除输入信息
                                                Lcd_PageCreate(Lcd_LogoPage);//返回logo
                                        break;

                                        case        KeyReturn:
                                                Key_ClearInputInformation();//        清除输入信息
                                                Lcd_PageCreate(Lcd_LogoPage);//返回logo
                                        break;

                                        case KeyEnter:
                                                if((Key_NumberKeyInputTimes==MotorPasswordLength)&&(Motor_CheckPassword()==1))//密码正确,验证输入次数的目的是防止密码是8个0
                                                {
                                                        Key_ClearInputInformation();
                                                        Lcd_PageCreate(Lcd_PasswordRightPage);
                                                        Motor_SendCammand(Motor_InitESC,1);
                                                        DelayMs(5000);//等待电调初始化才能操作
                                                        Lcd_PageCreate(Lcd_MainPage);//进入主菜单
                                                        printf("已经向从机发送了解锁命令\n");
                                                }
                                                else
                                                {
                                                        Key_ClearInputInformation();
                                                        Lcd_PageCreate(Lcd_PasswordFaultPage);//进入输入密码出错页面
                                                }
                                        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数字输入
                        {
                                Key_NumberKeyInputTimes=Key_NumberKeyInputTimes+1;
                                printf("输入数字次数是:%d\n",Key_NumberKeyInputTimes);
                                if(Key_NumberKeyInputTimes>8)
                                {
                                                Key_NumberKeyInputTimes=0;
                                }
                                else
                                {
                                        MotorPassWordInput[Key_NumberKeyInputTimes-1]        =KeyValue;
                                        Lcd_DisplayPosition(4,Key_NumberKeyInputTimes);
                                        Lcd_WriteAByte(0,MotorPassWordInput[Key_NumberKeyInputTimes-1]+0X30);
                                        Lcd_DisplayPosition(4,Key_NumberKeyInputTimes);
                                        Lcd_WriteAByte(0,MotorPassWordInput[Key_NumberKeyInputTimes-1]+0X30);
                                        for(Times=0;Times<8;Times++)
                                        {
                                                printf("输入的密码是:%d\n",MotorPassWordInput[Times]);
                                        }
                                }
                        }
                        break;

                        case Lcd_PasswordFaultPage:
                                Lcd_PageCreate(Lcd_PasswordInputPage);
                        break;

                        case Lcd_PasswordRightPage:
                                if(Motor_BSCInitCompleteFlag==1)//电调没完成初始化时用户不能自行操作,要等待系统完成初始化后自动返回.
                                {
                                        switch(KeyValue)
                                        {
                                                case KeyHome:Lcd_PageCreate(Lcd_LogoPage);break;
                                                case KeyReturn:Lcd_PageCreate(Lcd_LogoPage);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
                                        __nop();
                                }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Key_Proccess(char KeyValue)
//{
//        uchar Key_NumberInputFlag=1;
//        if(KeyValue>9)
//        {
//                Key_NumberInputFlag=0;//我规定了键0-9是数字键.11-16是功能键
//        }
//        //下面启动页的
//        switch(KeyValue)
//        {
//                case Lcd_LogoPage:
//                {
//                        if(Motor_CheckPassword()==1)//先检查密码是否正确
//                        {
//                                Lcd_PageCreate(Lcd_MainPage);
//                        }
//                        else
//                        {
//                                        Lcd_PageCreate(Lcd_PasswordInputPage);
//                        }
//                        break;
//                }

////下面是密码输入正确的页面
//                case Lcd_PasswordRightPage:
//                {
//                        Lcd_PageCreate(Lcd_MainPage);//进入调速页
//                        break;
//                }
////密码输入错误页面
//                case Lcd_PasswordFaultPage:
//                {
//                        switch(KeyValue)
//                        {
//                                case KeyReturn:Lcd_PageCreate(Lcd_PasswordInputPage);break;
//                                case        KeyHome:Lcd_PageCreate(Lcd_LogoPage);break;
//                                case KeyEnter:Lcd_PageCreate(Lcd_PasswordInputPage);break;
//                                default:break;
//                        }
//                        break;
//                }
////密码输入页面
//                case        Lcd_PasswordInputPage:
//                {
//                        if(Key_NumberInputFlag==1)//检查是否是数字输入
//                        {
//                                Key_NumberKeyInputTimes++;//开启数字进入次数计数;
//                                        if(Key_NumberKeyInputTimes<=MotorPasswordLength)
//                                        {
//                                                MotorPassWordInput[Key_NumberKeyInputTimes-1]        =KeyValue;
//                                                Lcd_PrintAByte(4,Key_NumberKeyInputTimes,MotorPassWordInput[Key_NumberKeyInputTimes-1]+0X30);
//                                        }
//                                        if(Key_NumberKeyInputTimes>=MotorPasswordLength)
//                                        {
//                                                Key_NumberKeyInputTimes=0;
//                                        }
//                        }
//                        else
//                        {
//                                switch(KeyValue)
//                                {
//                                        case KeyReturn:
//                                        {
//                                                Lcd_PageCreate(Lcd_LogoPage);
//                                                Key_ClearInputInformation();
//                                                break;
//                                        }
//                                        case        KeyHome:
//                                        {
//                                                Lcd_PageCreate(Lcd_LogoPage);
//                                                Key_ClearInputInformation();
//                                                break;
//                                        }
//                                        case KeyEnter:
//                                        {
//                                                if((Key_NumberKeyInputTimes==MotorPasswordLength)&&(Motor_CheckPassword()==1))//密码正确,验证输入次数的目的是防止密码是8个0
//                                                {
//                                                        Key_ClearInputInformation();
//                                                        Lcd_PageCreate(Lcd_MainPage);//进入主菜单
//                                                }
//                                                break;
//                                        }
//                                        case KeyDelete:
//                                        {
//                                                Key_ClearInputInformation();//        清除输入信息
//                                                Lcd_PageCreate(Lcd_PasswordInputPage);//返回重新输入
//                                                break;
//                                        }
//                                        default:break;
//                                }
//                        }
//                        break;
//                }
////下面是主页的
//                case Lcd_MainPage:
//                {
//                        if((KeyValue==KeyReturn)||(KeyValue==KeyHome))
//                        {
//                                Lcd_PageCreate(Lcd_LogoPage);
//                                Key_ClearInputInformation();
//                        }
//                        break;
//                }

//                default:break;
//        }
//}

//void Key_Proccess(char KeyValue)
//{
//        uchar Motor_PowerLevelPast=0;
//        switch(LcdPageStatus)
//        {
//                case Lcd_LogoPage:
//                {
//                                if(Motor_CheckPassword())
//                                {
//                                        Lcd_PageCreate(Lcd_MainPage);
//                                }
//                                else
//                                {
//                                        Lcd_PageCreate(Lcd_PasswordInputPage);
//                                }
//                                break;
//                }
//
//                case        Lcd_PasswordInputPage:
//                {
////                                if((KeyValue>=0)||(KeyValue<=9))//数字输入
//                        switch(KeyValue)
//                        {
//                                case KeyEnter:
//                                {
//                                        if(Key_NumberKeyInputTimes==MotorPasswordLength)
//                                        {
//                                                if(Motor_CheckPassword()==1)//密码正确
//                                                {
//                                                        //提示密码正确,等待机器初始化
//                                                        Key_ClearInputInformation();
//                                                        Lcd_PageCreate(Lcd_PasswordRightPage);
//                                                }
//                                                else
//                                                {
//                                                        //页面提示密码错误,清楚输入并返回输入界面
//                                                        Key_ClearInputInformation();
//                                                        Lcd_PageCreate(Lcd_PasswordFaultPage);
//                                                }
//                                        }
//                                        break;
//                                }
//
//                                case KeyDelete:
//                                {
//                                        Key_ClearInputInformation();
//                                        Lcd_PageCreate(Lcd_PasswordInputPage);
//                                        break;
//                                }
//                                case KeyHome:
//                                {
//                                        Key_ClearInputInformation();
//                                        Lcd_PageCreate(Lcd_LogoPage);
//                                        break;
//                                }
//
//                                case KeyReturn:
//                                {
//                                        Key_ClearInputInformation();
//                                        Lcd_PageCreate(Lcd_LogoPage);
//                                        break;
//                                }
//
//                                default:
//                                {
//                                        Key_NumberKeyInputTimes++;
//                                        if(Key_NumberKeyInputTimes<=MotorPasswordLength)
//                                        {
//                                                MotorPassWordInput[Key_NumberKeyInputTimes-1]        =KeyValue;
//                                                Lcd_PrintAByte(4,Key_NumberKeyInputTimes,MotorPassWordInput[Key_NumberKeyInputTimes-1]+0X30);
//                                        }
//                                                break;
//                                }
//                        }
//                }
////                        if(KeyValue<=9)
////                                {
////                                        if(Key_NumberKeyInputTimes<=MotorPasswordLength)
////                                        {
////                                                Key_NumberKeyInputTimes++;
////                                                MotorPassWordInput[Key_NumberKeyInputTimes-1]        =KeyValue;
////                                                Lcd_PrintAByte(4,Key_NumberKeyInputTimes,MotorPassWordInput[Key_NumberKeyInputTimes-1]+0X30);
////                                        }
////                                }
////
////                                if(KeyValue==KeyEnter)
////                                {
////                                        if(Key_NumberKeyInputTimes==MotorPasswordLength)
////                                        {
////                                                if(Motor_CheckPassword()==1)//密码正确
////                                                {
////                                                        //提示密码正确,等待机器初始化
////                                                        Key_ClearInputInformation();
////                                                        Lcd_PageCreate(Lcd_PasswordRightPage);
////                                                }
////                                                else
////                                                {
////                                                        //页面提示密码错误,清楚输入并返回输入界面
////                                                        Key_ClearInputInformation();
////                                                        Lcd_PageCreate(Lcd_PasswordInputPage);

完整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