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系列芯片是都一样吗,向各位大神求解

楼主(2017-05-10):
STM32F407系列芯片是都一样吗,他们的引脚数和功能都一样吗

网友A:
你是用的原子板吗,你去看数据手册,差不多一样

网友A:
差不多一样的,主要看芯片手册

网友B:
学会看手册查资料这一点很重要!

网友C:
大体上差不多一样的,主要看芯片手册。芯片手册很详细的

网友C:
差不多一样的,主要看芯片手册,芯片手册介绍很详细的。

网友D:
去看datasheet吧,里面会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E:
STM32F407比STM32F1功能大,是板子里的核心芯片,各模块部分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不同芯片引脚不同,功能应该也是不同的,仅供参考哦

网友F:
引脚一般不一样,功能有的可以代替使用

网友F:
引脚一般不一样,功能有的可以通用,具体可以百度xxx引脚图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