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LED点阵程序HUB08A接口

楼主:
HUB08A接口 LED点阵 程序STM32F407

stm32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led.h"
#include "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S323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an.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HC595.h"
#include "GT30L32S4W.h"
#include "GT60L16M2K4.h"
#include "test.h"
#include "rs485.h"
#include "font.h"
#include "exti.h"
#include "w5200.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XFS5152.h"
#include "satic1616.h"
#include "rshift16.h"
#include "satic32.h"
#include "clear.h"
extern u8 Rx2Flage;
extern u8 DispRxBuff[];
extern u8 static_16[100][32];
extern u8  RxLen;
extern u8  asciinumtemp;
extern u8  hznumtemp;
extern unsigned char DZ_Data[6272];

u8 DisLen=0;
int main(void)
{
        u8 i;
        delay_init(168);
        IO_Init();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USART1_Voice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115200
        Speaking("硬件初始化中,请稍后");
        USART2_RS232_Init(9600 );
        RS485_Init(9600);
        CAN1_Init();//CAN初始化环回模式,波特率500Kbps
        Font_CSInit();
        Font_SPI2_Init();                         //初始化SPI2
        DS3231_Init();      //实时时钟
        printf("***");
        delay_ms(500);
        OE_L;
        STCP_L;

        //get_font(pBits,0x07,0xb0,0xa1,32,32,32);//读取32X32楷体矢量点阵的 “啊” 字 点阵字节总数72BYTE
                //delay_ms(500);
//  DS3231_Set(17,3,1,14,21,50);
//        get_show_time();    //提供时间

//        printf("%ld年,%d月,%d日,",time_year+2000,time_mon,time_day);
//        printf("%d时,%d分,%d秒\r\n",time_hour,time_min,time_sec);
        EXTIX_Init();
        SPI_Configuration();                //W5200 SPI初始化配置(STM32 SPI1)
        W5200_GPIO_Configuration();        //W5200 GPIO初始化配置

        EXTIX_Init();
        Load_Net_Parameters();                //装载网络参数
        W5200_Hardware_Reset();                //硬件复位W5200
        W5200_Initialization();                //W5200初始货配置
        //TIM3_Int_Init(50000-1,8400-1);        //定时器时钟84M,分频系数8400,所以84M/8400=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50000次为500ms

        Speaking("硬件初始化完毕,程序启动");
        delay_ms(100);
display_Clear(0xF0);
delay_ms(100);
printf("Running......");
// ASCII_GetData(0x46,ASCII_32_A,DZ_Data);
// for(i=1;i<129;i++)
// {
//
//                printf("0X%X,",DZ_Data[i]);
//
// };
        while(1)
        {
                if(Rx2Flage==1)
                {
                        DisLen=get_dislay_font(32,&DispRxBuff[1], RxLen);//DispRxBuff[1]出去0xaa

                        Rx2Flage=0;
                        asciinumtemp=0;
            hznumtemp=0;

                        //display_Clear(0xFF);

                }
                 ALLSaticDisplay32(DisLen);//parlen 所显示字的长度
                //RShiftDisplay16(DisLen,50);
                //shift();
                //ALLSaticDisplay16(DisLen);
                 //AShiftDisplay16( DisLen);

                //BSaticDisplay16( DisLen);

          //CSaticDisplay16( DisLen);

                //DSaticDisplay16( DisLen);

完整代码下载:

网友A(2021-05-25):
正在学习STM32的点阵,请楼主多帮助,谢谢!

网友B(2022-05-22):
谢谢楼主的 帮助正在学习STM32的点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