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做了一个窗帘涉及到定时开关窗帘功能 在做好实物烧程序中发现LCD显示的时间乱码

楼主:
本人做了一个窗帘涉及到定时开关窗帘功能,在做好实物烧程序中发现LCD显示的时间乱码,然而我的闹钟设置界面没有乱码。并且我在PROTUES中仿真也成功,求各位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2017-05-11):
对于一位数,你所在一切都是按一位数处理的,但显示时,一位数N却必须显示成0N,由于N前冒出个0,而对于这个0,你又未告诉LCD显示0,而它又必须显示,所以就瞎显示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位数,你所在一切都是按一位数处理的,但显示时,一位数N却必须显示成0N,由于N前冒出个0,而对于这 ...

那我应该怎么设置呢,刚刚学编程能告诉个思路吗

网友C:
就是一位数5,你发送数据时发送05,说明白点,05我们都知道是5,但是单片机不知道,所以你要把0做进去,比如你上面的数据,你要发送050501,而不是551
时钟数据格式你好好看下说明书,要对应好。

网友D:
你没有接电池,时间没有保存,时间就不正常。

网友E:
应该是程序或电路出了问题,把原理图发出来,再检查一下显示器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