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硬件电子琴电路设计实验报告下载

楼主(2017-05-10):
(1)熟悉ISEFoundation设计流程和软件操作,使用FPGA完成复杂的数字系统设计;
(2)掌握基于Verilog的组合和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
(3)学习利用数控分频器设计硬件电子琴实验。

FPGA实验报告

实验题目
硬件电子琴电路设计
专业班级
电子卓越1401
学生姓名
王*城
学    号
51*364
教    师
龙*民

西南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2017年4月

硬件电子琴电路设计
一、实验目的
(1)熟悉ISE Foundation设计流程和软件操作,使用FPGA完成复杂的数字系统设计;
(2)掌握基于Verilog的组合和时序逻辑电路的设计方法;
(3)学习利用数控分频器设计硬件电子琴实验。
二、实验要求
设计的电子琴系统需满足:
(1)正确播放“梁祝”乐曲;
(2)播放其他音乐;
(3)实验下载和硬件调试。
三、实验原理
(一)播放原理
要实现系统设计,分如下4步操作:
1、将待播放的《梁祝》音乐音符存入ROM;
2、以4HZ频率读取ROM ;
3、根据1MHZ的内部时钟要求,将读出的音符换算成应计数的数值;
4、以1MHZ为内部时钟,实现符合要求的方波信号。
由于系统时钟是50Mhz,所以我们为了实现1Mhz的时钟信号,故将50M分成12.5Mhz,后续在得到近似1MHZ时钟。故按照“自上而下”设计原则,系统框图1如示。
图1 硬件电子琴电路设计方案
(二)任务分析
1输入端口:
(1)复位信号RESET,当RESET=1时,输出全部置零;当RESET=1,系统正常工作;
(2)时钟信号CLK_50M,CLK_50M用于产生4Hz和12.5MHz分频时钟信号。
2输出端口
(1)Code[3]~Code[0]是琴音简谱码;
(2)High是高8度端口,表示音阶的高低;
(3)Spkout表示音符的频率,外接蜂鸣器端口。
按照自顶向下设计,应该分为以下模块:
3分频模块
将下载板上50MHz时钟分频为频率是4Hz和12.5Mhz的时钟信号,其中4Hz用于读取Rom,12.5MHz在后续模块中在分频得到近似1MHz时钟。
4音阶发生器模块
模块ToneTaba是音阶发生器,当8位发声控制输入Index中某一位为高电平时,则对应某一音阶的数值将从端口Tone输出,作为获得该音阶的分频预置值;同时由Code输出对应该音阶简谱的显示数码,如‘5’,并由High输出指示音阶高8度显示。
5数控分频器模块
模块Speakera中的主要电路是一个数控分频器,它由一个初值可预置的加法计数器构成,当模块Speakera由端口Tone获得一个2进制数后,将以此值为计数器的预置数,对端口Clk12MHZ输入的频率进行分频,之后由Spkout向扬声器输出发声。
6乐曲自动演奏电路模块
在原设计的基础上,增加一个Notetabs模块用于产生节拍控制(Index数据存留时间)和音阶选择信号,即在Notetabs模块放置一个乐曲曲谱真值表,乐曲曲谱真值表放置于名为Music的ROM模块中。
由一个计数器来生成读取ROM所需的地址数据,对ROM以4HZ的频率进行读取,实现控制此真值表的输出,而由此计数器的计数时钟信号作为乐曲节拍控制信号,从而可以设计出一个纯硬件的乐曲自动演奏电路。
图2 音符半周期及频率对应图
四、实验步骤
(一)模块设计
利用Verilog HDL语言,对各个模块分别进行设计、仿真和综合。
1分频代码(12.5MHz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CLK_12M(CLK_50,CLR,CLK_12M);
input CLK_50,CLR;
output CLK_12M;
reg CLK_12M;
reg [3:0] div_count;
always @(posedge CLK_50 or posedge CLR)
              if(CLR) div_count <= 4'h0;
              else
                                          if(div_count == 4'd3)//
                                                                      div_count <= 4'h0;
                                          else div_count <= div_count+1'b1;

always @ (posedge CLK_50 or posedge CLR)
              if(CLR) CLK_12M <= 1'b0;
              else
                                          if(div_count== 0)
                                                        CLK_12M <= 1'b1;
                                          else
                                                        CLK_12M <= 1'b0;
endmodule
图3 分频计12.5MHz综合后RTL模块符号
测试文件
module text_125M;
              reg CLK_50;
              reg CLR;
              wire CLK_12M;
              CLK_12M uut (
                            .CLK_50(CLK_50),
                            .CLR(CLR),
                            .CLK_12M(CLK_12M)
              );
initial begin
                            CLK_50 = 0;
                            forever #10 CLK_50 = ~CLK_50 ;
              end
              initial begin
                #20 CLR = 1'b1 ;
                #20 CLR = 1'b0 ;
      end
endmodule
图4 分频1Hz功能仿真图
经分析,CLK_50我给的T=20ns(即50MHz),从图可以清晰看见分频后时钟周期为4T,即12.5MHz,故仿真正确。
2分频4Hz频率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CLK_4(CLK_50,CLR,CLK_4);
input CLK_50,CLR;
output CLK_4;
reg CLK_4;
reg [29:0] div_count;

always @(posedge CLK_50 or posedge CLR)
              if(CLR) div_count <= 30'h0;
              else
                                          if(div_count == 30'd12500000)//和5000万个
                                                                      div_count <= 31'h0;
                                          else div_count <= div_count+1'b1;

always @ (posedge CLK_50 or posedge CLR)
              if(CLR) CLK_4 <= 1'b0;
              else
                                          if(div_count== 0)
                                                        CLK_4 <= 1'b1;
                                          else
                                                        CLK_4 <= 1'b0;
endmodule
图5 分频4Hz综合后RTL模块符号
测试文件和分频12.5MHz类似,故不再赘述。
图5 分频4Hz功能仿真图
CLK_50我给的T=20ns(即50MHz),从图中,CLK_4在t=250ms处电平翻转,故T=0.25s仿真正确

3音阶发生器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ToneTaba (Index,Code,High,Tone);

  input[3:0] Index;

  output[3:0] Code;

  output High;

  output[10:0]  Tone;

  reg[3:0] Code;

  reg High;

  reg[10:0] Tone;

  always @ (Index)

  begin

   case(Index)

              4'b0000 :begin Tone<=11'b11111111111;Code<=4'b0000;High<=1'b0;end//2047 0

     4'b0001 :begin Tone<=11'b01100000101;Code<=4'b0001;High<=1'b0;end//773 1

     4'b0010 :begin Tone<=11'b01110010000;Code<=4'b0010;High<=1'b0;end//912 2

     4'b0011 :begin Tone<=11'b10000001100;Code<=4'b0011;High<=1'b0;end//1036 3

     4'b0101 :begin Tone<=11'b10010101101;Code<=4'b0101;High<=1'b0;end//1197 4

     4'b0110 :begin Tone<=11'b10100001010;Code<=4'b0110;High<=1'b0;end//1290 5

     4'b0111 :begin Tone<=11'b10101011100;Code<=4'b0111;High<=1'b0;end//1372; 7

     4'b1000 :begin Tone<=11'b10110000010;Code<=4'b0001;High<=1'b1;end//1410; 8

     4'b1001 :begin Tone<=11'b10111001000;Code<=4'b0010;High<=1'b1;end//1480; 9

     4'b1010 :begin Tone<=11'b11000000110;Code<=4'b0011;High<=1'b1;end//1542; 10

     4'b1100 :begin Tone<=11'b11001010110;Code<=4'b0101;High<=1'b1;end//1622; 12

     4'b1101 :begin Tone<=11'b11010000100;Code<=4'b0110;High<=1'b1;end//1668; 13

     4'b1111 :begin Tone<=11'b11011000000;Code<=4'b0001;High<=1'b1;end//1728; 15

     default :begin Tone<=11'b11111111111;Code<=4'b0000;High<=1'b0;end//2047

  endcase

end

endmodule

从ROM中读取音符值,在此模块中,完成Tone、琴音频谱和高8度赋值。
图7 ToneTaba综合后RTL模块符号
测试文件:
module test_toteTaba;

              reg [3:0] Index;

              wire [3:0] Code;

              wire High;

              wire [10:0] Tone;

              ToneTaba uut (

                            .Index(Index),

                            .Code(Code),

                            .High(High),

                            .Tone(Tone)

              );

              initial begin

                            Index = 0;

                            #20 Index = 4'b0000 ;

                            #20 Index = 4'b0001 ;

                            #20 Index = 4'b0010 ;

                            #20 Index = 4'b0011 ;

                            #20 Index = 4'b0100 ;

                            #20 Index = 4'b0101 ;

                            #20 Index = 4'b0110 ;

                            #20 Index = 4'b0111 ;

                            #20 Index = 4'b1000 ;

                            #20 Index = 4'b1001 ;

                            #20 Index = 4'b1010 ;

                            #20 Index = 4'b1011 ;

                            #20 Index = 4'b1100 ;

                            #20 Index = 4'b1101 ;

                            #20 Index = 4'b1110 ;

                            #20 Index = 4'b1111 ;

                            #100 $stop;

              end

endmodule

图5音阶发生器功能仿真图1
从仿真图中,我拟输入音阶0~15,其中0~7时,High=0;8、9、10、12、14、15时候,正好相反,High=1;code显示对应数值。
图6音阶发生器功能仿真图2
图7音阶发生器功能仿真图3
输入音阶12时,toe=11'b11001010110,即1622;输入音阶13时,toe=11'b11010000100,即1668;观察仿真图,与之符合,故音阶发生器功能模块满足设计要求。
4乐曲自动演奏电路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NoteTabs(Clk,ToneIndex);
  input Clk;
  output[3:0] ToneIndex;

  reg[7:0] Counter=8'b0;

always@(posedge Clk ) begin
                            if(Counter>=138)               Counter<=8'b00000000;
                            else Counter<=Counter+1'b1;
              end
music1 u5( .addra(Counter),
                        .clka(Clk),
                        .douta(ToneIndex) );
endmodule
其中music1是IPCORE,用于调用ROM实现乐曲曲谱的存储,存储器位宽,width=4,depth=256。通过在NoteTabs.v文件中例化ROM文件,实现按照4HZ频率循环读取ROM的音乐节拍、频率信号。
图8 IPCORE存储器
图9 存储“梁祝”乐谱
图10 NoteTabs综合后RTL模块符号
测试文件
module xxxxnote;

              reg Clk;

              wire [3:0] ToneIndex;

              NoteTabs uut (

                            .Clk(Clk),

                            .ToneIndex(ToneIndex)

              );

              initial

              begin

                            Clk = 0;

                            forever #10 Clk=~Clk;

              end

endmodule

图11 NoteTabs综合仿真图
给定一个时钟信号,每一个周期读取一次ROM值,故从仿真中显示值3、3、3、3、3、5、5、5、6、8、8、8等,和梁祝乐谱(图9对比)一致,故设计符合要求。
5数控分频器模块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Speakera(Clk,Tone,SpkS);

input Clk;

input[10:0] Tone;

output SpkS;

reg PreClk = 1'b0;

reg FullSpkS  = 1'b0;

reg[3:0] Count4 = 4'b0000;

reg[10:0]Count11 = 11'b0;

reg Count2=1'b0;

reg SpkS;

//分频1MHz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4>11)begin

       PreClk<=1'b1;

       Count4<=1;

       end

   else begin

      PreClk<=1'b0;

       Count4<=Count4+1'b1;

       end

   end

//音阶半周期

always@(posedge PreClk)begin

   if(Count11>=11'h7FF) begin

      Count11<=Tone;

      FullSpkS<=1'b1;

      end

   else begin

       Count11<=Count11+1'b1;

       FullSpkS<=0;

    end

end

//音阶全周期

always@(posedge FullSpkS)begin

   Count2<=~Count2;

   if(Count2==1'b1)               SpkS<=1'b1;

   else  SpkS<=1'b0;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hei下载附件…………

按照代码,Clk是一个12M的时钟信号,进过第一个always语句时分频PreClk =1MHz(1us);第二个always语句触发条件是1MHz时钟上升沿,所以音符半周期  ;第三个always语句触发条件是Fullspks时钟上升沿,所以最后
比如“5”,Tone=1290,则音符半周期是758us,最后的输出时钟信号周期即为1516us,查表表示“中3M”音符。
图12 数控分频器综合后RTL模块符号

激励文件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test_Speakera;

              reg Clk;

              reg [10:0] Tone;

              wire SpkS;

              Speakera uut (

                            .Clk(Clk),

                            .Tone(Tone),

                            .SpkS(SpkS)

              );

initial begin

                            Clk = 0;

                            forever #41.6 Clk = ~Clk ;

              end

              initial begin

#2000              Tone = 11'b10100001010;//“5”--“中3M”音符,1290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激励文件,我编写的输入时钟信号近似12MHz,直接测“5”对应的tone=1290,如果最后结果与计算相符,则设计满足要求。
图13十进制计数器功能仿真图
经分析:
即“5”表示的半周期音符周期756us,忽略误差因素,则可推出表示“中3M”音符,故数控分频器满足设计要求。
(二)系统顶层设计
按照自顶向下的设计原则,设计代码如下
  1. `timescale 1ns / 1ps

  2. module songer(clk_50M,reset,Code1,High1,Spkout);

  3. input clk_50M;//CLK=50MHZ

  4. input reset;

  5. output[3:0] Code1;

  6. output High1,Spkout;

  7. wire[10:0] Tone;

  8. wire[3:0]  ToneIndex;

  9. wire        clk_4HZ,clk_12M;

NoteTabs  u0(  .Clk(clk_4HZ),

                                                        .ToneIndex(ToneIndex) );

ToneTaba  u1(  .Index(ToneIndex),

                 .Code(Code1),

                 .High(High1),

                 .Tone(Tone) );

Speakera  u2(  .Clk(clk_12M),

                 .Tone(Tone),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图14电子琴综合后RTL内部逻辑模块
图15 电子琴系统设计综合界面
由于Speakera.v、div_50_4HZ.v模块的仿真时间过长,所以顶层模块不需要仿真。
图16 锁引脚操作
锁引脚,添加约束文件后,需要下载到实验板和硬件调试
四、思考题
1.电路上应该满足哪些条件,才能用数字器件直接输出的方波驱动扬声器发声?
答:需满足如下条件:①输出频率在扬声器的工作范围内;②驱动电流能够驱动扬声器。
2.如果演奏其他乐曲,程序应做哪些方面的改动?
              答:首先.coe文件内改成对应乐曲的谱,同时在ToneTaba和NoteTaba做一些小改动。
五、实验体会
本实验是预先将“梁祝”乐谱以.coe文件格式存储,在调用ROM实现乐曲曲谱的存储,结合程序将乐谱的值依次读出来,转化对应的音阶的频率,同时在实验板上通过扬声器发出音乐,LED等显示琴音谱,因此这是一个纯硬件乐曲演奏电路。对我而言,理解其原理难度很大。带着问题,一步步探索。首先,乐谱的音调、音阶和节拍的含义;其次,乐谱的存储和如何读出值;再者,读出的值怎样才能转换为对应的频率;最后,怎样仿真验证功能。
在仿真中,验证数控分频器模块时,我不能准确把握每一个音符转化成对应的半周期的时间间隔,所以就只验证了一个“5”。并且,我遇到很多模块仿真波形图中,输出端出现“xxx”。反复查阅资料,才发现原来,定义的某些中间变量都需要赋初值,否则最后仿真数据结果就会出现“xxx”不定态,对模块的功能仿真验证造成干扰。
整个设计流程走下来,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收获很多,特别是对接下来的实验调试充满了期待。

完整的实验报告下载(word格式 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