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上位机通信的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
我现在再做16*64LED点阵的公交汉字显示,需要利用 MAX232 实现与上位机的串口通讯,这部分不懂,

网友A(2017-05-11):
学会看手册查资料这一点很重要!

网友B:
你需要学习上位机编程通信方面才能搞懂

网友C:
首先你得搞清楚你上位机用什么编写,然后搞懂串口这一块,单片机也是串口。

网友D:
查找芯片手册 网上有很多232的历程可以参考

网友E:
查看单片机手册

网友F:
这个地方需要几个地方的知识:
1、单片机的TTL电平和RS232串口(或usb口)的硬件通讯问题;这个是死的,属于硬件;
2、再就是单片机编程,系统功能和串口程序;
3、电脑上位机编程,有很多如VB等,可以选一个;
4、单片机编程,如果51的话可以用proteus仿真,加上串口调试程序,绕过硬件;

网友G:
上位机需要做一个软件,用VB做一个,定义一个数组,上位机跟单片机要一一对应。

网友G:
电脑上位机做个VB程序,上位机跟单片机各定义一个数组,数组就是所谓的通信协议。

网友H:
实例77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1
实例7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H:
实例78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2
实例7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H:
实例79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3
实例7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I:
就是USART,单片机最常用的串口啊,很简单的